四路单片机流水灯问题 怎么想也想不通

楼主(2016-06-18):
最近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怎么想也想不通。程序如下。
这是一个四路流水灯电路。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nst EL[]={0X01,0X02,0X04,0X08};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nt)
{
while(--cnt);
}
main()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2=EL [ i ] ;
           delay(80000);
           if(i>=3)
           {
             i=0;
                }
       else
          {
                  i++;
          }
}
}
while循环改成以下方式照样运行
/* while(1)
{

       P2=EL
[ i ] ;
           delay(80000);
           i++;
           if(i>=4)
           {
             i=0;
                }
}
}          */

不懂为什么一个检测3一个检测4,希望高手详细解答,谢谢了先。

网友A:
区别是执行 i++在判断i前还是判断i后。

网友B:
仔细看看i值的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C:
实际上都是0~3

网友D:
2楼正解:
1、i=0                i=1               i=2               i=3                改i=0
1、0X01→延时→0X02→延时→0X04→延时→0X08→延时→改i=0
1、亮1------------亮2------------亮3------------亮4-------------改i=0
当i=3时亮4延时后才改成0,所以亮4了一个延时的时间,程序OK!
----------------------------------------------------------------------------
2、i=0                i=1               i=2               i=3                i=4立即改i=0
2、0X01→延时→0X02→延时→0X04→延时→0X08→延时→改i=0
2、亮1------------亮2------------亮3------------亮4-------------改i=0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
1、i=0                i=1               i=2               i=3                改i=0
1、0X ...

懂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