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89C52单片机为什么用STC—ISP烧写软件烧不进程序啊?

楼主(2016-06-18):
AM89C52单片机为什么用STC—ISP烧写软件烧不进程序啊?AM单片机要用什么焼写程序啊

网友A:
stc-isp是stc的单片机烧录的工具,其他单片机不行的额~~~at89c52吧?这个是没有isp下载的,建议你选择89s5X系列

网友B:
AT89C52? 你用普中科技的下载烧录软件试试,那里烧录的芯片可以选择,stc-isp是专门stc单片机烧录的工具,不能用来烧录89c52的。

网友C:
买一个烧写器.

网友D:
不同的厂家的烧写器一般不通用。

网友E:
stc-isp是专门stc单片机烧录的

网友F:
买一个烧录器吧

网友G:
买一个烧录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