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关于单片机驱动ps/2键盘

楼主(2016-06-18):
为什么会有几个键读出的值一样?

网友A: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看看你 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看看你 的程序

/*
* GccApplication1.c
*
* Created: 2016/6/17 19:31:04
*  Author: lenovo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12864.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data1 PORTD|=(1<<6)
#define data0 PORTD&=~(1<<6)
#define data_d PIND&(1<<6)
#define SCLK PIND&(1<<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0,zhi;
uchar keyv=0,BF=0,key_up=0;

void keyscan()//把读到的数据转化成整型,用12864显示
{

                zhi=(uint)(keyv);
                send_cmd(0x90);
                send_data(0x30+zhi/100);
                send_data(0x30+zhi%100/10);
                send_data(0x30+zhi%10);

        BF=0;
}

int main(void)
{
        DDRD&=~(1<<2);
    DDRB|=(1<<0)|(1<<1);
        DDRD&=~(1<<6);
        MCUCR|=(1<<ISC00);
        GICR|=(1<<INT0);
        sei();
        init_12864();
        //send_cmd(0x80);
        //send_data(0x32);
        while(1)
        {
                if(BF)
                        keyscan();
                else
                        sei();

        }
}

SIGNAL(SIG_INTERRUPT0)
{

        if(num>0&&num<9)
        {

                keyv=keyv>>1;

                if(data_d)
                {
                        keyv|=0x80;
                }
        }
        num++;
        while(!SCLK);
        if(num>10)
        {
                num=0;
                BF=1;
                cli();
        }
}

网友B:
画个流程图看看,画好了,也许就自解了.
画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