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把这两个单片机程序合并成一段程序

楼主(2016-06-18):
这里有两段程序一个是是基于DS18B20驱动MAX7219显示温度测量的的程序;另一份是超声波测距(有温度补偿)的程序注有两个DS18B20测量两个不同地方的温度,求大神把这两个程序合并成一段程序,使单片机能实现两个功能
第一个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P1^2;
sbit cs=P1^3;
sbit clk=P1^4;
sbit DQ=P1^5;                        //DS18B20端口DQ
uchar dig;
sbit DIN=P1^7;                  //小数点
bit list_flag=0;    //显示开关标志
uchar code tab[]={0x7e,0x30,0x6d,0x79,0x33,0x5d0,0x5f,
                 0x70,0x7f,0x7b,0x4e,0x63,0x01,0x00};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itab[]={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while(ms--);
}
uchar Init_DS18B20(viod)                   //初始化DS18B20
{
   uchar status;
   DQ=1;                                                   //DQ复位
   Delay(8);                                           //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90);                                                //精确延时,大于480ms
   DQ=1;                                                   //拉高总线
   Delay(8);
   status = DQ;                                                //如果为0,则初始化成功;如果为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00);
   DQ=1;
   return(status) ;
}
uchar ReadOneByte(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 >>=1;
         DQ=1;
         _nop_();
         _nop_();
         if(DQ)
         {
           dat |= 0x80;
         }
          Delay(4);
          DQ=1;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if(Init_DS18B20()==1)
  {
   list_flag=1;
  }
  else
  {
          list_flag=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Byte(0xBE);          //启动温度转换
        temp_data[0]=ReadOneByte();
        temp_data[1]=ReadOneByte();
  }
}
void Temperature_trans()
{
uchar ng=0;
if((temp_data[1]&0xF8)==0xF8)
{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if(temp_data[0]==0x00)
  {
   temp_data[1]++;
  }
  ng=1;
}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play[3]=display[4]/100;
display[1]=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1]/10;
display[1]=display[1]%10;
if(ng==1)                                   //温度为零度以下
{
   display[5]=12;                  //显示"—"
}
else
{
display[5]=13;                   //不显示“-”
}
if(!display[3])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3]=13;
if(!display[2])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2]=13;
}
}
void write_7219(uchar add,uchar date)        //add为接受MAX7219的地址;data为要写入的数据
{
uchar i;
cs=0;
for(i=0;i<8;i++)
{
   clk=0;
   din=add&0x80;                        //按照高位在前,低位在后的顺序发送
   add<<=1;                                        //先发送地址
   clk=1;
}
for(i=0;i<8;i++)
{
  clk=0;
  din=date&0x80;
  date<<=1;      //在发送数据
  clk=1;
}
cs=1;
}
void init_7219()
{
write_7219(0x0c,0x01);  //0x0c为关断模式寄存器;0x01表示显示器处于工作状态
write_7219(0x0a,0x0f);         //0x0a为亮度调节寄存器;0x0f使数码管显示亮度为最亮
write_7219(0x09,0x00);         //0x09为译码模式选择寄存器;0x00为非译码方式
write_7219(0x0b,0x07);         //0x0为扫描限制寄存器;0x07表示可将8个LED数码管
}
void disp_Max7219(uchar dig,uchar date)         //指定位,显示某一数
{
write_7219(dig,date);
}
void main()
{
init_7219();
while(1)
{
  Temperature_trans();
  Read_Temperature();
  if(list_flag==0)
  {
   disp_Max7219(1,tab[display[5]]);
   disp_Max7219(2,tab[display[3]]);
   disp_Max7219(3,tab[display[2]]);
   disp_Max7219(4,tab[display[1]]|0x80);          //|0x80为带上小数点
   disp_Max7219(5,tab[display[0]]);
   disp_Max7219(7,tab[11]);
   disp_Max7219(8,tab[10]);
  }
}
}

第二个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BUF[33]={"Temperature:    Distance:    mm "};
uchar numcode[10]={'0','1','2','3','4','5','6','7','8','9'};
uint num[29]={0};
uchar jsh,jsl;                          //计数器的高低位
uchar count=0;                          //10秒计次数
uint distance;                          //距离
uint temp;                              //温度变量
uchar bdata flag;                       //DS18B20存在标准
sbit  RS=P2^0;                          //LCD RS
sbit  RW=P2^1;                          //LCD RW
sbit  E =P2^2;                          //LCD E
sbit  DQ_1=P2^7;                          //DS18B20数字端口
sbit  Busy = P0^7;                      //LCD 忙
void Delay(uint time);
void delay1ms(uint ms);
void delay();
void delay15(uchar us);
void BUMA(void);
void B20_WDAT(uchar dat);
uchar B20_RDAT(void);
void Init_18B20_1(void);                  //初始化18B20 _超声
void Write_Comm(uchar);                 //写入LCD命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写入LCD数据
void Init_LCD(void);
sbit sta_flag =flag^0;                  //10MS到标准位,flag即通用标志位,当sta_flag=1时,表示到了10ms
sbit fuhao    =flag^1;                  //温度的符号位
sbit START    =P3^0;                    //启动测距
sbit CNT      =P2^4;                    //发射超声波
sbit CSBIN    =P2^5;                    //返回信号
sbit BUZZER   =P3^7;
/******************定时器1溢出***************************/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2 using 1
{TR1=0;}                                                                                //关闭定时器/计数器1
/*********定时器0溢出中断函数,每60MS溢出****************/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
{
TH0=0x15;
TL0=0xA0;                                                                        //定时器0设定初值
TH1=0;
TL1=0;                                                                                //计数器1清零
sta_flag=1;
coun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NT=1;                   //先延时,后开始发送40KHz的超声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40KHZ的倒数就是25us,12个_nop_();就是24us
CNT=0;                                //保持一段时间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1=1;                                //延时,避免直达信号干扰,启动定时器/计数器1
delay15(50);             //延时避开直达信号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uchar i;
for(i=0;i<29;i++)                 //显示清零
{ num[ i]=0;}
TMOD=0x11;                        //工作方式寄存器TMOD,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和1均为16位定时/计数器
TH0 =0x15;
TL0 =0xA0;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的初值,60ms溢出
P0 =0;
CNT=0;                                              //P2^5口,发射发射超声波
CSBIN=1;                                            //P2^6口,接收信号
EA =1;                                               //开总中断
}
/******************距离计算***************************/
void JULIJS()                      //使用全局变量,可以定义为空
{
float c,d,s;
uint t;
if(temp<0x8000)
c=331.4+0.61*temp*0.0625;
else                                                                //温度为负
c=331.4-0.61*temp*0.0625;
t=jsh*256+jsl-120;                        //计算计数值
d=(c*t*0.001)/2;
d*=d;
s=d-7.98;
distance=sqrt(s);                                //修正后的值,数据通过全局变量distance传输
}
/****************转换成2进制***************/
void HEXtoBCD()
{
float tp;
unsigned long int tmp;
fuhao=0;                                                        //温度符号位
if(temp<0x8000)
tp=temp*0.0625;
else                                             //温度为负,则求补码得到原码
{
BUMA();
tp=temp*0.0625;
fuhao=1;
}
tp*=10;
tmp=tp;
num[12]=tmp/100;                                        //数据转换后放到显示数组里面
if(fuhao)
num[12]=num[12]|0x80;                     //最高位加上符号位
num[13]=tmp/10-(tmp/100)*10;
tmp=distance;
num[25]=tmp/1000;
tmp%=1000;
num[26]=tmp/100;
tmp%=100;
num[27]=tmp/10;
tmp%=10;
num[28]=tmp/1;
}
/**************温度转换函数***************************/
void TESTTEMP()
{
Init_18B20_1();                                 //初始化18B20
if(flag)
{
B20_WDAT(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忽略ROM匹配
B20_WDAT(0x44);                         //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
}
/***********读取温度函数**************/
uint GET_WD(void)
{
uint a = 0, b = 0, t = 0;
Init_18B20_1();                                        //初始化18B20
B20_WDAT(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B20_WDAT(0xBE);                             //发送读温度命令
a = B20_RDAT();
b = B20_RDAT();                             //读取一个字节(读出高8位和低8位)
t = b;
t <<= 8;
t = t | a;                                                //字节合并
return (t);                                 //返回结果给调用
}
/***************18B20复位函数***********************/
void Init_18B20_1()
{
DQ_1 = 1;                                       //DQ复位
Delay(10);
DQ_1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480us
DQ_1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if(DQ_1)
flag=0;
else
flag=1;
Delay(20);
}
/*******************读数据******************************/
uchar B20_RDAT(void)                                        //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 (i = 8; i > 0; i--)
{
DQ_1 = 0;                                  // 拉低数据线,开始读数据
dat >>= 1;
DQ_1 = 1;                                  // 拉高数据线,停止读数据
if(DQ_1)
dat |= 0x80;                   //拼装处理
Delay(15);
}
return (dat);                                         //注意读取的为补码
}
/*********************写数据****************************/
void B20_WDAT(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 (i = 8; i > 0; i--)
{
DQ_1 = 0;                                //拉低数据线至少15us以作为起始信号
DQ_1 = dat&0x01;                        //取出低位的一位数据
Delay(5);                                //稍作延时
DQ_1 = 1;                                        //将数据线拉高以作为停止信号
dat>>=1;                                //移位,为写入下一位数据做准备
}
}
/*******************数据转换函数**************************/
void BUMA()
{
temp=~temp;                      //按位取反
temp+=1;
}
/**************************LCD显示函数*******************/
void LCD_DISP()
{
uchar a,b,d;
Init_LCD();
Write_Comm(0x01);                //清显示
Write_Comm(0x80);                //写首地址
for(a=0;a<16;a++)
{
d=dispBUF[a];
if((a>11)&&(a<14))                     //如果是结果位到num[]里面读取
{
d=numcode[num[a]];           //待显示的结果
}
if(14==a)
{
d=0xdf;
}
Write_Data(d);                                //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Write_Comm(0xc0);                                        //换行,换到第二行
for(b=16;b<33;b++)
{
d=dispBUF[ b];
if((b>24)&&(b<29))
{
d=numcode[num[ b]];
}
Write_Data(d);                                 //写入要显示的数据(数据传输)
}
}
/*********检查LCD忙状态***********/
bit LCD_BUSY()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bit BS;
RW = 1;
RS = 0;
E  = 1;
delay1ms(1);
BS =(bit)(P0&0x80);
E  = 0;
return BS;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mm(uchar lcdcomm)                 //写指令
{
while(LCD_BUSY());
RS = 0;
RW = 0;
E  = 1;
delay1ms(1);
P0= lcdcomm;
delay1ms(1);
E  = 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lcddata)//写数据
{
while(LCD_BUSY());
RS = 1;
RW = 0;
E  = 1;
delay1ms(1);
P0= lcddata;
delay1ms(1);           //判断是否忙状态
E  = 0;
}
/*********************初始化LCD****************************/
void Init_LCD()
{
delay();                 //稍微延时,等待LCD进入工作状态
Write_Comm(0x01);        //清显示
Delay(2);
Write_Comm(0x38);        //8位2行  5*8
Delay(2);
Write_Comm(0x06);       //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Delay(2);
Write_Comm(0x0c);       //显示开/关,光标开闪烁开
Delay(2);
}
/*************************延时n*15US函数*************************/
void delay15(uchar us)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us--;
}
while(us);
}
/************************18b20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ime)
{
while( time-- );
}
/****************************延时1MS*************************/
void delay1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显示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uchar y;
for(y=0;y<0xff;y++);
}
/*********************导通即可驱动蜂鸣器*********************/
void beep(uint bp)
{
uchar i, j;
for (i=0;i<250;i++)
{
BUZZER=!BUZZER;                 //BEEP取反
for (j = 0 ; j<bp ; j++)        //需要产生方波
_nop_();                                               //一个CPU周期
}
BUZZER=0;                               //关闭蜂鸣器
}

/*******************系统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延时
SYS_INIT();                                //初始化
while(!START )
{
beep(150);                     //调用beep()函数,使喇叭发声
delay1ms(500);
LCD_DISP();                        //显示
sta_flag=0;                        //标准位复位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ESTTEMP();                        //启动温度转换
while(1)
{
if(sta_flag)                //10MS到了(sta_flag=1)
{
while(0==CSBIN);        //收到回波
TR1=0;                                        //关闭计数器1
jsh=TH1;
jsl=TL1;                        //读取计数器高低位的数值
HEXtoBCD();             //转换成BCD码
JULIJS();               //计算距离
if(15==count)           //900MS到,检测温度
{
temp=GET_WD();           //读取温度
count=0;
TESTTEMP();           //重新启动转换
LCD_DISP();              //刷新显示
}
sta_flag=0;                            //标准位复位
}
if(distance<=110)
{
beep(150);
}
}
}
}

附带电路图

网友A:
顶贴学习一下,继续关注

网友B:
直接拷贝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