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行云流水 ”驾驶技术

楼主(2016-06-19):
你觉得自己开车已经人车合一了么?
你觉得已经没有挑战,失去驾驶乐趣了么?
你觉得已经是路上一霸,人挡杀人,佛党杀佛了么?

那么,欢迎加入行云流水俱乐部。

行云流水(即少踩刹车)这个流派,是一种技术和行为艺术,不适合新手,驾龄在3年以上的才推荐加入,自动手动档均可。

行云流水派的驾驶方式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少踩刹车,仅以油门控制速度,无论是超车还是变道都是如此。可以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练习,目标是刹车数最少,到达时间最短。

行云流水派的成熟会员,可以在车流中穿梭自如,无急加速和急刹车,不斗气,不违章,乘坐舒适感极强,非常潇洒飘逸。

注意:
1。不可过于追求刹车数而在车距很近的时候也不踩刹车,该踩的时候必须要踩。

2。不可采用降挡的方法来降低车速以避免踩刹车,因为容易引起后车追尾。

技法:
1。超车变道的时候,车头不是直接拉出,而是缓缓切出,并保持合理的速度。这样可以使车辆在拉直后和后车保持相当的安全距离,也可使车身不会剧烈摇晃而造成高速的时候失控(甩尾)。同时也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车辆的运动轨迹十分优雅。一个技术成熟的会员可以做到不按喇叭,不闪大灯,自己不踩刹车,也不影响其他任何车辆(不让别人刹车),在限速以内在各种车速的车辆中自如穿梭。顶级会员可以做到车辆的左右移动都非常缓慢,但是车速却很快而且可能在连续超车,并且连实线都不压,也不违章借道,要知道这都是会消耗时间的。一个完美的变道和超车,是让对方不觉得自己被影响,而且他们也无法阻止和影响你。

2。行云流水派最显实力的地方是在堵车和跟车的时候,良好的判断和对车辆的把控极其重要,踩油门的方式应该是简短而非连续,保持合理的距离。一个完美的跟车应该是不紧不慢的,如果前方空间太大,会被插队,引起后车不满。如果跟车太近急刹容易追尾,同样造成后车不满。一个技术成熟的会员可以做到,无急加速也无急刹车,前车插不进队,后车也不会因为你而神经紧张。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你不被插队不表示你的前车不被插队,前面几辆车的情况也必须要提前考虑到。

行云流水派不仅练技术,也练涵养。由于会员是为了少踩刹车而努力,所以一些很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我们都是不会去强行变道和超车的,时间长了可以让性子也不再急躁,开车非常淡定自如。

行云流水派是一个追求完美,对技术吹毛求疵的群类,也是讲素质的群类,欢迎各路车友的加入。

基础篇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个对开车技术有追求人,自然是从基础开始就毫不含糊的。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底子,才能更好地发挥技术。

首先,安全带是必须的。所有会员都应该自觉正确地佩戴安全带,并要求副驾驶也同样佩戴。安全带是最有效的保命工具,没有之一。有趣的是,习惯佩戴安全带的人不戴会非常不舒服,反之亦然。

其次,如果你手上容易出汗,建议戴手套。不要小看手套的作用,它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化险为夷。开车时间长的应该都知道“差之毫厘”这个词的意思,喜剧和悲剧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你戴了手套,掉链子的机会小很多。

然后是眼镜,这里说的是偏振镜而非墨镜。在摄影论坛的无忌,我想没有必要过多介绍偏振镜了。这里想强调的是,颜色不要过深,适度即可。车里最好配一副,作用一是如果阳光太强,可以换上。二是如果有一副眼镜突然坏了,好歹可以做个备用(我就遇到过开车开到一半眼镜螺丝松了,镜片脱落,如果没有备用眼镜绝对是一大悲剧)。

接下来是后视镜调整,如果已经达到“行云流水”的水准,多半都是有各种喜爱的角度。这里介绍一下方法和思路。

三块后视镜中,最重要的是中央后视镜(简称中镜),也是我观察频率最高的。中镜不是正对中央的,而是略微向偏右下,观察范围是自己车的右后窗玻璃开始到车后中间偏左一点的位置。因为车的右后玻璃窗这个位置是一个死角,不大容易被观察到,驾驶员向右回头也未必能看清楚,所以中镜需要更多地兼顾一下。在向右转弯的时候观察非机车道的助动车有奇效。

由于中镜已经比较多的照顾右侧,右后视镜(右镜)就可以缓解一点压力,观察范围可以更往右一些,如果你的右镜没有倒车自动下翻功能,可以略往下一点以照顾倒车。

左后视镜(左镜)为了弥补中镜向右的缺陷,可以略微靠近车身一点。但如果是高级会员,左镜也可以更向左一些,如果需要更多观察左后的情况,只需要向左后扭头或者看中镜的时候头略微向右偏一点,就可以看到左后的所有情况。

总结一下,中镜是车里最重要的镜子,如果中镜使用熟练,左右镜一般只需要在变道超车和转弯的时候使用即可。成熟的“行云流水”会员,会根据中镜跟踪和判断所有后车的情况而对自己的操控做出调整,绝对不会出现有车忽然从后面窜上来而被吓一跳的情况。也不会出现把对方吓一跳的情况。中高级会员可记住5辆以上的车的行动轨迹,如果有一辆车忽然从视线中消失,他们通常会困惑而不是惊喜,必须把它找出来才放心,而那辆忽然消失的车,往往就在你的身边,非常近。

心境篇
如今的社会弥漫着浮躁心态和功利主义,开车的人也不例外,路怒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其实是心志不成熟的表现,心态和心境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现在什么都讲究速成,什么速成班啊,快餐啊,速溶咖啡啊,连结婚谈恋爱都闪婚闪离了。但是人的内心却格外地浮躁和空虚,远没有古人有底蕴。这就是内心修炼不足的结果。

一个人的心也是需要修炼的。“行云流水”的会员能够做到在路上行走,不带丝毫火气,也不会招惹欺负别人,即便被别人侵犯也能轻松化解。能做到这种程度的,都是需要修心的。

心法:
生气,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口诀:
人人平等,他也有权开这条道。
他可能是真的有急事。
新手上路,犯错误是难免的。
他大概是开错路了。
他可能没有看到我。
他可能是在执行紧急任务。
他虽然做得不对,但是他也是一条人命。
他已经尽力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些口诀咋一看非常阿Q,充满了自我安慰和自我逃避的精神。但是,大家却忘记了这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传统的美德——“善”。只有内心和技术真正强大的人,才能充分理解“善”的底蕴,也就是不把人往坏处想,这是一种很高层次的处世之道。实力不足的人是不能使用的,因为那往往会表现为“软弱”。如果你已经拥有一流的技术,插队必进,超车必过,防守必胜,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炫耀技术对你来说已经毫无乐趣的时候,你可以开始重点修“心”了。

之前我们说过,最强大的权力并不是惩罚,而是宽恕。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有资格宽恕别人,如果你因为被别人插队而心怀怒气伺机报复,被前方掉链子的新手折磨得死去活来牙根痒痒,那么你还不是强者,你的心境和那些侵犯和惹恼你的人完全一样。那个侵犯你的人或许也是因为被其他人侵犯而满怀愤怒。而且你不是执法者,没有权利以暴治暴。

“行云流水”的会员,对于非恶意的侵犯都是相当忍让的。首先他们对出租车是极其宽容的,因为出租车时间就是金钱,他们靠这个为生,和出租车抢道就是抢了他们的饭碗,因此一般遇到出租车他们都是礼让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并不都是很无礼的,有一次我坐出租就和一个驾驶员聊到这个事情,当我说我通常都是让出租车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感动。大家有空也可以和他们聊聊。

“行云流水”的高级会员,对于新手和走神的车也是非常宽容的。假如没有超车的机会,他们会在一辆慢车后面跟很久都不闪灯鸣笛。如果新车起步熄火,他们也不会按喇叭,只是默默地等待。而二把刀们往往就火气很大,恨不得飞过去。要知道新手连自己的车都搞不定,怎么可能理会你的催促呢。你如果绕不过去,那么就只有等,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的。以“行云流水”的水准,要追回这点时间是毫无压力的。

“行云流水”的顶级会员,可以淡定地直面所有的突发和变态的情况。比如遇到逆向超车,助动词占机动道超车,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闯红灯,鬼探头,恶意变道,强行插队,甚至高速错过路口,或者紧急停车等等。他们心里连三字经都不会出现,而是默默地礼让或者提前避开。试想如果技术和心境不够强大,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你的内心容不下这些。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火气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往往积蓄到了一定的量后才会爆发。而每个人的容量还各不相同。“行云流水”的顶级会员,并不是这个容量特别大,而是他不会积蓄火气,因为他根本没把这些事情当回事。路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好兄弟和好朋友,而不是对手和仇人。

那么这样开车是否有意义呢?是否纵容了不道德的人呢?我认为不会。当我们礼让别人的时候,是会获得回报的。首先我们礼让别人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善”,所以自己心情会好。大家不要不相信,当你不让一个人的时候,心中反而会有火气,因为对方要抢你的道,你觉得他是错误的,所以会有火气。但是如果你主动让他,对方有时候会有些愕然和不知所措。此时,你不但把“善”给了别人,自己心情也会非常好。但是礼让也是有度的,如果你在路口不走,一直让边上的人过,这就是“菜”而不是礼让了。分辨“礼让”和“被迫让”的区别是,看那车是否踩刹车,“行云流水”会员是通过不加速来礼让的,因为他们从开始就没想着要阻止你,所以不会撵上来。而踩着刹车的人通常都是被迫让,因为不让就会撞上。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开车火气很大,寸土必争,但是忽然有个人礼让了你一次,你满腔的火气就忽然都没有了,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说不定也能让让别人了。如果我们的礼让能够让更多的人一天的心情都好起来,我们就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可以将“善”传播到每个人的心里。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变态的人。

跟车篇
在城市里,堵车是家常便饭,堵车时的跟车是很多车友都非常头痛的事情。作为对技术非常有追求的“行云流水”派会员来说,堵车则是最显水平的好场地。

要点:
安全第一,该踩刹车的时候必须要踩。

技法:
1。思路。大部分车友在跟车的时候,往往都是跟随前车而移动。前车加速自己也加速,前车刹车自己也刹车,这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要达到“行云流水”的境界,这样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堵车时候的行走都是断断续续的,通常都是这样一种连续的循环:“起步——刹车——再起步”。“行云流水”会员所要做的,就是当前车在做这样一个循环的时候,自己始终保持着行走的过程,也就是走自己的路而不遵循前车的循环。初级会员可以跳过前车的1到2个循环,而高级会员则可以跳过5个以上,顶级会员可以跳过20个以上。

2。意义。那么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行云流水”的会员要这样开车呢,是脑子有问题么?当然不是的。大家知道堵车的时候走走停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前车不靠谱,经常急刹熄火,跟着他们是一件十分无奈和纠结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车友讨厌堵车。而“行云流水”的会员则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让堵车变得不那么痛苦。如果你跟在一个高级会员的后面,你会发现他几乎是始终在行走,虽然速度并不快,他不会急加速,更重要的是也不会急刹车(他可能根本不刹车)。所以你也就不需要急加速急刹车了,只需要保持跟随他就可以了,非常放松。如果你开手动挡,那么更可以轻松许多。

3。操作。大家又要问了,这么变态的行走方式真的可以做到么?当然是可以的。首先最重要的还是对前车的判断,“行云流水”的会员视线是非常远的,差不多是在前车的再前面两辆车左右。因为他不是根据前车的循环而行走,所以他需要看得更远。所以看他行走会非常有趣,前车在刹车的时候他可能在加速,而前车在加速的时候他可能在滑行。由于要“少踩刹车”,所以他不会和前车保持非常近的距离。

有朋友又要问了,如果不保持非常近的距离,被边上的人插队怎么办?一点不错。要跟随前车而不刹车这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只要保持足够大的距离就行了。但是如果要同时不被插队,难度就高了好几个等级以上。这就是“行云流水”被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这里的重点是,空间和速度。我们知道如果有人要插队,首先他需要的什么?对,一个让他车头进来的空间,如果他连车头都进不来,何谈插队呢?那么怎么不让他有这个空间呢?和前车保持密不透风的距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是“行云流水”的风格,因为那样做刹车要踩到脚软。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当然是有的,就是两车保持相同的位置。你的车头和他的车头保持平行,这样他就没有进来的空间,他加速你也加速。几次对方无法得手以后,知道遇到了高手通常也就不再坚持了。

但总是这样操作是不是很累?当然是很累的,所以如果对方不是强行要插队,我们还有另一个方法。那就是保持加速。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插队都发生在起步阶段,而不是减速的时候。因为在加速阶段,前后车会因为速度差而容易拉开空隙,这个时候插队相对容易一些。那么,如果要防止插队的话,就要在起步的时候不能迟疑。其实速度不用很快,只要有一个加速的状态就足够了。通常“行云流水”会员都会通过多次轻踩油门来达到既做出加速的姿态但速度却又不快的目的。要插队的车辆看到后车如果是一个加速的状态通常都会放弃,因为风险太大了。

4。行走。我们知道堵车的时候一次都不踩刹车是不现实的。“行云流水”的会员虽然能少踩刹车,但是依然还是需要停下来的。但是“行云流水”会员在完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起步——刹车——再起步”的循环的时候,也是比其他车要优雅得多。你会看到他不紧不慢地起步,几乎是匀速地前进,然后刹车。你会发现他在刹车的时候速度并不是迅速下降,而是缓慢下降。刹车灯亮起后到停下至少5秒种以上。按堵车时的车速,除非后车睡着了否则绝对不可能追他的尾。这就是优雅变态的“行云流水”的会员的华丽姿态。跟在这样一辆车后面,你还会觉得堵车是一种痛苦么?

5。变道。堵车跟车的时候,“行云流水”偶尔也是需要变道的。我们知道“行云流水”会员变道的宗旨是自己不踩刹车,也不干扰别人(不让别人踩刹车)。那么,在摩肩接踵的车流中,“行云流水”会员能否做到不干扰别人呢?当然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说了,变道的最佳时机是在起步阶段,当周围的车由于起步的速度差而拉开距离之后,就是变道的大好时机。一个成熟的“行云流水”会员,在目标车道的前车开始加速的时候早已准备完毕,以一个非常优美的“填空”的操作,完成变道。

“填空”是一个术语,意思是指前后两车之间有一个空挡,而第三辆车进入了这个空挡,这个过程中前后两车的速度都没有变化。“填空”指的是一个完美的变道,自己没有踩刹车,而后车也不需要。

“行云流水”的高级会员都是近乎变态地追求完美的“填空”的,他们认为如果干扰了其他车,首先是对自己技术的侮辱。他们的变道都是一次成功的,因为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后车即便是地板油也是阻止不了他们的。顶级会员甚至认为用大油门去填空也是很失礼的,他们能够做到连填空都是慢悠悠地一气呵成。而普通会员的素质也是很高的,如果一击不中则果断放弃,不再继续纠缠。“行云流水”会员是不屑于那种纠缠不休地变道方式的。

“行云流水”会员技术高超,心地善良。和那些只顾自己,经常急起步急刹车的人不同,他们本着对后面所有车负责的态度,在堵车的时候也把车开得四平八稳,让后面的车友在跟车的时候毫不痛苦。

刹车篇
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古龙的武侠小说,说里面有一个高手的右手用剑非常快,在江湖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是没有人知道,其实他的左手剑更快,但是从来不用,只在关键的时候一招克敌。

“行云流水”派作为“少踩刹车”的达人,容易被人误认为根本不会踩刹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试想如果一个对刹车都不精通的人,他怎么敢不踩刹车呢?路上踩刹车最频繁最热衷的一般都是新手,他们对刹车还掌控不了,在搞不清状况的时候被迫踩着以保证安全。而一个对于刹车的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人,才有资格不踩和少踩刹车。刹车对于他来说,就像刚才说的左手剑一样,没大事是不用的。

“行云流水”的追求是要把车开得四平八稳,刹车自然是必须要苦练的技巧之一。其实很多车友并太关心刹车的用法,通常只是一直踩着让车停下也就行了。而“行云流水”的变态们,对踩刹车也是极端追求完美的。

一辆车从减速到停止,大家可以去观察,绝大部分的车在停下的那一瞬间,会有一个点头的动作,高档车由于调教和配重的缘故,点头幅度会小一些。但是普通家用车都是比较明显的。点头是指车在停下后,车辆为了消除惯性而产生的一个前倾及后仰的动作,点头在急刹车的时候非常明显。而“行云流水”则要求车辆在停下的时候不能点头,一点都不能有。因为点头会让车里的乘客觉得不舒服。特别是在堵车的时候,如果你频繁点头,时间长了会让乘客晕车。如果你哪天看到一辆车用很快地速度驶来,然后平稳地停在你身边,没有丝毫点头,如果这不是一辆豪车的话,那多半就是“行云流水”的会员。

技法:
1。停车刹车。要做到使一辆车平稳地停下,除了均匀地刹车力度之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在车辆即将停下的时候,需要将刹车松一松,等车停下后再次踩下去。松刹车的幅度需要根据车辆调教的的不同而调整。这个松刹车的过程,其实就是将车辆惯性卸掉的过程。一个完美的刹车,不会让乘客有任何向前冲和后仰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你车里有一杯水,它不应该前后摇晃甚至翻出来。如果你车里有个铃铛,他的摆棰不应该前后明显摇摆甚至敲响。“行云流水”的高级会员可以做到即便是在很近的距离里,也能将速度比较快的车稳稳地停下来,而不是气急败坏地一个大点头。在旁人看来,这样的刹车方法实在有点脑残,属于有自虐倾向。而且是很累的,就像昨天一位朋友说的,属于自动加入“右脚抽筋”俱乐部。但是对于追求完美的“行云流水”会员来说,这只是基础中的基础罢了。

2。高速刹车。这个相对简单,因为通常车距都比较大,要点是如果前方是急刹,除非你的距离已经不大够,不然建议最好不要一脚踩死,应该先来一脚重刹,为的是让后车的车速也尽快降下来,然后稍微松一松,让车往前走一点再踩下去。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后车追你的尾的概率。但是此法对刹车还无法充分掌握的朋友就不要用了,还是一脚踩死更安全,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

3。低速刹车。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很难的。一般是在堵车跟车的时候。对于“行云流水”会员来说,刹车踩下后3秒内把车停下的,属于急刹。5秒内把车停下的,属于正常刹车。5秒以上的属于优雅刹车。也就是说,在堵车那种气氛很紧张,战斗很激烈的状态下,“行云流水”依然是能够做到没有急刹车的。刹车灯亮起后给后车5秒的时间,对于任何车友来说都是比较充分和安全的。要知道很多车友在堵车的时候都是时刻准备随时一脚跺死刹车的。

“行云流水”虽然是“少踩刹车”,但是不要误以为他们不会踩刹车。正相反,他们个个都是刹车的高手。

高速篇
高速或者高架,是“行云流水”会员施展技艺的好场地。因为不仅场地开阔,而且车辆众多。

“行云流水”的会员,其行动就好像忍者一样,不惊动在场的所有人,悄悄地来去。因此,不干扰和阻挡其他车辆,是行驶时的要点。

要点:
1。安全第一,不危害和干扰其他人,需要刹车的时候必须刹车。
2。不强行变道超车,也不占用紧急停车带。
3。超车变道时不干扰任何其他车(包括前后左右的车,不让他们踩刹车或者为了避让你而也变道),而且对方也无法干扰阻止你。

技法:
1。首先是路线的判断。中国高速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所有的车辆都在不停地移动,就好像赛道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很多辆车在同时超车或者变道。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恐怖,因为他们脑子还不够用。但对于“行云流水”的会员来说,这是最温馨和熟悉的场面。所以,对于路面的判断是即时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判断的目的是规划出你自己的行车路线,至少2条,而且是延伸到前方3排车之外。如果你只能判断出解决前方一辆车的路线,那么还未入门。高级会员可以判断出至少3条路线到3排开外,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的避让点。“义无反顾”和“孤注一掷”这两个词在“行云流水”的词典中是没有的。这3条路线和导航仪的路线所不同的是,情况瞬息万变,可能下一秒钟后3条路线就只变成1条了,甚至一条都没有。再过1秒可能又会出现。是不是非常有趣和刺激?

2。其次是车辆的移动方法。“行云流水”派中非常流行的就是“滑行”。“滑行”的意思是,车辆左右移动比较缓慢,甚至是故意使它比较缓慢,但是车速绝对不慢。这种移动方法观赏性是相当强的,因为车头差不多是直的,给别人的感觉是你的车只是微微在动甚至没有怎么动,但是已经开出去了很远。另外,“滑行”不仅看起来华丽,操作起来也更安全。当你要超车,缓慢地滑出来时,后车再迟钝也知道你要干什么了。由于你动机明确,操作娴熟,而且人畜无害,所以后车也不会发神经用地板油来阻止你。

3。连续超车。超一辆车不难,难的是连续超车。当你超过一辆车后不要高兴地太早,因为等待你的很可能是一脚刹车。因为你离前车太近了。因此如果想连续超车,在前一次超车的后半程,就需要开始观察路面并控制速度了。可能需要很早就松油门,也可能需要发力追上下一个缺口。此外,当你连续超越很多车后,肾上腺素可能会增加,你会处于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这不是“行云流水”会员所需要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淡定,如果你觉得自己过于兴奋了,应该停止超车,缓一缓。

4。淡定的心态。“行云流水”讲究的是优雅的行车,所以狂按喇叭,拼命闪灯,恶意挤位都是我们不屑为之的。“行云流水”会员在被别人侵犯和干扰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火气的,因为要超回他们是分分种的事情。即便是大排量的跑车,在车流密集的时候,也完全不是“行云流水”会员的对手。“行云流水”会员可以用一辆很普通的车,把高富帅们甩得没有脾气。

5。超车的最高境界是不超和少超。“行云流水”会员随着等级和经验的上升,行车的境界也会不断提高。他们会发现,其实逢车必超,有缝必钻未必就能快到哪里去,忙了半天自己还容易气急败坏。高级会员是不屑占那些小便宜的,他们会观察并等待,然后在不干扰其他车的情况下择相对更快一些的车道。或者找出一条突破口迅速脱离困境。高级会员不会像水蛇那样不停地扭来扭去,大多数时间是在等待时机,偶尔动动但是却比水蛇们跑得更快。高级会员和初级会员的明显区别是,初级会员发现了一条好车道,而高级会员早就在那里开了好一会儿了。

初级会员:能够连续超车,但经常会被前方的情况所困扰而中断,或被突发情况所惊吓。经常打灯鸣笛表示抗议。偶尔骚扰和侵犯他人。

中级会员:能够长时间连续超车,见招拆招,走位精准无破绽,对突发情况可以有所防范。很少打灯鸣笛。不太能接受骚扰和侵犯。

高级会员:路线规划精准可以很少遇到突发情况,而且始终在通过细微地左右移动观察路况,提前避开危险和不靠谱的车辆。几乎不打灯鸣笛。可以容忍大部分的骚扰和侵犯。

顶级会员:已经达到忍者阶段,不仅自己行走流畅,还能照顾和帮助其他遇到困难的车辆。当其他车遇到险情,甚至会临时让出一个位置让他们避险。在遇到不靠谱的车时,还会想办法提醒其他车避让。顶级会员中特别自负的人中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变道不爱打转向灯,因为到了这个级别,转向灯对他们来说属于摆设了。

油门篇
油门可以说是在驾驶车辆的时候使用最多的一个设备,也是重要性仅次于刹车的一个功能。如果要做到“人车合一”,油门的熟练使用是首要的。

很多朋友对油门的理解并不充分,认为只是一个加速装置而已,这其实是片面的。油门不但可以加速,也可以减速。

技法:
1。正常行驶。正常行驶的时候,油门的使用是缓踩缓松,这是“行云流水”的基本功之一。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很多朋友一着急就地板油了,结果车里的人难免后仰一下;遇到紧急情况立刻就丢掉油门,结果车又立刻顿挫一下。这都不符合“行云流水”的要求。一个完美的行走,无论在加速和减速的时候都要保持平稳,加速时油门慢慢地踩下,减速时油门缓缓地松掉。当然对技术还没有自信的朋友不能操之过急,以免发生事故。

2。急加速。对于“行云流水”来说,急加速是不推荐的,一般只在脱困的时候使用。当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通过急加速来迅速脱离危险。如果在路况安全的情况下一般不使用。对于“行云流水”的中高级会员来说,急加速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也是无法控制自我的体现。

3。缓加速。一般是在跟车的时候使用,通过多次轻点油门来达到既保持了加速的势头,又不会让速度太快的目的。这也是“行云流水”的重要技能之一。骑过自行车的朋友都知道,骑自行车最省力的时候,就是让车保持一定地速度,用很少的力来保持就可以了。另外缓加速也是绅士风度的体现,我们都见过当你要变道的时候,后车一个急加速猛地拦住了你的去路,大有“老子就是不让你过”的势头。而“行云流水”则是看似慢悠悠地卡住了你的角度,给你一种“不好意思我正好在这里”的感觉,让你觉得虽然变过不去但心里又不会难受。

4。滑行。对于“行云流水”来说,松油门滑行绝对是家常便饭,当遇到不好处理的情况时候,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踩刹车,而是松油门。松油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来观察路况。不过这里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在松油门的时候是否要轻踩一下刹车提醒后车。“行云流水”中的一派觉得,松油门的同时如果不提醒一下后车,虽然车辆速度是平稳下降的,但是对于思想不集中的后车来说依然存在危险,因此需要踩刹车提醒。而另一派则觉得没有必要,在后车离你距离比较近的时候踩刹车提醒也就可以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如果你的车松油门后车速下降地比较快,那么有必要给予提醒,如果你的车松油门后依然跑得很快(通常是大排量自动档),那么则不需要。

顶级会员的滑行是极其华丽的,他们凭借良好地判断,准确地滑行到(注意不是加速到)超车或者变道的最佳位置,而不是通过急加速和刹车来调整。你会发现他很不可思议地在不同车速的车辆中滑行着穿行,不急不躁但毫不拖泥带水。

5。波状加速。对于喜欢急加速的朋友,这里介绍一个波状加速的技巧。如果你既想迅速加速,又想显得很优雅的话,可以采用波状加速,但是仅限自动档使用。波状加速的方法是,踩下油门一段时间后松一下,然后再踩下一段时间后再松一下,通过这样一踩一松来加速。注意踩油门的时候不要太重,松油门的时候也不要太猛,比较柔和地去操作就行了,不然车会比较顿挫。波状加速可以让车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极高的速度窜出去,而且发动机也不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噪音,所以刚使用的朋友要注意不要因为爽过头了而超速,经常不知不觉跑到120以上的大有人在。

高级会员会牢记自己车的换档速度,加速到换档速度后松油门让车升档,然后再继续加速,加速效率绝对不输给手动档。

意识篇
开车的时候,良好的意识往往可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而高超的技术有时候却未必能挽救得了意识上的不足。

因此,对于开车有追求的朋友,意识是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行云流水”就是凭借过人一等的意识来提高自己开车的境界,光凭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意识弱的人,往往只能见招拆招,虽然水平不错,但是容易疲于救火和解困。而意识强的人则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和不利的境地,也就无需救火了。因此意识优秀的“行云流水”会员,开车的时候反而是显得平淡无奇,乏味无聊的。而意识差的人开车则非常“刺激”。

技法:
1。观察。很多人开车的时候不知道该看什么。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看路的,看车的,看MM的都有。“行云流水”虽然无所谓你看什么,但是要求看得尽量地远。因为看得越远,“行云流水”的状态也就保持得越久。我们知道一辆汽车的观察距离是很有限的,通常也就看到前方的几辆车而已。即便是suv也只是稍微远一些而已。如果遇到前方有大车或者堵车,观察路面就成了大问题。

但是,“行云流水”的变态们是不会被这些小儿科的问题难倒的。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前车的风档观察到前方车辆的部分情况。也可以左右轻微移动自己的车来扩展自己的视线。如果是堵车,还可以看前方车辆在地面的影子,或者通过边上汽车车身上的反射成像来观察,也可以通过路边的橱窗反光来观察前方,如果是夜间还可以通过隔离带上的刹车灯和视宽灯反光来判断。所以,对于“行云流水”的会员来说,观察路况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可以看到前方3到5辆车之外。

2。判断。之前我们说过,“行云流水”的会员通过观察路面的情况,能够知道其他车辆的意图。如果大家还是以打灯来判断其他车辆的意图,那么还是比较初级和原始的,容易获得“惊喜”。而“行云流水”则是通过车距,车速,位置和轨迹来判断的。

当一辆车和前方一辆车距离拉得比较开的时候,如果他并没有在加速,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在等待机会想变道,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因为特别菜,或者在打电话。对于这样的人,经过他的时候可以适当拉开一些距离,以免“惊喜”。

当一辆车正加速追逐前车,而且毫无刹车迹象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会变道的。

当一辆车正常行驶,但是略有些接近车道线的时候(很多情况他也是下意识),很可能他是有变道的计划,正在做准备。

当一辆车在高速出口匀速或者慢速行驶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是在看路,最好离他远一些。

如果你前方有空档,边上有辆车虽然自己前方有车但是却没有变过来,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在等你先过。

当你和你平行的另一辆车中间空出一个车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思考是否要变过去,如果你要变那就果断一些,拖太久的话对方可能觉得你在让他。

路口起步,如果你边上的车无故刹车或者速度很慢,最好也一起刹车。

超路边停车的公交车,最好拉开一个车位左右的距离。

经验就是,当你觉得一辆车很奇怪的时候,不要只以“脑残”来打发对方。而是可以试着找出他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找到了原因那么就可以轻松化解。否则就只能见招拆招了。

礼节篇
中国自古都是礼仪之邦,可惜现在这个优良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传承下来,现在的马路就是战场,或者说是赛道。中国行车的事故率和死亡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行云流水”作为高手中的变态,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素质,有良好的行车礼仪,在路上保持绅士风度。这样不仅自身比较安全,也会给别人带来安全。“行云流水”讲究的是来去自如,惹事生非绝对不是我们的行事风格。

技法:
1。超车变道。之前我们说过的“填空”法。“行云流水”要求超车变道不让对方踩刹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是不会变道的,在自己的车道继续等待时机。强行变道逼后车急刹的,为下品。即便是高级会员,让过好几辆车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

2。救急。当周围车辆遇到险情的时候,当抱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想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给对方一个活命的空间,而不是“干我鸟事”的态度。高级会员一般会主动提早脱离可能发生险情的位置。试想一下,如果你也遇到的突发情况,眼看就要车毁人亡,此时如果周围有车让了一个位置给你逃命,你心里会做何想法?当然技术不熟练的人请勿用此法,保住自己的小命有要紧。

3。插队。恶意插队是不建议的,“行云流水”的人不差这点时间。当然如果开错路或者遇到堵车,插队借道还是难免的。要求是不能纠缠对方。不能在并行行走的时候反复挤压干扰对方,一击不中就是技不如人,应该果断放弃寻找新的机会。紧贴着边上的车让对方压力很大也是不礼貌的。一个正常的并道,应该是并行行走到前方交汇处,然后交替而过。“行云流水”没事是不插队的,贪小便宜和出风头不是我们的风格。

4。闪灯鸣笛。通常“行云流水”是很少闪灯鸣笛的,一般认为闪灯鸣笛是心志不淡定、或者过于自我的表现,好像马路是他家开的。而一般的人对于闪灯鸣笛的态度,多少都有点“有种你飞过去”的感觉。因此,既要明确表达意图,又要让对方接受,则是“行云流水”所追求的。

闪灯的鸣笛的意思大部分是一样的,但是操作却是相反的。闪灯应该是长闪而不是点闪,频繁点闪是比较失礼的,而长闪效果则相对好一些。鸣笛则是应该点按,而不是长按,长按喇叭是相当失礼的。如果对方并没有惹到你,不应该长按喇叭。对于“行云流水”来说,如果超车的时候发现前车似乎也有超车的意图,通常是一个长闪或者一个点按就解决问题了。如果要敦促前车跟上,也是一个长闪或者两下点按也就行了。需要了解的是,对于愿意让你的人这样做就足够了,那些不愿意让你的人再按再闪也是没有用的。

“行云流水”中比较流行的就是“一闪一按”,也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全是一闪或者一按就解决了。“一闪一按”并不是脑残行为,而是一种谦逊和礼貌的行为,既得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又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当然顶级会员喇叭和闪灯是不用的,那些变态们估计已经忘记车上还有这个功能了。作为顶级会员来说,既然不能飞过去,那么按喇叭也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不按;如果能飞过去,那么又何必按。遇到插队也是一样,如果你防不住对方按喇叭也是徒劳的;如果你防得住那又何必按。

5。遵守交规。顶级会员是相当遵守交通规则的,当遇到一个极佳的变道和超车机会时,如果地上是实线,即便失去这个机会他们也是不会过去的。这就是作为顶级会员、作为高手的素质和礼节。不抢灯,不占道,不压实线,不超速也不龟速,不按喇叭,不压斑马线和路口,礼让行人和非机。在那么多条件的限制下,还能够做到“行云流水”的,才是高手中的高手,牛人中的牛人,变态中的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