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为什么烧录时,一直下载失败?

楼主(2016-06-19):
因为上研的问题需要做一个科技作品,用单片机做的,但是,为什么烧录时,一直下载失败?求解?试了好久也不知道哪的问题

楼主:
刚刚我换成51了,就成功了,之前用的是52,只是啥原因

网友A:
之前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B:
芯片有问题。

网友C:
芯片有问题

网友C:
芯片是坏的

网友D:
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啊

第一次发,没太注意,以后会注意哒

网友E:
芯片的问题

网友F:
有时候是波特率的问题 降低波特率就好了

网友G:
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H: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I:
可能是芯片问题,也可能是波特率太高

网友J:
芯片和波特率设置下

网友K:
可能你选器件选错了

网友L(2017-01-08):
左上角要选择单片机型号的,要注意。

网友M: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M: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N:
把串口通信线拔了试试

网友O: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P:
芯片问题

网友Q:
单片机型号要一致,电路板连线要正确,以前我也出现下载失败,检查出来原来是电路板连线断开,认真看STC上的提示也许能找到原因

网友R:
芯片有问题 或者再试一试

网友S:
重新上电

网友T(2017-11-28):
试了一下找到原因了,是板上滤波电容太大了,去掉就能正常下载了

网友U:
这个多烧录几次就OK了

网友V:
可能是板子线没连接好,再接下,用万用表测下导通性

网友W:
换一个试试

网友X:
应该是型号不匹配

网友Y:
多烧几次就好了 还要注意单片机波特率 范围

网友Z:
单片机类型选对了没有。然后,烧程序之前把开关关掉,显示监测再打开开关。

网友AA:
第一:检查单片机型号是否正确:
第二:端口是否连接正常:
第三:下载时是否断电:

网友AB:
硬件不同

网友AC:
主要是芯片的问题吧,波特率程序会自己调整

网友AD:
修改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AD:
调整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AE:
仔细看看下载操作的具体步骤把

网友AF:
检测芯片,在烧录软件中检查芯片的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AG:
波特率改为最低

网友AH(2018-02-10):
芯片,或者型号的问题

网友AI:
看不清图,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已损坏,也可能是选择的型号与实际型号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