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解释

楼主(2016-06-19):
void main()
{
  TMOD=0x02; //T0工作模式2
  TH0=0x14;  //T0赋初值
  TL0=0x00;
  IE=0x82;   //定时器中断、总中断使能
  TR0=1;     //打开定时器
//读取AD采样值
  ST=0;      // AD端口初始化
  EOC=1;
  OE=0;
  ADDA=0;  //选择通道0
  ADDB=0;
  ADDC=0;
  P3=0xff;//IO端口初始化
  P0=0xff;
  P1=0xff;
  P2=0xff;
  while(1)
  {
    ST=0;
           ST=1;
           ST=0;     //启动AD转换
           while(!EOC); //等待转换完成
           OE=1;
           _nop_();  //延时
           _nop_();
           Val=P3; //读取采样值
           OE=0;
           P0=Val;//传递给LED灯组显示

时间是多少?

网友A:
回帖奖励 +2

AD设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