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数码管万年历

楼主(2016-06-19):
之前花了40块钱买了个万年历的套件,用的是TG1508D5V2芯片,结果焊接好后发现按键无反应,被我折腾了好久,不仅按键没弄好,显示也有问题了,问了卖家也说不清楚,卖家又没有技术支持,然后就扔在那儿了,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单片机,所以重新拿它出来自己改造,把万年历芯片换成了89C52单片机,自己写程序,然后自己还弄了首加沃特舞曲作为闹铃声,看下程序就自己会编了,照着谱子编。

原理图:

这个就是坏了的芯片,应该是坏了吧,换上了我们的89C52
PCB正面,左边那个位置就是放芯片的,我现在把芯片弄下来了,放了排针
反面,基本上电路都没有改动,只有4led的线路改了下
单片机小板,89C52+1302,以及13个三极管
  反面
接上飞线,不算很多飞线吧
  4个按键,还是按原来的不变
组装好,用的是5v的开关电源,以前是变压器
    不知道怎么倒过来了,哈哈
    完成,下面听听我编的加沃特舞曲吧,可能大家不喜欢,天空之城比较好听,这个加沃特舞曲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时候拉过的,所以就拿来编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nongl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c;
uchar code dis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c7,0xc1,0x86,0xc8,0x8e,0x89};// 无小数点数码管段码表(0~9,L,U,E,N,F,H)
/****************************************************************************/
sbit        clock_clk         =         P1 ^ 0;        //ds1302_clk(时钟线)//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dat         =         P1 ^ 1;        //ds1302_dat(数据线)//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Rst         =         P1 ^ 2;        //ds1302_Rst(复位线)//DS1302时钟接口
sbit        KEY                =P1 ^ 3; //按键1,设置
sbit        KEY1        =P1 ^ 4; //按键2,上调
sbit        KEY2        =P1 ^ 5; //按键3,下调
sbit        KEY3        =P1 ^ 6; //按键4, 退出
sbit    voic    =P1 ^ 7;  //声音输出
//sbit        J1                =P3 ^ 5; //闹钟输出端
sbit        J2                =P3 ^ 6; //整点报时输出端
sbit        J3                =P3 ^ 7; //音乐播放输出端
//正极端为P2接口和以下P3接口,负极端为P0接口
sbit        HH1        =P3 ^ 0;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HH2        =P3 ^ 1;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HH3        =P3 ^ 2;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HH4        =P3 ^ 3;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HH5        =P3 ^ 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sbit a0   = ACC ^ 0;sbit a1   = ACC ^ 1;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sbit a4   = ACC ^ 4;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sbit a7   = ACC ^ 7;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NZ_H,NZ_M,G,L;//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unsigned char MENU;//菜单切换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_YY,TIME_MO,TIME_DD,TIME_HH,TIME_MM,TIME_SS;//设置年、月、日、时、分、秒存放区,用于调时
//unsigned char AL1_HH,AL1_MM;//设置J时、分*
//unsigned char AL2_HH,AL2_MM;//设置J时、分*
unsigned char NZ_HH,NZ_MM;//设置NZ时、分*
unsigned char GG;//闹钟开启关闭位
unsigned char LL;//整点报时开启关闭位
data unsigned char cou  = 0; // 软计数器,对10ms时基信号累加到1s
data unsigned char bn;//扫描映射全局变量
data unsigned char DY_PWM;//显示亮度
//以下是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1  262    //将"L1"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Hz                        时间是1/262=3826/2 us          取半周期
#define L2  286    //将"L2"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3  311    //将"L3"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4  349    //将"L4"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5  392    //将"L5"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6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7  494    //将"L7"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以下是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Z1    523     //将"Z1"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Z2    587     //将"Z2"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Z3           659     //将"Z3"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Z4    698     //将"Z4"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Z5    784     //将"Z5"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Z6    880     //将"Z6"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Z7    987     //将"Z7"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以下是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1  1046    //将"H1"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6Hz
#define H2  1174    //将"H2"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4Hz
#define H3  1318    //将"H3"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8Hz
#define H4  1396    //将"H4"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6Hz
#define H5  1567    //将"H5"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7Hz
#define H6  1760    //将"H6"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60Hz
#define H7  1975    //将"H7"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975Hz
#define O   0    //定义休止符
//以下是《加沃特舞曲》简谱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符
unsigned  int code f1[]={         H2,H3,H2,Z7,H1,H2,H1,Z6,   Z5,H4,H5,Z5,O,   H1,H2,H1,Z6,Z7,H1,Z7,Z5,   Z6,H1,H2,Z2,O,
                            H2,H3,H2,Z7,H1,H2,H1,Z6,   Z5,H4,H5,Z5,O,   Z7,Z5,Z3,Z5,Z3,Z1,         Z2,H1,H2,Z2,O,
                                                        Z6,H1,Z7,H2,H1,Z7,Z6,Z5,   Z4,Z6,H1,O,      Z7,H2,H1,H3,H2,H1,Z7,Z6,   Z5,Z7,H2,O,
                                                        H3,H2,H2,H1,H1,Z7,Z7,Z5,   Z6,H1,H3,O,      H2,Z7,Z4,Z5,H1,Z6,Z3,Z4,   Z5,H4,H5,Z5,O,

                                                        Z7,Z7,H1,H1,   H2,H5,H4,H5,H2,O,   Z5,Z5,Z6,Z6,   Z7,H2,H1,H2,H3,H2,H1,Z7,Z6,Z2,Z4,Z2,
                                                        Z3,Z5,Z3,H3,Z3,    Z2,Z5,Z2,H2,Z2,   H1,Z2,Z7,Z2,   Z6,Z6,Z7,H1,Z7,Z6,O,
                                                        Z7,Z7,H1,H1,   H2,H5,H4,H5,H2,O,   Z5,Z5,Z6,Z6,   Z7,H2,H1,H2,H3,H2,H1,Z7,Z6,Z2,Z4,Z2,
                                                        Z3,Z5,Z3,H3,Z3,    Z2,Z5,Z2,H2,Z2,   H1,Z2,Z7,Z2,   Z6,Z6,Z7,H1,Z7,Z6,O,

                                                       H1,H1,Z7,Z6,Z5,Z4,   H4,H5,Z2,Z5,O,
                                                        H1,H1,Z7,Z6,Z5,Z4,   H4,H5,Z5,Z7,O,
                                                        Z3,Z5,Z4,Z3,Z2,Z1,H3,   Z2,Z2,Z3,Z2,Z1,L7,H2,
                                                        H1,H3,H2,H1,Z7,Z6,H4,   H5,Z5,L5,O,

                                                                        0xff}; //以0xff作为音符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符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1[ ]={ 4,4,4,4,4,4,4,4,   8,1,8,8,8,  4,4,4,4,4,4,4,4,   8,1,8,8,8,   4,4,4,4,4,4,4,4,   8,1,8,8,8,
                            8,4,4,8,4,4,       8,1,8,8,8,  4,4,4,4,4,4,4,4,   8,8,8,8,     4,4,4,4,4,4,4,4,   8,8,8,8,
                                                        4,4,4,4,4,4,4,4,   8,8,8,8,    4,4,4,4,4,4,4,4,   8,1,8,8,8,

                                                        16,16,16,16,    8,8,8,8,16,16,    16,16,16,16,    4,4,4,4,4,4,4,4,8,8,8,8,
                                                        16,8,8,16,16,  16,8,8,16,16,     16,16,16,16,    16,4,4,4,4,16,16,
                                                        16,16,16,16,    8,8,8,8,16,16,    16,16,16,16,    4,4,4,4,4,4,4,4,8,8,8,8,
                                                        16,8,8,16,16,  16,8,8,16,16,     16,16,16,16,    16,4,4,4,4,16,16,

                                                        16,4,4,4,4,16,16,    16,16,16,16,    16,4,4,4,4,16,16,    16,16,16,16,
                                                        16,4,4,4,4,16,16,    16,4,4,4,4,16,16,    16,4,4,4,4,16,16,    16,16,16,16,

                                                        };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i) { while(i--); }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30;t++);

}
*/
/****************************************************************************/
void diplay_data (unsigned char l,unsigned char d){
                switch (l){//显示的列位置
                                case 1://
                                        P0 = d;P2 = 0x01;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2://
                                        P0 = d;P2 = 0x02;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3://
                                        P0 = d;P2 = 0x04;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4://
                                        P0 = d;P2 = 0x08;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5://
                                        P0 = d;P2 = 0x10;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6://
                                        P0 = d;P2 = 0x20;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7://
                                        P0 = d;P2 = 0x40;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8://
                                        P0 = d;P2 = 0x80;DelayMS(c);P0=0xff;P2 = 0x00;
                                        break;//
                                case 9://
                                        P0 = d;HH1 = 1;DelayMS(c);P0=0xff;HH1 = 0;
                                        break;//
                                case 10://
                                        P0 = d;HH2 = 1;DelayMS(c);P0=0xff;HH2 = 0;
                                        break;//
                                case 11://
                                        P0 = d;HH3 = 1;DelayMS(c);P0=0xff;HH3 = 0;
                                        break;//
                                case 12://
                                        P0 = d;HH4 = 1;DelayMS(c);P0=0xff;HH4 = 0;
                                        break;//
                                case 13://
                                        P0 = d;HH5 = 1;DelayMS(c);P0=0xff;HH5 = 0;
                                        break;//
                }
}
/*********************************************************************************************/
/*********************************************************************************************
函数名:1302驱动程序
调  用: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适用于DS1302芯片+32.768KHz6pF晶体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0x80 = 1000 0000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
//常用时钟数据读取
void read_clockS(void){
        ss = read_clock(0x81);//读取秒数据
        mm = read_clock(0x83);//读取分钟数据
        hh = read_clock(0x85);//小时
        dd = read_clock(0x87);//日
        mo = read_clock(0x89);//月
        yy = read_clock(0x8d);//年
  //        xq = read_clock(0x8b);//星期
  //        xq = xq%16; //字节低4位的BCD码放入xq
  // AL1_H = read_clock(0xc1);
  // AL1_M = read_clock(0xc3);
  // AL2_H = read_clock(0xc5);
  // AL2_M = read_clock(0xc9);
        NZ_H  = read_clock(0xd1);
        NZ_M  = read_clock(0xe1);
        G = read_clock(0xe3);
        L = read_clock(0xe5);
}
/*****************************************************************************/
/*********************************************************************************************
函数名:1302初始化程序
调  用: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初始化时钟芯片,自动检测并初始化
备  注:适用于DS1302芯片+32.768KHz6pF晶体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自动初始化)
void Init_1302(void){//-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2010年1月1日00时00分50秒星期一)
        unsigned char f;
        if(read_clock(0x81) == 0x80){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c,0x10);//年
                write_clock(0x8a,0x05);//星期
                write_clock(0x88,0x01);//月
                write_clock(0x86,0x01);//日
                write_clock(0x84,0x23);//小时
                write_clock(0x82,0x59);//分钟
                write_clock(0x80,0x50);//秒
                write_clock(0x90,0x05);//充电设置(0x05不充电,0xa5充电)
                write_clock(0xe2,0x00);//充电设置(0x05不充电,0xa5充电)
                write_clock(0xe4,0x00);//
                for(f=0;f<60;f=f+2){//清除闹钟RAM位为0
                        write_clock(0xc0+f,0x00);
                }
                write_clock(0xC4,0x09);//背光初始为亮度9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wei=0x80;
unsigned char s,d,f,h,g,e,nn;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i,j;
    MENU=0;
        voic=0;
        s=0,d=0,f=0,h=0,g=0,e=0,nn=0;
        GG=0x00,LL=0x00;
        HH1=0,HH2=0,HH3=0,HH4=0,HH5=0;
        P2=0x00,P0=0xff;
//        J1=1;
        J2=1;
        J3=1;
        c=60;
        i=0;
Init_1302();//初始程序
while(1)
{
read_clockS();
Conversion(0,yy,mo,dd);        //公历转农历
Conver_week(0,yy,mo,dd);//计算星期
/*
diplay_data (1,disdata[hh/16]);
diplay_data (2,disdata[hh%16]);
diplay_data (3,disdata[mm/16]);
diplay_data (4,disdata[mm%16]);
diplay_data (5,disdata[ss/16]);
diplay_data (6,disdata[ss%16]);
diplay_data (7,disdata[xq]);
diplay_data (8,disdata[9]);
*/
/**************************************************************************/
        if(MENU==0){        //显示正常走时主界面
                        voic=0;
                        c=60;
                        diplay_data (1,disdata[yy/16]);//1
                        diplay_data (2,disdata[yy%16]);//2
                        //diplay_data (3,disdata[mo/16]);//3,5
                        diplay_data (4,disdata[mo%16]);//4
                        diplay_data (5,disdata[dd%16]);//6
                        diplay_data (6,disdata[hh/16]);//7
                        diplay_data (7,disdata[hh%16]);//8
                        diplay_data (8,disdata[mm/16]);//9
                        diplay_data (9,disdata[mm%16]);//10
                        //diplay_data (10,disdata[mm%16]);//11,13
                        diplay_data (11,disdata[month_moon%10]);//12
                        diplay_data (12,disdata[day_moon%10]);//14
                        if(week==0){diplay_data (13,disdata[8]);}
                        else{diplay_data (13,disdata[week]);};//15
                        if(dd/16==0){
                               if(mo/16==1){
                   diplay_data (3,0xdf);//3,5
                                   }

                        }else{
                              if(mo/16==1){
                   diplay_data (3,disdata[dd/16]-0x20);//3,5
                                   }else{
                                   diplay_data (3,disdata[dd/16]);//3,5
                                   }
                        }
                        if(day_moon/10==0){
                               if(month_moon/10==1){
                   diplay_data (10,0xdf);//11,13
                                   }
                        }else{
                              if(month_moon/10==1){
                   diplay_data (10,disdata[day_moon/10]-0x20);//11,13
                                   }else{
                                   diplay_data (10,disdata[day_moon/10]);//11,13
                                   }
                        }
            if(ss%16%2){
                                          diplay_data (1,0x7f);
                      diplay_data (2,0x7f);
                        }else{
                                           diplay_data (1,0xff);
                      diplay_data (2,0xff);
                        }
                        if(G==0xff){
                                          diplay_data (4,0x7f);
                                          }else{
                                          diplay_data (4,0xff);
                                          }
                        if(L==0xff){
                                          diplay_data (3,0x7f);

                                          }else{
                                          diplay_data (3,0xff);
                                          }

            if(KEY==0){
                                s++;
                                if(s>10){
                                        s=0;MENU++;
                                        while(KEY==0){
                                            TIME_YY = yy/16*10+yy%16;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YY/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YY%10]);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打开或关闭整点报时
                 if(d>10&&KEY1==1){
                                d=0;LL=~LL;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e4,LL);//
                                }
       if(KEY2==0)f++;//打开或关闭闹钟
                if(f>10&&KEY2==1){
                                        f=0;GG=~GG;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e2,GG);//
                                }
       if(KEY3==0)h++;//打开或关闭音乐
                 if(h>10&&KEY3==1){
                                        h=0;J3=~J3;
                                }

                }

/***************************************************************/
                if(MENU==1){//设置年份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YY/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YY%10]);
                        if(KEY==0){
                                s++;
                                if(s>10){
                                s=0;MENU++;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c,(TIME_YY/10)*16+TIME_YY%10);
                                        while(KEY==0){
                        TIME_MO = mo/16*10+mo%16;
                                                if(TIME_MO/10==1){diplay_data (3,0xdf);}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MO%10]);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YY++;if(TIME_YY>99)TIME_YY=0;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YY>0){
                                TIME_YY--;
                                }
            else{
            TIME_YY=99;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c,(TIME_YY/10)*16+TIME_YY%10);
                                }
                }
/*************************************************************************************/
                if(MENU==2){//设置月份
                                                if(TIME_MO/10==1){diplay_data (3,0xdf);}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MO%10]);
                        if(KEY==0){
                                s++;
                                if(s>10){
                                s=0;MENU++;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8,(TIME_MO/10)*16+TIME_MO%10);
                                        while(KEY==0){
                                        TIME_DD = dd/16*10+dd%16;
                            if(TIME_DD/10!=0){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DD/10]);}
                                diplay_data (5,disdata[TIME_DD%10]);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MO++;if(TIME_MO>12)TIME_MO=1;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MO>1){
                                TIME_MO--;
                                }
                else{
                TIME_MO=12;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8,(TIME_MO/10)*16+TIME_MO%10);
                                }
                }
/***********************************************************************/
    if(MENU==3){        //调整日期
                            if(TIME_DD/10!=0){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DD/10]);}
                                diplay_data (5,disdata[TIME_DD%10]);
                           if(KEY==0){
                                s++;
                                if(s>10){
                                        s=0;MENU++;
                                        //Conver_week(0,TIME_YY,TIME_MO,TIME_DD);//计算星期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6,(TIME_DD/10)*16+TIME_DD%10);
                                    //write_clock(0x8a,(week/10)*16+week%10);
                                        while(KEY==0){
                                                TIME_HH = hh/16*10+hh%16;
                                                diplay_data (6,disdata[TIME_HH/10]);
                                                diplay_data (7,disdata[TIME_HH%10]);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TIME_MO==1||TIME_MO==3||TIME_MO==5||TIME_MO==7||TIME_MO==8||TIME_MO==10||TIME_MO==12){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DD++;if(TIME_DD>31)TIME_DD=1;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DD>1){
                                TIME_DD--;
                                }
                else{
                TIME_DD=31;
                                }
                                }
                }
      if(TIME_MO==4||TIME_MO==6||TIME_MO==9||TIME_MO==11){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DD++;if(TIME_DD>30)TIME_DD=1;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DD>1){
                                TIME_DD--;
                                }
                else{
                TIME_DD=30;
                                }
                                }
                }
      if(TIME_MO==2){
                if(TIME_YY%4==0){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DD++;if(TIME_DD>29)TIME_DD=1;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DD>1){
                                TIME_DD--;
                                }
                else{
                TIME_DD=29;
                                }
                                }
                   }else{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DD++;if(TIME_DD>28)TIME_DD=1;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DD>1){
                                TIME_DD--;
                                }
                else{
                TIME_DD=28;
                                }
                                }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Conver_week(0,TIME_YY,TIME_MO,TIME_DD);//计算星期
                                        week--;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6,(TIME_DD/10)*16+TIME_DD%10);
                                    write_clock(0x8a,(week/10)*16+week%10);
                                }

                }
/***************************************************************/
                if(MENU==4){//设置时间:小时
                        diplay_data (6,disdata[TIME_HH/10]);
                        diplay_data (7,disdata[TIME_HH%10]);
                        if(KEY==0){
                                s++;
                                if(s>10){
                                s=0;MENU++;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4,(TIME_HH/10)*16+TIME_HH%10);
                                        while(KEY==0){
                    TIME_MM = mm/16*10+mm%16;
                                        diplay_data (8,disdata[TIME_MM/10]);
                                        diplay_data (9,disdata[TIME_MM%10]);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HH++;if(TIME_HH>23)TIME_HH=0;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HH>0){
                                TIME_HH--;
                                }
            else{
            TIME_HH=23;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4,(TIME_HH/10)*16+TIME_HH%10);
                                }
                                                }
/*************************************************************************************/
                if(MENU==5){//设置时间:分钟
                        diplay_data (8,disdata[TIME_MM/1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MM/10]+0x80);
                        diplay_data (9,disdata[TIME_M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MM%10]+0x80);
                        if(KEY==0){
                                s++;
                                if(s>10){
                                        s=0;MENU++;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2,(TIME_MM/10)*16+TIME_MM%10);
                                write_clock(0x80,0x00);
                                        while(KEY==0){
                                                 NZ_HH = NZ_H/16*10+NZ_H%16;
                                    diplay_data (6,disdata[NZ_HH/10]);
                                    diplay_data (7,disdata[NZ_HH%10]);
                                                diplay_data (4,0x7f);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TIME_MM++;if(TIME_MM>59)TIME_MM=0;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TIME_MM>0){
                                TIME_MM--;
                                }
            else{
            TIME_MM=59;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2,(TIME_MM/10)*16+TIME_MM%10);
                                write_clock(0x80,0x00);
                                }
                }
/***************************************************************************************/
                if(MENU==6){//设置NZ:小时
                        diplay_data (6,disdata[NZ_HH/10]);
                        diplay_data (7,disdata[NZ_HH%10]);
                        diplay_data (4,0x7f);
                        if(KEY==0){
                                s++;
                                if(s>10){
                                        s=0;MENU++;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d0,(NZ_HH/10*16+NZ_HH%10));//年
                                        while(KEY==0){
                  NZ_MM = NZ_M/16*10+NZ_M%16;
                              diplay_data (8,disdata[NZ_MM/10]+0X80);
                              diplay_data (9,disdata[NZ_MM%10]);
                                  diplay_data (4,0x7f);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NZ_HH++;if(NZ_HH>23)NZ_HH=0;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NZ_HH>0){
                                NZ_HH--;
                                }
            else{
            NZ_HH=23;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d0,(NZ_HH/10*16+NZ_HH%10));//年
                                }
                }
/***************************************************************************************/
                if(MENU==7){//设置NZ:分钟
                        diplay_data (8,disdata[NZ_MM/10]+0X80);
                        diplay_data (9,disdata[NZ_MM%10]);
                        diplay_data (4,0x7f);
                        if(KEY==0){
                                s++;
                                if(s>10){
                                        s=0;MENU++;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e0,(NZ_MM/10*16+NZ_MM%10));//
                                        while(KEY==0){
                    GG = G;
                                diplay_data (6,disdata[15]);
                                diplay_data (7,disdata[1]);
                                        diplay_data (8,disdata[0]);
                                        if(GG==0xff){
                                    diplay_data (9,disdata[13]);
                                        diplay_data (4,0x7f);
                                        }else{
                    diplay_data (9,disdata[14]);
                                        diplay_data (4,0xff);
                                          }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NZ_MM++;if(NZ_MM>59)NZ_MM=0;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if(NZ_MM>0){
                                NZ_MM--;
                                }
            else{
            NZ_MM=59;
                                }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e0,(NZ_MM/10*16+NZ_MM%10));//
                                }
                }
/**************************************************************************/
                if(MENU==8){//闹钟开启和关闭
                                  diplay_data (6,disdata[15]);
                                  diplay_data (7,disdata[1]);
                                          diplay_data (8,disdata[0]);
                                          if(GG==0xff){
                                      diplay_data (9,disdata[13]);
                                           diplay_data (4,0x7f);
                                          }else{
                      diplay_data (9,disdata[14]);
                                          diplay_data (4,0xff);
                                          }
                        if(KEY==0){
                                s++;
                                if(s>10){
                                        s=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e2,GG);//
                                        while(KEY==0){
                        diplay_data (1,disdata[yy/16]);//1
                        diplay_data (2,disdata[yy%16]);//2
                        //diplay_data (3,disdata[mo/16]);//3,5
                        diplay_data (4,disdata[mo%16]);//4
                        diplay_data (5,disdata[dd%16]);//6
                        diplay_data (6,disdata[hh/16]);//7
                        diplay_data (7,disdata[hh%16]);//8
                        diplay_data (8,disdata[mm/16]);//9
                        diplay_data (9,disdata[mm%16]);//10
                        //diplay_data (10,disdata[mm%16]);//11,13
                        diplay_data (11,disdata[month_moon%10]);//12
                        diplay_data (12,disdata[day_moon%10]);//14
                        diplay_data (13,disdata[xq]);//15
                        if(dd/16==0){
                               if(mo/16==1){
                   diplay_data (3,0xdf);//3,5
                                   }
                        }else{
                              if(mo/16==1){
                   diplay_data (3,disdata[dd/16]-0x20);//3,5
                                   }else{
                                   diplay_data (3,disdata[dd/16]);//3,5
                                   }
                        }
                        if(day_moon/16==0){
                               if(month_moon/16==1){
                   diplay_data (10,0xdf);//11,13
                                   }
                        }else{
                              if(month_moon/16==1){
                   diplay_data (10,disdata[day_moon/16]-0x20);//11,13
                                   }else{
                                   diplay_data (10,disdata[day_moon/16]);//11,13
                                   }
                        }
            if(ss%16%2){
                                          diplay_data (1,0x7f);
                      diplay_data (2,0x7f);
                        }else{
                                           diplay_data (1,0xff);
                      diplay_data (2,0xff);
                        }
                        if(G==0xff){
                                          diplay_data (4,0x7f);
                                          }else{
                                          diplay_data (4,0xff);
                                          }
                        if(L==0xff){
                                          diplay_data (3,0x7f);

                                          }else{
                                          diplay_data (3,0xff);
                                          }

                                        }
                                }
                        }//长短按键处理//长按转到MENU1
       if(KEY1==0)d++;
                 if(d>10&&KEY1==1){
            d=0;GG = ~GG;
                                }
       if(KEY2==0)f++;
       if(f>10&&KEY2==1){
                                f=0;
            GG = ~GG;
                                }
       if(KEY3==0)h++;
                 if(h>10&&KEY3==1){
                                h=0;MENU=0;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e2,GG);//

                                }
                }
/**************************************************************************/

             if(MENU==9){//显示闹钟界面
              //i=0;   //从第1个音符f[0]开始播放
              while(f1[i]!=0xff&&KEY!=0&&NZ_M==mm)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if(f1[i]!=0){
                             b=(f1[i]*JP1[i])/64;
                 c=62500/f1[i];           //
                                 for(j=0;j<b;j++){ 控制节拍数

                      diplay_data (6,disdata[10]);
                      voic = ~voic;
                      diplay_data (7,disdata[0]);
                          voic = ~voic;
                      diplay_data (8,disdata[11]);
                      voic = ~voic;
                      diplay_data (9,disdata[12]);
                      voic = ~voic;
                                     }
                           }else{
                              voic = 0;
                                  b=125*JP1[i]/32;
                  c=125;
                                  for(j=0;j<b;j++){ 控制节拍数
                      diplay_data (6,disdata[10]);
                      diplay_data (7,disdata[0]);
                      diplay_data (8,disdata[11]);
                      diplay_data (9,disdata[12]);
                                     }
                                }

                              i++;                 //播放下一个音符
                                  }
                            voic = 0;

                     //diplay_data (6,disdata[10]);
            //diplay_data (7,disdata[0]);
            //diplay_data (8,disdata[11]);
                //diplay_data (9,disdata[12]);
                        //J1=0;
                        if(KEY==0||NZ_M!=mm){
                                s++;
                                if(s>10||NZ_M!=mm){
                                s=0;MENU=0;c=60;i=0;voic=0;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e2,0x00);//
                                while(KEY==0){
                        diplay_data (1,disdata[yy/16]);//1
                        diplay_data (2,disdata[yy%16]);//2
                        //diplay_data (3,disdata[mo/16]);//3,5
                        diplay_data (4,disdata[mo%16]);//4
                        diplay_data (5,disdata[dd%16]);//6
                        diplay_data (6,disdata[hh/16]);//7
                        diplay_data (7,disdata[hh%16]);//8
                        diplay_data (8,disdata[mm/16]);//9
                        diplay_data (9,disdata[mm%16]);//10
                        //diplay_data (10,disdata[mm%16]);//11,13
                        diplay_data (11,disdata[month_moon%10]);//12
                        diplay_data (12,disdata[day_moon%10]);//14
                        diplay_data (13,disdata[xq]);//15
                        if(dd/16==0){
                               if(mo/16==1){
                   diplay_data (3,0xdf);//3,5
                                   }
                        }else{
                              if(mo/16==1){
                   diplay_data (3,disdata[dd/16]-0x20);//3,5
                                   }else{
                                   diplay_data (3,disdata[dd/16]);//3,5
                                   }
                        }
                        if(day_moon/16==0){
                               if(month_moon/16==1){
                   diplay_data (10,0xdf);//11,13
                                   }
                        }else{
                              if(month_moon/16==1){
                   diplay_data (10,disdata[day_moon/16]-0x20);//11,13
                                   }else{
                                   diplay_data (10,disdata[day_moon/16]);//11,13
                                   }
                        }
            if(ss%16%2){
                                          diplay_data (1,0x7f);
                      diplay_data (2,0x7f);
                        }else{
                                           diplay_data (1,0xff);
                      diplay_data (2,0xff);
                        }
                        if(G==0xff){
                                          diplay_data (4,0x7f);
                                          }else{
                                          diplay_data (4,0xff);
                                          }
                        if(L==0xff){
                                          diplay_data (3,0x7f);

                                          }else{
                                          diplay_data (3,0xff);
                                          }

                                        }
                                }
                                }
                                }

/***************************************************************/
                if(MENU==0&&NZ_H==hh&&NZ_M==mm&&G==0xff){
                        MENU=9;
                }
                if(MENU==0&&L==0xff&&mm==0&&ss>=0&&ss<15){
                    if(ss%2==0){
                                J2=0;
                                   }
                        else{
                             J2=1;
                                 }
                   }else{
                    J2=1;
                        }
/**********************************************************************************************/
        }
}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nongli.h"
这个头文件怪怪的,错了吧?最上面那两个是干嘛的???

网友B:
这个用小数码管可以正常走时间,换成1.8英寸大的数码管就显示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驱动大数码管和小数码管程序不一样

网友A(2017-01-08):
没搞懂你公历第2和第5数码管的公共端为什么要接在一起,是因为IO口不够吗?接在一起有什么用,没有接在VCC上啊。第二个问题是时间时和分之间的冒号接哪??为什么写的是N1和N2?第三个问题是程序里整点LED写的是P3.6而不是原理图里的N3,定闹LED不是应该接P3.5吗程序里,而图里是N4。
以上三个问题望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C(2018-07-08):
楼主,能不能麻烦您把原件清单发一下,谢谢。

网友D(2019-02-18):
我也买了个这个40块的 发现现在走时老是慢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