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热水器记

楼主(2016-06-19):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几个月前开始流出的热水越来越小,到后面简直就是涓涓细流,还经常打不着火。最高领导强烈要求换新的,不过,家里有我这个DIYer达人在,没经过我的抢救就直接扔了太可惜了,所以利用周末解决一下。上网google了N多种方案,看了N多的系统结构图,最后研究出一个偏方,2分钟搞掂,现在出水量猛增,如果以前像小溪,现在就成瀑布了。

方法很简单:
对换进水口和出水口,然后打开水阀,如果能冲出一堆黑色固体物质,再反一下,再冲一次,连续几次以后,直到没有杂质冲出为止。

网友A(2017-03-24):
不开机可以流通吗?水阀关的吧。

网友B(2017-06-26):
听你说的管路里都有黑的了,还是换新的吧,寿命到了。而且你也不会修,这个不需要找资料,拆机看看就明白了,所以安全着想,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C(2018-02-18):
热水器里有个镁棒,要定期更换,不然有漏电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里有个镁棒,要定期更换,不然有漏电危险。

燃气的也有镁棒吗?没修过燃气的,不太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里有个镁棒,要定期更换,不然有漏电危险。

不要误导人好吗!亲 镁棒拿来干嘛的自己百度查下  和漏电有半毛钱关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燃气的也有镁棒吗?没修过燃气的,不太明白。

镁棒都有 ,是防水垢的。不过一般都没人换。

网友F(2018-03-25):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里有个镁棒,要定期更换,不然有漏电危险。

镁棒是做阴极保护的,防腐用的,只有储水式容器才使用。

网友G(2025-11-12):
引用 网友H:

镁牺牲自己可以保护铁?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