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85芯片 电流隔离、双通道、16位、同步采样、菊花链连接的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
实物图:

本电路为高速、高精度、同步采样模数转换应用提供电流隔离。16位PulSAR ADC AD7685 是一款多功能器件,支持通过菊花链监控多个通道。基于运算放大器 AD8615的输入电路对±10 V工业信号进行电平转换、衰减和缓冲,以满足ADC的输入要求。这个灵活的电路包括一个精密基准电压源ADR391 和两个四通道数字隔离器ADuM1402 ,以便为常见的工业数据采集应用提供紧凑且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电路原理图:

AD7685是一款16位、电荷再分配、逐次逼近型(SAR)模数转换器(ADC),采用2.3 V至5.5 V单电源(VDD)供电。它内置一个低功耗、高速、16位无失码、无流水线延迟的采样ADC、一个内部转换时钟和一个多功能串行接口端口,还集成了一个低噪声、宽带宽、短孔径延迟的采样保持电路。在CNV上升沿,它对IN+与IN-之间的模拟输入电压差进行采样,范围从0 V至VREF。基准电压VREF由外部提供,范围从0.5 V至VDD。图1所示电路采用4.5 V基准电压。

AD7685的功耗与采样速率成线性比例关系。VDD = 5 V且采样速率为250 kSPS时,最大功耗为15 mW。AD7685采用10引脚MSOP封装或10引脚QFN(LFCSP)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85°C。SPI兼容串行接口还能够利用SDI输入,将几个ADC以菊花链形式连结到单条三线式总线上,或提供一个可选的繁忙(BUSY)指示功能。它采用独立的VIO电源引脚,与1.8V、2.5V、3V或5V逻辑兼容。

完整的模拟信号链采用5 V单电源供电。低压差2.5 V基准电压源ADR391和U13轨到轨CMOS运算放大器AD8615,产生ADC所用的4.5 V基准电压。4.5 V基准电压在U13的输出端提供0.5 V裕量,因此,在5 V电源的标称变化范围内,运算放大器始终保持在线性区域内工作。ADR391 2.5 V输出由U13的噪声增益(1 + R4/R5)放大。对于所选的R4和R5值,噪声增益为1.8,因此基准电压为1.8 × 2.5 V = 4.5 V。

U4和U14运算放大器AD8615提供0.225的信号增益(由R1与R2和R19与R20的比值设置),将20 V p-p的输入信号幅度降至ADC输入端的4.5 V p-p。对于0 V输入,U4和U14的输出端需要2.25 V偏移,这就要求U4和U14同相输入端的共模电压为1.84 V,该电压由电阻分压器R3-R6产生。

U4和U14输出端的R-C网络(33 Ω、2.7 nF)形成一个带宽为1.8 MHz的单极点噪声滤波器。

AD8615是一款CMOS轨到轨输入和输出、单电源放大器,具有极低失调电压、宽信号带宽以及低输入电压和电流噪声等特性。该器件采用DigiTrim®专利调整技术,无需激光调整便可达到出色的精度。AD8615采用2.7 V至5 V单电源供电。

20 MHz以上的带宽、低失调、低噪声和低输入偏置电流特性的结合,使该放大器适合各种应用。滤波器、积分器、光电二极管放大器和高阻抗传感器等器件均可受益于这些特性组合。宽带宽和低失真特性则有益于交流应用。在DigiTrim系列中,AD8615提供最高的输出驱动能力,是音频线路驱动器和其它低阻抗应用的理想选择。

该器件的具体应用包括:便携式和低功耗仪器仪表、便携式设备的音频放大、便携式电话耳机、条形码扫描器以及多极点滤波器。它还具有轨到轨输入与输出摆幅能力,因而设计人员可以在单电源系统中缓冲CMOS ADC、DAC、ASIC及其它宽输出摆幅器件。

ADR391是一款微功耗、低压差基准电压源,可利用仅比输出电压高出300 mV的电源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先进的设计无需外部电容,可进一步节省电路板空间、降低成本。ADR391精密基准电压源具有低功耗、小尺寸和易于使用的特点,非常适合电池供电应用。该器件利用ADI公司的温度漂移曲率校正专利技术,可在TSOT封装中实现9 ppm/°C的低温漂特性。

ADuM1402是一款采用ADI公司iCoupler®技术的四通道数字隔离器。该隔离器件将高速CMOS与单芯片空芯变压器技术融为一体,具有优于光耦合器等替代器件的出色性能特征。

iCoupler 器件不用LED和光电二极管,因而不存在一般与光耦合器相关的设计困难。简单的iCoupler数字接口和稳定的性能特征,可消除光耦合器通常具有的电流传输比不确定、非线性传递函数以及温度和使用寿命影响等问题。

这些iCoupler产品不需要外部驱动器和其它分立器件。此外,在信号数据速率相当的情况下,iCoupler器件的功耗只有光耦合器的1/10至1/6。

ADuM1402隔离器提供四个独立的隔离通道,支持2/2方向和最高达90 Mbps(C级)的多种数据速率(请参考数据手册“订购指南”部分)。所有型号均可采用2.7 V至5.5 V电源电压工作,与低压系统兼容,并且能够跨越隔离栅实现电压转换功能。此外,ADuM1402具有低脉冲宽度失真(小于2 ns)和严格的通道间匹配(小于2 ns)特性。与其它光耦合器不同,ADuM1402隔离器具有已取得专利的刷新特性,可确保不存在输入逻辑转换时及缺少一个电源条件下的直流正确性。

AD7685如何通过菊花链连接起来,以减少需要隔离的信号数量。注意,RSCLK和RFS分别是AD7685串行时钟(SCK)和串行帧同步(CNV)的回读结果,这些回读信号相对于DATA信号的偏斜必须非常短。该偏斜为数字隔离器的通道间匹配传播延迟(tPSKCD),对于ADuM1402C小于2 ns。因此,串行接口能够以数字隔离器的最大速度工作(ADuM1402C为90 Mbps),对应于90 MHz的最大串行时钟频率。如果延迟过长,它可能要受到数字隔离器传播延迟级联的限制。本电路中,对于250 kSPS的采样频率,TSCLK频率为30 MHz。

将两个相位相差90°的±10 V信号施加于EVAL-CN0194-SDPZ板的两个通道(AIN1和AIN2),利用随附的评估软件获得转换结果。使用随附的评估软件还可以查看FFT数据,以及固定直流电平时的代码直方图。

该电路或任何高速电路的性能都高度依赖于适当的PCB布局,包括但不限于电源旁路、受控阻抗线路(如需要)、元件布局、信号布线以及电源层和接地层。

BOM表:
3
C1 C3 C20
10uF
6.3V

10.0%
0805
Taiyo Yuden
JMK212B7106KG-T
Digi-Key
587-2396-2-ND
CAPC2012X100N
7
C2  C4-6 C17-18 C21
0.1uF
16V

5.0%
0603
Kemet
C0603C104J4RACTU
Digi-Key
399-1097-2-ND
CAPC1608X55N
6
C7-8  C10-11 C13-14
1.0uF
16V

10.0%
0603
TDK
C1608X7R1C105K
Digi-Key
445-1604-2-ND
CAPC1608X55N
2
C9  C12
4.7uF
10V

10.0%
0805
Taiyo  Yuden
LMK212B7475KG-T
Digi-Key
587-1442-2-ND
CAPC2012X100N
3
C15-16  C19
470pF
50V

5.0%
0603
TDK
C1608C0G1H471J
Digi-Key
445-1289-2-ND
CAPC1608X55N
1
C22
100pF
50V

5.0%
0603
TDK
C1608C0G1H101J
Digi-Key
445-1281-2-ND
CAPC1608X55N
2
C23-24
2700pF
50V

5.0%
0603
Murata
GRM1885C1H272JA01D
Digi-Key
490-3283-2-ND
CAPC1608X55N
2
D1  D5
SBR2U30P1-7
400mV
2A

PowerDI  123
Diodes  Inc
SBR2U30P1-7
Digi-Key
SBR2U30P1DITR-ND
POWERDI123
2
D2  D6
SMBJ5342B-TP
6.8V
1A

DO-214AA,  SMB
Micro  Commericial
SMBJ5342B-TP
Digi-Key
SMBJ5342B-TPMSTR-ND
DIOM5436X241N
3
D3-4  D7
SML-LX15GC
2.2V
20mA

SOT-23-3
Lumex
SML-LX15GC-TR
Digi-Key
67-1685-2-ND
D_LED_LUMEX_SMD
2
F1-2
1210L035YR
6V
350mA  - Hold

1210
Littelfuse  Inc
1210L035YR
Digi-Key
F2997TR-ND
CAPC3225X94N
2
J1-2

CUI  Inc.
PJ-002A-SMT
Digi-Key
CP-002APJTR-ND
CON_BARREL_JACK_SMD
1
J3
FX8-120S-SV(21)

120-Pin  SMD
Hirose
FX8-120S-SV(21)
Digi-Key
H1219-ND
CON_120PIN_SMD
5
R1  R3-4 R19 R21
1.00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1001V
Digi-Key
P1.00KHTR-ND
RESC1608X50AN
2
R2  R20
4.42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4421V
Digi-Key
P4.42KHTR-ND
RESC1608X50AN
1
R5
1.24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1241V
Digi-Key
P1.24KHTR-ND
RESC1608X50AN
1
R6
2.80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2801V
Digi-Key
P2.80KHTR-ND
RESC1608X50AN
2
R7  R10
210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2103V
Digi-Key
P210KHTR-ND
RESC1608X50AN
2
R8  R11
64.9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6492V
Digi-Key
P64.9KHTR-ND
RESC1608X50AN
2
R9  R12
165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1650V
Digi-Key
P165HTR-ND
RESC1608X50AN
1
R13
OPEN

1.0%
0603

RESC1608X50AN
2
R14-15
100K

1.0%
0603
Stackpole
RMCF0603FT100K
Digi-Key
RMCF0603FT100KTR-ND
RESC1608X50AN
1
R16
140K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1403V
Digi-Key
P140KHTR-ND
RESC1608X50AN
1
R17
78.7K

1.0%
0603
Vishay/Dale
CRCW060378K7FKEA
Digi-Key
541-78.7KHTR-ND
RESC1608X50AN
1
R18
64.9

1.0%
0603
Stackpole
RMCF0603FT64R9
Digi-Key
RMCF0603FT64R9TR-ND
RESC1608X50AN
2
R22-23
33.0

1.0%
0603
Panasonic
ERJ-3EKF33R0V
Digi-Key
P33.0HTR-ND
RESC1608X50AN
2
U1  U12
AD7685

TSSOP-10
Analog  Devices
AD7685CRM

SOP50P490X110-10N
2
U2  U15
ADuM1402

SOIC-16
Analog  Devices
ADuM1402CRW

SOIC127P1030X265-16N
1
U3
ADR391

TSOT-23-5
Analog  Devices
ADR391BUJZ

SOT95P280X110-5N
3
U4  U13-14
AD8615

TSOT-23-5
Analog  Devices
AD8615AUJZ

SOT95P280X110-5N
2
U5  U9
BNX016

Murata
BNX016-01
Digi-Key
490-5055-ND
BNX016-01
3
U6-7  U10
ADP3336

TSSOP-8
Analog  Devices
ADP3336ARMZ

SOP65P490X94-8N
1
U8
24LC32A

TSSOP-8
Microchip
24LC32AT-I/MS
Digi-Key
24LC32AT-I/MS-ND
SOP65P490X94-8N
1
U11
SN74AHC1G32-Q1

TSOT-23-5
Texas  Instruments
SN74AHC1G32TDCKRQ1
Digi-Key
296-25282-2-ND
SOT65P210X110-5N
1
U16
74HC123
2V  - 6V
5.2mA

TSSOP-16
Texas  Instruments
CD74HC123PWR
Digi-Key
296-12780-2-ND
SOP65P640X120-16N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2018-05-28):
原理图怎么是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