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 STC自动下载器 免手动下载

楼主:
实物图:

该模块运用STC15F104控制三极管通断来实现 主单片机的通断电   方便下载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

原理图:
源代码:

#include <reg52.h>//52系列单片机特殊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单片机I/O功能声明*********/
sbit DYKZD=P3^4;//电源控制端
sbit XZXHD=P3^3;//下载信号检测端
uchar x;                //下载信号低电平个数
/**************初始化**************/
void init()//初始化子函数
{
        DYKZD=0;//电源控制端打开
        XZXHD=1;
        INT1= 1;
        IT1 = 1;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开关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外部中断ITN1********/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x++;
}
/**************主程序************/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
        while(1)
        {
         if(x>60)
         {
                DYKZD=1;
                delayms(500);
                DYKZD=0;
                delayms(60000);
                x=0;
         }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2016-09-25):
我自己亲手试试1

网友B(2016-11-26):
做个试试怎么样

网友C:
程序太简单了,只是判断波形达到一定数量就硬启。如果下载的程序很大,就会在下载的过程中再次重启,软件还要改进!
程序要求:(1)自动识别1200~19200波特率下的0x7f指令;(2)收到其他指令,计数立即清零;(3)兼容5.0/3.3双电压,楼主把芯片换成STC15W201S好些,价格便宜

网友D(2017-10-05):
我把你的改了,直接检测低电平,效果很好。

网友E:
做个试试

网友F:
试试这个,看着还行!

网友G(2017-11-15):
貌似不,自己做来试试

网友G(2017-12-16):
非常不错的资料,免除手动操作真的方便

网友H(2020-03-19):
看着真不错,有空我也搞一个

网友I(2024-07-19):
刚好有两块,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