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的求最短路径走迷宫算法

楼主(2016-06-19):
因为前几天去论坛看到有网友问迷宫算法的问题,所以抽空研究了一下搜索算法.我把很久以前写的
一个走迷宫的程序贴上去了.这个程序比较土,不会判断随机产生的迷宫是否能走通,不是按最短路径搜索,但是,只要是能连通的迷宫就肯定能走出去.呵呵,很土的一个方法,自已瞎琢磨了.
以前的程序算法是这样的:
1.随机产生由0x00和0xff结成的地图
2.从(0,0)点开始进入迷宫
3.因为出口在(MAXX,MAXY),所以搜索方向是 右->下->上->左
4.每走过一个方格把此方格对应的值加1
5.在选择方向时,总是优先选择方格值最小的相邻方格,这样,一个方格走过的次数越多就越不会再次走入,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走到(MAXX,MAXY)了
这种算法导致"小人"会在迷宫里不停的走来走去,很多时候是在重复走动,看起来傻傻的(俺喜欢)

为了解决判断迷宫是否能走通问题,和求最短路径问题,我想了很久.
网上有网友说可以用A*算法来探路比较好,我去找了几篇资料,没看太懂,
自已瞎折腾一通,又搞出一个新算法,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反正结果看起来是对的.呵呵
新的算法是这样的:
1.随机产生由0x00和0xff结成的地图
2.建立一个空的"连通地图方格列表",然后用递归方法去搜索所有与(0,0)相同值的方格,然后把坐格存入"连通地图方格列表"中 在递归时,如果碰到"连通地图方格列表"中已经存在的方格则跳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连通地图方格列表",然后只要 判断迷宫入口坐标(0,0)和出口坐标(MAXX,MAXY)是否都在列表时就可以知道是否迷宫能走通了,好简单吧:)
3.把迷宫入口坐标(0,0)的赋值为1,然后用双重循环判断迷宫中每一方格,如果一个方格的值>1且小于255的话,则把相邻 的方格值全部加1,如果某一个相邻方格的值比所在方格值+1还要大的话(因为连通的原因),则把相邻方格设成方格值+1 重复这样做,直到 出口坐标(MAXX,MAXY) 也被赋值为止.
4.现在工作就很简单了,从出口坐标(MAXX,MAXY)开始向上推,逐次递减直到入口坐标(0,0),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由多个坐标组成的路线表,也就是最短路径了(看起来是的)
5.因为是在老的程序基础上改的,也没有仔细弄,把最短路径经过方格全部设为0,把其它连通的方格则全部设为1, 这样老的程序不做什么修改就OK了.
6.欣赏了几十遍小人走通迷宫的路线,直是简洁,呵呵.

在解决迷宫问题的同时,俺发现判断连通的原理和绘图时填充算法其实是一回事,以后可以自已写填充函数了:)
迷宫问题虽然是小问题,但是扩展开来又可以解决别的问题了,如地图导航之类的.

这个程序及源代码的下载地址在:
/*
    这是一个研究最短迷宫寻路算法程序

    mail:szluosj@21cn.com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dos.h>
#include <iostream.h>

const int XSIZE = 60;
const int YSIZE = 45;
const int DIE  = 255;
unsigned long count=0;
unsigned char Map[YSIZE][XSIZE];

int g_SameAreaList[YSIZE*XSIZE][2]; //相同区域的列表
int g_iSameAreaCount = 0;

int g_ShortPathList[YSIZE*XSIZE][2]; //最段的路径点列表
int g_iShortPathCount = 0;

int dir[4][2]=
{
    1 , 0,
    0 , 1,
    0 , -1,
    -1, 0
};

int xx=0,yy=0;
int oldxx=xx,oldyy=yy;

//枚举一条线段上的所有点
int LineDDA(int x1,int y1,int x2,int y2,void *p_pData)
{
    int i,p,n,x,y,tn,j;
    int iIndex = 0;
    int *pData = (int *)p_pData;

    if( y1==y2 ) //是一横线
    {
        if(x1>x2)
        {
            x=x2; x2=x1; x1=x;
        }

        for (j=x1;j<=x2;j++)
        {
            pData[iIndex] = j;
            pData[iIndex+1] = y1;
            iIndex+=2;
        }
        return iIndex;
    }

    if( x1==x2 ) //是一竖线
    {
        if(y1>y2)
        {
            y=y2; y2=y1; y1=y;
        }

        for (j=y1;j<=y2;j++)
        {
            pData[iIndex] = x1;
            pData[iIndex+1] = j;
            iIndex+=2;
        }
        return iIndex;
    }

    if( abs(y2-y1) <= abs(x2-x1) )
    {
        if( (y2<y1&&x2<x1) || (y1<=y2&&x1>x2) )
        {
            x=x2; y=y2; x2=x1; y2=y1; x1=x; y1=y;
        }

        if( y2>=y1 && x2>=x1 )
        {
            x=x2-x1;
            y=y2-y1;
            p=2*y;
            n=2*x-2*y;
            tn=x;

            while(x1<=x2)
            {
                if(tn>=0)
                    tn-=p;
                else
                {
                    tn+=n;
                    y1++;
                }

                pData[iIndex] = x1;
                pData[iIndex+1] = y1;
                iIndex+=2;

                x1++;
            }
        }
        else
        {
            x=x2-x1;
            y=y2-y1;
            p=-2*y;
            n=2*x+2*y;
            tn=x;
            while(x1<=x2)
            {
                if(tn>=0)
                    tn-=p;
                else
                {
                    tn+=n;
                    y1--;
                }
                pData[iIndex] = x1;
                pData[iIndex+1] = y1;
                iIndex+=2;

                //        putpixel(x1,y1);
                x1++;
            }
        }
    }
    else
    {
        x=x1; x1=y2; y2=x; y=y1; y1=x2; x2=y;
        if( (y2<y1&&x2<x1) || (y1<=y2&&x1>x2) )
        {
            x=x2; y=y2; x2=x1; y2=y1; x1=x; y1=y;
        }

        if( y2>=y1 && x2>=x1 )
        {
            x=x2-x1; y=y2-y1;
            p=2*y; n=2*x-2*y; tn=x;
            while(x1<=x2)
            {
                if(tn>=0)
                    tn-=p;
                else
                {
                    tn+=n;
                    y1++;
                }
                //      putpixel(y1,x1);
                pData[iIndex] = y1;
                pData[iIndex+1] = x1;
                iIndex+=2;

                x1++;
            }
        }
        else
        {
            x=x2-x1; y=y2-y1;
            p=-2*y; n=2*x+2*y; tn=x;

            while(x1<=x2)
            {
                if(tn>=0)
                    tn-=p;
                else
                {
                    tn+=n;
                    y1--;
                }
                //        putpixel(y1,x1);
                pData[iIndex] = y1;
                pData[iIndex+1] = x1;
                iIndex+=2;

                x1++;
            }
        }
    }
    return iIndex;
}

void ShowXY()
{
    textattr(0x0f);
    gotoxy(70,1);
    cprintf("X=%u",xx);
    gotoxy(70,2);
    cprintf("Y=%u",yy);
    gotoxy(65,4);
    cprintf("Total= %lu",count);
}

void ClearMap()
{
    for (int y=0;y<YSIZE;y++)
    {
        for (int x=0;x<XSIZE;x++)
        {
            Map[y][x]=0;
        }
    }
}

void MakeMap()
{
    int y,x;
    int iData;

    ClearMap();
    randomize();
    for (y=0;y<YSIZE;y++)
    {
        for (x=0;x<XSIZE;x++)
        {
            iData = random(1000);
            if ( (iData>0) && (iData<300) )
                Map[y][x]=DIE;
        }
    }
    for (y=0;y<5;y++)
    {
        for (x=0;x<5;x++)
        {
            Map[y][x]=0;
            Map[YSIZE-y-1][XSIZE-x-1]=0;
        }
    }
}

void DrawBox(int x1,int y1,int x2,int y2)
{
    textattr(0x7);
    for (int i=0;i<x2-x1;i++)
    {
        gotoxy(i+x1,y1);
        cprintf("?);
            gotoxy(i+x1,y2);
        cprintf("?);
    }
    for (i=0;i<y2-y1;i++)
    {
        gotoxy(x1,y1+i);
        cprintf("?);
            gotoxy(x2,y1+i);
        cprintf("?);
    }

}

void ShowMan()
{
    gotoxy(oldxx+2+1,oldyy+2+1);
    textattr(14);
    cprintf(".");

    gotoxy(xx+2+1,yy+2+1);
    textattr(13);
    cprintf("");
}

void ShowMap()
{
    int X=2,Y=2;
    DrawBox(X,Y,X+XSIZE+1,Y+YSIZE+1);
    gotoxy(X+XSIZE+1,Y+YSIZE);
    cprintf(" ");
    gotoxy(X+1,Y);
    cprintf(" ");

    for (int y=0;y<YSIZE;y++)
    {
        for (int x=0;x<XSIZE;x++)
        {
            gotoxy(x+X+1,y+Y+1);
            switch(Map[y][x])
            {
            case DIE:
                textattr(4);
                cprintf("?);
                    break;
            case 254:
                textattr(0x2);
                cprintf("?);
            case 0:
            case 1:
                textattr(0x0f);
                cprintf(" ");
                break;
            default:
                textattr(0x0E);
                cprintf(".");
            }

        }
    }
}

int isOver()
{ //判断是否死路, 判断是不是所有走过的路周围都没有路了,如果是这样就是死路了
    int y,x;
    //看看是不是还有气
    for (y=0;y<YSIZE;y++)
    {
        for (x=0;x<XSIZE;x++)
        {
            if (Map[y][x]==0)
                continue;

            if (Map[y][x]==DIE)
                continue;

            if (y>1)
                if (Map[y-1][x]==0)
                    return 0;

            if (y<YSIZE-1)
                if (Map[y+1][x]==0)
                    return 0;

            if (x>1)
                if (Map[y][x-1]==0)
                    return 0;

            if (x<XSIZE-1)
                if (Map[y][x+1]==0)
                    return 0;
        }
    }

    return 1;
}

int GoToThere()
{
    int tx,ty;
    unsigned char dd[4];
    int i,j,d;
    unsigned char min,data;

    for (d=0;d<4;d++)
    {
        tx = xx + dir[d][0];
        ty = yy + dir[d][1];
        if ((tx>=XSIZE)||(tx<0))
        {
            dd[d]=DIE;
            continue;
        }
        if ((ty>=YSIZE)||(ty<0))
        {
            dd[d]=DIE;
            continue;
        }
        dd[d]=Map[ty][tx];
    }

    data=dd[0];
    min=0;

    for (i=0;i<4;i++)
    {
        if (data>dd[i])
        {
            data=dd[i];
            min = i;
        }
    }

    return min;
}

int Go()
{
    int i,d;
    count++;
    d = GoToThere();
    oldxx=xx;
    oldyy=yy;
    xx = xx + dir[d][0];
    yy = yy + dir[d][1];
    Map[oldyy][oldxx]++;

    if (Map[oldyy][oldxx]==1)
        Map[oldyy][oldxx] = 2;

    return 0;
}

int Success()
{
    if ((xx>=XSIZE-1) && (yy>=YSIZE-1))
    {
        //    do
        //    {
        gotoxy(70,5);
        textattr(0xee);
        cprintf("SUCCESS!"); //SUCCESS!
        gotoxy(70,6);
        textattr(0xee);
        cprintf("Esc to Exit");
        //    } while(getch()!=27);
        return 0;
    }
    return -1;
}

int isExistPosInSameAreaList(int p_iX,int p_iY)
{
    for (int i=0;i<g_iSameAreaCount;i++)
    {
        if ( (g_SameAreaList[i][0] == p_iX) && (g_SameAreaList[i][1] == p_iY)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AddOnePosToSameAreaList(int p_iX,int p_iY)
{
    if (isExistPosInSameAreaList(p_iX,p_iY))
        return 0;

    g_SameAreaList[g_iSameAreaCount][0] = p_iX;
    g_SameAreaList[g_iSameAreaCount][1] = p_iY;
    g_iSameAreaCount++;

    return g_iSameAreaCount;
}

int GetSameArea(int p_iX,int p_iY)
{
    int iNewX,iNewY;
    int iHasSame = 0;
    for (int d=0;d<4;d++)
    {
        iNewX = p_iX + dir[d][0];
        iNewY = p_iY + dir[d][1];

        if ( (iNewX>=0) && (iNewX<XSIZE) && (iNewY>=0) && (iNewY<YSIZE) )
        { //新的位置有效
            if (Map[iNewY][iNewX]==Map[p_iY][p_iX])
            {
                iHasSame = 1;
                if (AddOnePosToSameAreaList(iNewX,iNewY)!=0) //追加成功一个新的节点
                    if (GetSameArea(iNewX,iNewY)==0)//再查询下一个节点
                        return 0;
            }
        }
    }

    return iHasSame;
}

int GetSameAreaList(int x,int y)
{ //从map中得到一片相连的区域,存放到 listSameArea
    g_iSameAreaCount = 0;
    return GetSameArea(x,y);
}

int GetShortStepCount(int x1,int y1,int x2,int y2,int p_iStep)
{
    int iNewX,iNewY;
//   int iStepCount = 0;
    int iTemp;

    for (int d=0;d<4;d++)
    {
        iNewX = x1 + dir[d][0];
        iNewY = y1 + dir[d][1];

        if ( (iNewX>=0) && (iNewX<XSIZE) && (iNewY>=0) && (iNewY<YSIZE) ) { //新的位置有效
            if (Map[iNewY][iNewX]==Map[x1][y1]) {
                if ((iNewX==x2) && (iNewY==y2))
                    return p_iStep;

                iTemp = GetShortStepCount(iNewX,iNewY,XSIZE-1,YSIZE-1,p_iStep);
                if (iTemp==9999)
                    Map[iNewX][iNewY] = 100;

                p_iStep+=iTemp;
            }
        }
    }

    Map[y1][x1] = 100;
    return 9999;
}

int GetShortPathList()
{
    int iNewX,iNewY;
    int iIndex;
    int i,d,x,y;

    Map[0][0] = 1;

    while (Map[YSIZE-1][XSIZE-1]==0) {
        for (y=0;y<YSIZE;y++)
        {
            for (x=0;x<XSIZE;x++)
            {
                if (Map[y][x]==DIE)
                    continue;

                if (Map[y][x]==0)
                    continue;

                for (d=0;d<4;d++)
                {
                    iNewX = x + dir[d][0];
                    iNewY = y + dir[d][1];
                    if ( (iNewX>=0) && (iNewX<XSIZE) && (iNewY>=0) && (iNewY<YSIZE) ) { //新的位置有效
                        if (Map[iNewY][iNewX]==DIE)
                            continue;

                        if (Map[iNewY][iNewX]==0)
                            Map[iNewY][iNewX] = Map[y][x] + 1;
                        else if (Map[iNewY][iNewX]>(Map[y][x] + 1))
                            Map[iNewY][iNewX] = Map[y][x] + 1;
                    }
                }
            }
        }
    }

    iIndex = 0;

    iIndex = 0;
    x = XSIZE-1;
    y = YSIZE-1;
    g_ShortPathList[iIndex][0] = x;
    g_ShortPathList[iIndex][1] = y;
    iIndex++;
    while(1) {
        if ( (x==0) && (y==0) )
            break;

        for (d=0;d<4;d++)
        {
            iNewX = x + dir[d][0];
            iNewY = y + dir[d][1];
            if ( (iNewX>=0) && (iNewX<XSIZE) && (iNewY>=0) && (iNewY<YSIZE) ) { //新的位置有效
                if (Map[iNewY][iNewX]==(Map[y][x]-1)) {
                    g_ShortPathList[iIndex][0] = iNewX;
                    g_ShortPathList[iIndex][1] = iNewY;
                    iIndex++;
                    x = iNewX;
                    y = iNewY;
                    break;
                }
            }
        }
    }

    g_iShortPathCount = iIndex;
    return g_iShortPathCount;
}

void ShowSameArea()
{
    for (int i=0;i<g_iSameAreaCount;i++)
    {
        Map[g_SameAreaList[i][1]][g_SameAreaList[i][0]] = 10;
    }

    ShowMap();
}

int GetPathCount(int p_iX,int p_iY)
{//得到一个节点的通路个数
    int iNewX,iNewY;
    int iPathCount = 0;
    for (int d=0;d<4;d++)
    {
        iNewX = p_iX + dir[d][0];
        iNewY = p_iY + dir[d][1];

        if ( (iNewX>=0) && (iNewX<XSIZE) && (iNewY>=0) && (iNewY<YSIZE) ) { //新的位置有效
            if (Map[iNewY][iNewX]==1)
                iPathCount++;
            else if (Map[iNewY][iNewX]==0)
                iPathCount++;
        }
    }
    return iPathCount;
}

int DropAllLeaf()
{
    int iCount;

    //删除单一叶子结点
    do {
        iCount = 0;

        for (int i=0;i<g_iSameAreaCount;i++)
        {
            if (GetPathCount(g_SameAreaList[i][0],g_SameAreaList[i][1])<=1)
            {
                Map[g_SameAreaList[i][1]][g_SameAreaList[i][0]] = 254;
                g_SameAreaList[i][0] = 0;
                g_SameAreaList[i][1] = 0;
                iCount++;
            }
        }
    } while(iCount>0);

    return iCount;
    //删除两个分支的结点
}

int DropDoubleLeaf()
{
    int SameAreaList[YSIZE*XSIZE][2]; //相同区域的列表
//    int iSameAreaCount = 0;

    for (int i=0;i<g_iSameAreaCount;i++)
    {
        memcpy((char *)SameAreaList,g_SameAreaList,YSIZE*XSIZE*2*sizeof(int));
//        iSameAreaCount = g_iSameAreaCount;

        if (GetPathCount(g_SameAreaList[i][0],g_SameAreaList[i][1])==2)
        { //有两条分支
            Map[g_SameAreaList[i][1]][g_SameAreaList[i][0]] = 254;
            g_SameAreaList[i][0] = 0;
            g_SameAreaList[i][1] = 0;
            //     iCount++;
        }
    }

    return 0;
}

void init()
{
    xx=0,yy=0;
    oldxx=xx,oldyy=yy;
    count = 0;

    //    highvideo(void);
    //    lowvideo(void);
    //    normvideo(void);
    clrscr();
    clrscr();
    _setcursortype(_NOCURSOR);
}

void end()
{
    //    highvideo(void);
    //    lowvideo(void);
    //    normvideo(void);

    textattr(0x07);
    clrscr();
    _setcursortype(_NORMALCURSOR);
}

void main()
{
    int i;
    //    highvideo();
    textmode(64);

    end();
    init();

lab_begin:

    end();
    init();
    MakeMap();

    GetSameAreaList(1,1);

    if (!isExistPosInSameAreaList(XSIZE-1,YSIZE-1)) {
        gotoxy(70,5);
        textattr(0xee);
        cprintf("disconnect!");
        gotoxy(70,6);
        textattr(0xee);
        cprintf("Esc to Exit");
        sound(500);
        delay(100);
        sound(250);
        delay(100);
        sound(500);
        delay(100);
        nosound();

        ShowSameArea();
        //            ShowMap();
        //            getch();
        delay(1000);

        goto lab_begin;
    }

    //    ShowSameArea();

    for (i=0;i<g_iSameAreaCount;i++)
        Map[g_SameAreaList[i][1]][g_SameAreaList[i][0]] = 0;
        /*
        g_iShortPathCount = LineDDA(0,0,XSIZE-1,YSIZE-1,g_ShortPathList); // 最段的路径点列表
        printf("\n%d\n",g_iShortPathCount);
    */

    g_iShortPathCount = 0 ;
    GetShortPathList();

    for (i=0;i<g_iSameAreaCount;i++)
        Map[g_SameAreaList[i][1]][g_SameAreaList[i][0]] = 1;

    for (i=0;i<g_iShortPathCount;i++) {
        if (Map[g_ShortPathList[i][1]][g_ShortPathList[i][0]]!=DIE)
            Map[g_ShortPathList[i][1]][g_ShortPathList[i][0]] = 0;
    }

    /*
    g_iShortPathCount = 0 ;
    //  GetShortPathList();
    g_iShortPathCount = LineDDA(0,0,XSIZE-1,YSIZE-1,g_ShortPathList); // 最段的路径点列表
    for (i=0;i<g_iShortPathCount;i++) {
    if (Map[g_ShortPathList[i][1]][g_ShortPathList[i][0]]!=DIE)
    Map[g_ShortPathList[i][1]][g_ShortPathList[i][0]] = 0;
    }
    */
    //    delay(2000);
    ShowMap();

    do
    {
        Go();

        //ShowMap();
        ShowMan();
        ShowXY();

        if (Success()==0)
        {
            delay(1000);
            end();
            goto lab_begin;
            //      return;
        }

        delay(50);

    }while(!kbhit());
    if (getch()!=27)
        goto lab_begin;

    _setcursortype(_NORMALCURSOR);
    clrscr();
    //    normvideo();
    textmode(-1);
}

/*
20:05 2005-9-9
今天是周末,没很多事,抽空研究了一下搜索算法.因为前几天去论坛看到有网友请教迷宫算法的问题,我把很久以前写的
一个走迷宫的程序贴上去了.这个程序比较土,不会判断随机产生的迷宫是否能走通,不是按最短路径搜索,但是,只要是
能连通的迷宫就肯定能走出去.呵呵,我的算法没学好,很多时候就搞自已瞎琢磨了.

  以前的程序算法是这样的:

1.随机产生由0x00和0xff结成的地图
2.从(0,0)点开始进入迷宫
3.因为出口在(MAXX,MAXY),所以搜索方向是  右->下->上->左
4.每走过一个方格把此方格对应的值加1
5.在选择方向时,总是优先选择方格值最小的相邻方格,这样,一个方格走过的次数越多就越不会再次走入,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走到(MAXX,MAXY)了

这种算法导致"小人"会在迷宫里不停的走来走去,很多时候是在重复走动,看起来傻傻的(俺喜欢)

为了解决判断迷宫是否能走通问题,和求最短路径问题,我想了很久.
嫌型阉悼梢杂肁*算法来探路比较好,我去找了几篇资料,没看太懂,
自已瞎折腾一通,又搞出一个新算法,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反正结果看起来是对的.呵呵

新的算法是这样的:

1.随机产生由0x00和0xff结成的地图

2.建立一个空的"连通地图方格列表",然后用递归方法去搜索所有与(0,0)相同值的方格,然后把坐格存入"连通地图方格列表"中
在递归时,如果碰到"连通地图方格列表"中已经存在的方格则跳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连通地图方格列表",然后只要
判断迷宫入口坐标(0,0)和出口坐标(MAXX,MAXY)是否都在列表时就可以知道是否迷宫能走通了,好简单吧:)

3.把迷宫入口坐标(0,0)的赋值为1,然后用双重循环判断迷宫中每一方格,如果一个方格的值>1且小于255的话,则把相邻
的方格值全部加1,如果某一个相邻方格的值比所在方格值+1还要大的话(因为连通的原因),则把相邻方格设成方格值+1
重复这样做,直到  出口坐标(MAXX,MAXY) 也被赋值为止.

4.现在工作就很简单了,从出口坐标(MAXX,MAXY)开始向上推,逐次递减直到入口坐标(0,0),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由多个
坐标组成的路线表,也就是最短路径了(看起来是的)

5.因为是在老的程序基础上改的,也没有仔细弄,把最短路径经过方格全部设为0,把其它连通的方格则全部设为1,
这样老的程序不做什么修改就OK了.

6.欣赏了几十遍小人走通迷宫的路线,直是简洁,呵呵.

  嗯,程序虽然表面上功能是实现了,但不知道这样处理是不是会有漏洞.

    算法书上的公式都看不懂,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