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调光程序开源

楼主(2016-06-19):
//程序名称:一只按键控制两只LED灯十种亮度显示
//编程人:唐静
//备注:把字体复制到你的编译器即可,此程序简单
//以延时的长短来改变灯的亮度,两个灯的亮度正好相反,
#include<stc12c2052ad.h>//定义头文件 51单片机就用#include<at89c51.h>
sbit d1=P1^7;//定义LED灯1
sbit d2=P1^6; //定义LED灯2
sbit key1=P3^0; //定义按键灯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00; i++);
}
}
void main(){
while(1){
unsigned int a,b,c,d;
   if(key1==0)d++;   //按键判断
   switch(d)    //按键信息比较
   {
    case 1: b=9;;a=1;break;
case 2: b=8;;a=2;break;
case 3: b=7;;a=3;break;
case 4: b=6;;a=4;break;
case 5: b=5;;a=5;break;
case 6: b=4;;a=6;break;
case 7: b=3;;a=7;break;
case 8: b=2;;a=8;break;
case 9: b=1;;a=9;break;
}
while(key1==0);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if(d==10)d=0;   //按键9种亮度判断,是否是第9种,如果是,则d=0
for(c=0;c<2;c++){ //亮度模式循环显示
    d1=0;
    d2=1;
    delay(a);
    d1=1;
    d2=0;
    delay(b);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