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电路系列名称解释

楼主(2016-06-19):
74LS电路系列名称解释
----------------------------------------------------
  型号        内容
----------------------------------------------------
74ls00   2
输入四与非门
74ls01   2
输入四与非门 (oc)
74ls02   2
输入四或非门
74ls03   2
输入四与非门 (oc)
74ls04
六倒相器
74ls05
六倒相器(oc)
74ls0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8   2
输入四与门
74ls09   2
输入四与门(oc)
74ls10   3
输入三与非门
74ls11   3
输入三与门
74ls12   3
输入三与非门 (oc)
74ls13   4
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ls14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15   3
输入三与门 (oc)
74ls1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ls1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ls18   4
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ls19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20   4
输入双与非门
74ls21   4
输入双与门
74ls22   4
输入双与非门(oc)
74ls23
双可扩展的输入或非门
74ls24   2
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ls25   4
输入双或非门(有选通)
74ls26   2
输入四高电平接口与非缓冲器(oc,15v)
74ls27   3
输入三或非门
74ls28   2
输入四或非缓冲器
74ls30   8
输入与非门
74ls31
延迟电路
74ls32   2
输入四或门
74ls33   2
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34
六缓冲器
74ls35
六缓冲器(oc)
74ls36   2
输入四或非门(有选通)
74ls37   2
输入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   2
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39   2
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40   4
输入双与非缓冲器
74ls41   bcd-
十进制计数器
74ls42   4
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74ls43   4
线-10线译码器(3码输入)
74ls44   4
线-10线译码器(3葛莱码输入)
74ls45   bcd-
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ls46   bcd-
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7   bcd-
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8   bcd-
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9   bcd-
七段译码器/驱动器(oc)
74ls50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一门可扩展)
74ls51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1
二路3-3输入,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2
四路2-3-2-2输入与或门(可扩展)
74ls53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53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54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
四路2-3-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5
二路4-4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60
双四输入与扩展
74ls61
3输入与扩展
74ls62
四路2-3-3-2输入与或扩展器
74ls63
六电流读出接口门
74ls64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65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oc)
74ls70
与门输入上升沿jk触发器
74ls71
与输入r-s主从触发器
74ls72
与门输入主从jk触发器
74ls73
j-k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74
正沿触发双d型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75   4
位双稳锁存器
74ls76
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77   4
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78
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公共清除端和公共时钟端)
74ls80
门控全加器
74ls81   16
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ls82   2
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ls83   4
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ls84   16
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ls85   4
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2
输入四异或门
74ls87
四位二进制原码/反码/oi单元
74ls89   64
位读/写存储器
74ls90
十进制计数器
74ls91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92   12
分频计数器(2分频和6分频)
74ls93   4
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94   4
位移位寄存器(异步)
74ls95   4
位移位寄存器(并行io)
74ls96   5
位移位寄存器
74ls97
六位同步二进制比率乘法器
74ls100
八位双稳锁存器
74ls103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06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ls107
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08
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ls109
j-k触发器(带置位,清除,正触发)
74ls110
与门输入j-k主从触发器(带锁定)
74ls111
j-k主从触发器(带数据锁定)
74ls112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113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
74ls114
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共清除端和时钟端)
74ls116
双四位锁存器
74ls120
双脉冲同步器/驱动器
74ls121
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
74ls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带清除端)
74ls123
可再触发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25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ls126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ls128   2
输入四或非线驱动器
74ls131   3-8
译码器
74ls132   2
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ls133   13
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4   12
输入端与门(三态输出)
74ls135
四异或/异或非门
74ls136   2
输入四异或门(oc)
74ls137
八选1锁存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38   3-8
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39
2-4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40
4输入与非线驱动器
74ls141   bcd-
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2
计数器/锁存器/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5   4-10
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7   10
线-4线优先编码器
74ls148   8
线-3线八进制优先编码器
74ls150   16
1数据选择器(反补输出)
74ls151   8
1数据选择器(互补输出)
74ls152   8
1数据选择器多路开关
74ls153
4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ls154   4
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2-4译码器/分配器(图腾柱输出)
74ls156
2-4译码器/分配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157
2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ls158
21数据选择器(反相输出)
74ls160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ls161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ls162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ls16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ls164   8
位并行输出串行移位寄存器
74ls165
并行输入8位移位寄存器(补码输出)
74ls166 8
位移位寄存器
74ls167
同步十进制比率乘法器
74ls168 4
位加/减同步计数器(十进制)
74ls169
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170 4*4
寄存器堆
74ls171
d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72 16
位寄存器堆
74ls173 4
d型寄存器(带清除端)
74ls174
d触发器
74ls175
d触发器
74ls176
十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ls177 2-8-16
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ls178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79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80
九位奇偶产生/校验器
74ls181
算术逻辑单元/功能发生器
74ls182
先行进位发生器
74ls183 双保留进位全加器
74ls184 bcd-
二进制转换器
74ls185
二进制-bcd转换器
74ls190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1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2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3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4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6
可预置计数器/锁存器
74ls197
可预置计数器/锁存器(二进制)
74ls198
八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199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210 2-5-10
进制计数器
74ls213 2-n-10
可变进制计数器
74ls221
双单稳触发器
74ls230
3态总线驱动器
74ls231
3态总线反向驱动器
74ls240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41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原码三态输出)
74ls242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3 4
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5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74ls246 4
线-七段译码/驱动器(30v)
74ls247 4
线-七段译码/驱动器(15v)
74ls248 4
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249 4
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251 8
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3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2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8
21数据选择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59 8
为可寻址锁存器
74ls260
5输入或非门
74ls261 4*2
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ls265
四互补输出元件
74ls266 2
输入四异或非门(oc)
74ls270 2048
rom (512位四字节,oc)
74ls271 2048
rom (256位八字节,oc)
74ls273
d触发器
74ls274 4*4
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ls275
七位片式华莱士树乘法器
74ls276
jk触发器
74ls278
四位可级联优先寄存器
74ls279
s-r锁存器
74ls280 9
位奇数/偶数奇偶发生器/较验器
74ls281
74ls283 4
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1 32
位可编程模
74ls293 4
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4 16
位可编程模
74ls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ls299
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三态输出)
74ls348 8-3
线优先编码器(三态输出)
74ls352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
74ls353
4-1线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354 8
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5 8
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6 8
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7 8
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65 6
总线驱动器
74ls366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7
六同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8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73
d锁存器
74ls374
d触发器(三态同相)
74ls375 4
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带使能的八d触发器
74ls378
d触发器
74ls379
d触发器
74ls381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382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384 8
*1位补码乘法器
74ls385
四串行加法器/乘法器
74ls386 2
输入四异或门
74ls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1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395 4
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96
八位存储寄存器
74ls398
2输入端多路开关(双路输出)
74ls399
-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ls422
单稳态触发器
74ls423
双单稳态触发器
74ls440
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441
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442
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3
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4
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5 bcd-
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三态输出
74ls446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ls448
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9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ls465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ls466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ls467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ls468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ls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540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反向)
74ls541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
74ls589
有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0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1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2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3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4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5 8
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ls596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7 8
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ls598
带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9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04
8位锁存器
74ls605
8位锁存器
74ls606
8位锁存器
74ls607
8位锁存器
74ls620 8
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反相)
74ls621 8
位总线收发器
74ls622 8
位总线收发器
74ls623 8
位总线收发器
74ls640
反相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641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2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3 8
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
74ls644
真值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5
三态同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46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7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8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9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51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52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53
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54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68 4
位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
74ls669
带先行进位的4位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670 4*4
寄存器堆(三态)
74ls671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2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3 16
位并行输出存储器,16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4 16
位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681 4
位并行二进制累加器
74ls682 8
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3 8
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4 8
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5 8
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6 8
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7 8
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8 8
位数字比较器(oc输出)
74ls689 8
位数字比较器
74ls690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74ls691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2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带预置输入,同步清除)
74ls693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6
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74ls697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8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9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716
可编程模n十进制计数器
74ls718
可编程模n十进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