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功放,如何排除噪音?

楼主(2016-06-19):
自制功放时,经常碰到不同程序的噪音问题,对于已经制作成形的电路板,以下几种方法可以根治或者降低噪音。
    一、后级功放板的电流哼声
    1、将音箱驳入功放,开启电源,挪动
电源变压器位置直至哼声减弱,再用金属罩(可以是铁壳)和住固定。
    2、如果变压器次级引出是排线,应将其拆开改作编织绞线。
    3、将线路板上喇叭输出引线的负端焊下,在滤波电容之后的大面积接地铜箔处可以找到一噪音最低点焊接。
    4、增大或更换滤波电容。此方法极少用,笔者做过多次试验,证明±25V以上、功放末级电流2~7.5A的电源,滤波3电容值不小于3300μF均不会出现电流哼声。
    5、改变功放板的安装位置,将散热器横置于变压器与线路板之间,起磁屏蔽作用,减弱电流哼声。
    6、适当改变元件引脚高度特别是反馈电阻和耦合电容。分立元件组成的电压放大部分也应引起注意,它们的引脚高度离电路板面2~5.5mm最佳。
    二、功放后级咝咝声
    1、取1000pF瓷介电容,在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上各并焊一只。滤波电容之后的正负电源支路与地之间各并入1~3只100μF电解电容和0.1μF的MKT电容。
    2、取容量在220~1500pF之间的薄膜电容并入信号输入端与地之间试听,选用咝咝声最小的一只电容;且播放一段熟悉的音乐,凭听感要求以不影响高频特性为准。
    以上的防噪方法是在切断前置输入来进行的。同样可以用于前置放大的降噪处理。
    三、功放前级的哼声
    1、将直流电源线路“+”端断开,串入100~300mH的电感,严禁虚焊。
    2、用塑料棒或竹筷子夹住音源输入端至前级放大板的引线,寻找一哼声最小处固定。
    3、改变前置与后置放大板的接地点。若二者是用屏蔽线作连接的,应将屏蔽线一端的屏蔽网焊入后级输入端地,而另一端不接地。前置与音源输入接口的接线也如此,只在音源输入一端接地。这样,就不会形成接地环路,不会交连耦合出讨厌的哼声。
    四、功放前级咝咝声
    主要出现在反馈式音调电路中,特别是搭棚焊接的,高频咝咝声严重。解决方法是用薄铜皮将其屏蔽起来,或者改抽成无源衰减式音调电路,可有效降低咝咝声。
    以上的几种降噪措施只限于晶体管、集成电路功放中应用。当然,电路底板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诸如电源、
音频信号走线、模拟地与数字地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