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单片机的进来啦

楼主(2016-06-19):
单片机音响有关系吗?有!举个例子,我们在做功放时,90%都会加保护电路,而且99%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使用单片机的话,只需要一个单片机、一个继电器、几个电阻和一个三级管就够了!
这么简洁!心动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单片机的殿堂吧~
传统的单片机教学,不是昂贵的编程器,就是昂贵而不实用的开发板,现在已经21世纪,让我们抛弃编程器,抛弃开发板!
我们经常以AT89S52来做单片机入门教学,但是时代的变迁,89S52已经落伍了,我们选择新一代的增强型8051单片机——STC 12C5A32S2
这个增强型8051单片机比89S52有什么有优点呢?
1、编程超级简单,成本不过15元;
2、速度比传统8051单片机(89s52)快好几倍;
3、最多可以有36个I/O口,比传统8051单片机多出了好几个(具体没数);
4、集成了复位、PCA、ADC,抛弃昂贵的扩展芯片;
5、集成了内部RC振荡器,要求不高时连晶体振荡器都可以省去;
6、I/O口拥有4种工作状态(传统8051工作状态、高阻态、推挽输出、开漏模式)。
上面说到,我们要抛弃编程器,抛弃开发板(这两个不用我解释了吧?不懂?百度吧~),所以,我选择了面包板。
我们就在面包板上实验,搭接电路。许多的单片机入门教学都是以一个LED闪烁开始,我们也不例外,但是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多,一个单片机(STC12C5A32S2,也可以用20脚封装的STC12CXX系列,这个可以省去晶振)、一个LED、一个电池盒和一个晶振。
在面包板上接电路,非常简单,把单片机按下去,按照下面的电路图,接上面包板线(也可以用单芯的铜线、网线等代替)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焊板子,我也不阻止你,反正电路简单,但要注意要加芯片座,最好是活动式的。
因为是刚出厂的单片机,官方已经写进了一个程序,我们直接接好电路,接上电源就可以工作了。
我们先不讲软件,我们来玩一个流水灯。
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单片机,用AT89的弄了一个流水灯,挺复杂的,还要反相芯片,但是用这款单片机,又可以简化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编程电路,也就是所谓的编程器。所需要的元器件包括MAX232  1个,0.1μ(瓷片) 4个,串口母头(DB9) 1个,导线若干。
下面是电路图:(引用)
这里我建议你焊板子了,因为这个电路可以作为编程器使用,只要找到单片机的RXD和TXD,连接上这个电路就可以给所有的STC单片机编程了。
好了,下载线做好了,接下来是流水灯的电路图,我建议用多种颜色高亮的LED,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很炫彩。
流水灯电路
一共可以接八个LED,想一想,如果把LED排成文字,还能当招牌用呢~
硬件搞定,接下来是软件了,这一步很重要!我们使用的是STC官方的软件STC-ISP【下载地址】。
打开软件,这是软件界面:(版本不同可能有差异)
下载程序我们只需要左边的那一部分,所以单讲左边
首先,选择单片机型号,因为我们用的是STC12C5A32S2,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型号。
接下来,打开程序文件:(文件在本段最后有提供下载,文件类型为hex文件)
然后选择一些选项:(这些内容会详细讲解)
最后,点击下载!
在这里要注意:点击下载之后,要给单片机完全断电后再上电,也就是说,先把电源完全关闭,然后再打开,这样才能成功下载程序。怎么样,效果很酷吧!
欣赏够了,我们来讲讲下载软件上的选项这部分:
首先是“下次冷启动后时钟源为”,这个意思是说,在你单片机下载完程序后,完全断电再启动时所使用的时钟源。我建议你选择外部晶振,因为内部RC振荡器温漂比较严重。(STC15F系列比较例外,它内部有精准的时钟源,可以省去外部晶振)
那么这个“RESET pin”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否选择RST(复位)引脚为P4.7接口。注意,选择内部RC振荡器只能选择“仍为RESET”。接下来这些不用去管太多,固定是那样就OK了。

玩过了LED,下一篇我们再来玩玩按键,也就是微动开关。

网友A:
52胜在简单

网友B(2020-03-07):
谢谢楼主,这么好的资料,一定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请问楼主,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绘制的?有颜色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