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专用于线路板的迷你台钻

楼主(2016-06-19):
  做了线路板钻孔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手电钻夹0.8mm的钻头,钻几下就会断,想想还是自己DIY一个小小台钻吧,淘宝上买了配套的“电机连钻夹头”,没有加工设备这个东西自己不好做。再取旧的铝合金方管和木工修抽屉锁换下来的铝合金条,加工一个架子还是比较容易的事,再装上电源插座和微动开关就好了。按下钻臂就接通电源,放松就自动断电,很好用。摇臂上加了反作用力矩的弹簧,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操作,放开摇臂会自动上升。
  我同事看见了说,你这个钻臂上下移动时钻头不是上下直线运动,侧面看是弧线运动,这个结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设计时尽量做到在钻孔的几毫米工作行程内钻臂处于水平位置附近,这样移动的弧度不大,实践证明钻孔效果很好,制作很方便,如果能找到适合的齿条齿轮来做当然更好。
    使用的就是最常见的工具:手锯、手电钻、几支钻头、剪刀、锉刀和一些废旧材料。
    制作注意事项:尺寸要求不是很高,你要做大些小些也没什么问题,那四对2.5mm的孔尽量钻准确些,孔的大小也没什么要求,我是因为找到2.5mm的电焊条而手头又有2.5mm的钻头而采用了的。上摇臂是弯好尺寸后再钻孔以保证对称。转轴插进去后两头绕两圈细铜丝再锡焊住,当然你也可以板牙旋螺帽。摇臂回弹用的弹簧是从坏射灯前面拆下来的弹簧改装的,直径约1.2mm,能找到差不多的都可以。
  台钻立柱高10.5cm,电机电压12V,钻头夹使用直径4mm,不过我只用0.8mm的钻头,毕竟电机太小。
  使用很顺手,但是这工具不是天天都用,找了个空纸盒是刚好装进去了,但是觉得纸盒体积太大,主要是高度部分大部分是空的。

    部分加工尺寸参考

    现在对台钻进行改造,把立柱底部剪平,木底座上固定一片略大于立柱截面的金属板并钻孔攻牙,焊一圈铜丝,使立柱固定时定位。这铁皮是剪自废电脑光驱的外壳。

    喷漆后安装,在拆开状态平放零件装盒子里体积就很小了。如果能找到带盖的塑料盒子最好,可以改变底座的尺寸去适合它。

    使用时把立柱放在金属板上,从立柱顶端插入一根螺丝拧紧即可固定立柱,这样拆装比较方便。
    加装了一只白光LED,对着工作面照明,对于在光线不好的地方使用也许更方便些。

    这样操作很方便。

    欢迎互相交流。

网友A(2016-11-01):
厉害勒我的哥

网友B(2017-02-21):
朋友做的相当不错,顺便问一句,电机连夹头用的多大的,多少币?

网友C:
相当简单实用

网友D(2018-01-30):
这个很实用,相当不错的。电机775或555,钻头夹 B10,连接器 5或3.17

网友E(2019-11-23):
牛!相当简单实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我琢磨你这台钻的移动轨迹是不是弧线呀?如果设法把电机固定在10毫米以上直径的铁棒上,铁棒被圆管轴向固定住,下有弹簧可以上下纵向移动几个厘米行程.岂不更简单吗?

网友F:
不过我也不用卡头,钻头直接连在电机轴上,也可以把0.7-2.0毫米的钻头直接焊在4-5毫米的螺丝上,带有4-5毫米内螺纹的螺母焊在电机轴上,换钻头很方便的,做成微型手枪式.只是钻孔的垂直度差些,习惯了手工孔完全可以满足业余瞎鼓捣要求的,

网友G:
这货不是垂直升降,钻头与钻孔得反复较对工作效率不高

网友H:
钻电路板用这种精度不高的B10钻夹能把孔钻好吗???

网友I(2021-11-14):
看看,还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