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两条电源线的舵机怎么控制

楼主(2016-06-19):
只有两条电源线的舵机怎么控制

网友A:
那要看产品资料说明

网友B:
没有信号线啊?不懂帮顶…

网友C:
有两种方式:
1、数据与电源分时工作。注:数据传送时(电源切断,时间不能太长),由储能器(如电容)供电。
2、数据载波后从电源线上走。比较复杂!

网友D:
电容对交流是通路,对直流不通。控制信号是脉冲或交流信号没问题。

网友E:
可以是无线遥控

楼主:
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F(2016-08-07):
在那两根线中输入脉冲信号就能转了

网友G:
靠脉冲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