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 AMP 后级扩大机

楼主(2016-06-19):
本机是基于传统的自举电路-闻名于好声的一款经典线路,特点有三:1,非常好声;2,器件易找,容易製作;3,花费不大。同时拥有这三个特点,没道理不试试,呵呵。

DXAMP
的电路图如下:(结合实际装机经验,参数略有修改)

按右键另存影像可以存大图↑
音频信号经180 ohm的串接电阻输入进来,经过3.3u与R3组成的隔直高通滤波器后进入差分管,原图2.2uF被我换成3.3,低频下潜更深,此处并联0.1uF小电容也是我的习惯,可以某种程度上补偿高频泛音,不知有没有金耳朵可以听出差别,如有请一定将结果转告给我。呵呵。C5是去藕电容,可取100p-500p均可。
差分输入级採用的是最简单的差分电路,没有有源负载与有源静态电流源,估计是因为电流源的引入虽然有助于电路的稳定与失真度的保证,但容易使声音发硬,这就是为什麽一些老的经典电路声音更加耐听,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麽分离功放比集成功放声音更软,你如果剖析过集成功放晶片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全是有源负载与有源静态恒流源。Anyway,这种最简单的差分电路也是经典靓声的。R4/R8在稳定差分管的同时可减小对它的配对要求,还可适当调节开环增益,据说开环增益对音色的调节也比较关键。
差分放大后送放BD139的VAS(电压放大级),非常简洁,在这里提一下国外很多人对“simple is the best"-简洁至上的理解,他们在设计一个电路的时候,会儘量使元件最少化,先提出比较全面的电路,再试著去掉一个元件,听感,如果有变化则保留,如果没变化则将这个元件永久去掉!这一点在这个电路的VAS级体现得非常明显,呵呵。简简单单,看起来也很舒服!相伴补偿电容C14在这里是不可缺少的,原图取值24-27pF,我的测试结果与分析显示须在100pF以下才有得保障,于是,取值110,舍我取谁!

C12与R12组成自举电路,C12将输出点电压举高,用经保障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减少开环过程中的非线性失真,R12的引入防止交流短路。
BD140与两隻电阻组合起来控制末级电流放大管的静态偏置,经典适用。后面的电流放大级没有射极输出电阻!这个很特别,原理很简单,不过也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当5200/1943发热的时候,管子的导通电路会降低,继而电路加大,于是管子进一步变烫,恶性循环,管子必烧!常见的电路採用射级电阻可以相当程度的避免这一情况,当电流变大的时候,在射极电阻上的压降会加大,从而起到局部负反馈的效果。但这个电阻其实会很影响音色的。去掉它后,虽然会带来烧管子的危险,但无论在速度还是在定位上都能更上一层楼!
使之安全的方法是控制温度效果,我在实践的过程中做了两个工作,结果表明可有效的控制电路的输出级电流。工作一:将BD140直接与功率管5200固定在一起,让BD140跟著5200的温度一起变;工作二:将TIP41C/42C加个小散热片,控制这两个家伙的温度先!
害怕的也可加一个射极电阻,约0.2欧姆左右,另外如须并联输出功率管当然也须增加相应的射极电阻以平衡各并联管。
电源採用正负36V供电,整机在8ohm喇叭下可达到50W功率,4ohm喇叭下可达100W功率。
在此推荐我之前帖出的电源电路,其实是在DX设计的电源上小改而成,很简单效果也很好。
先调节电位器至大概值!根据仿真结果,将10K的Bourns电阻调到3.8K左右,将1K的Bourns电阻调到720R左右,可以上电测输出电压与末极偏置了。
末级偏置:根据仿真与之前的测试,当BD140的CE极电压为2.35V时,末级电流约为120mA;当BD140的CE极电压为2.3V时,末级电流约为60mA;当BD140的CE极电压为2.40V时,末级电流约为250mA;暂且调至2.35V。

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照片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