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板/洞洞板的使用焊接技巧

楼主:
点阵板(万能板/洞洞板)是一种按照标准IC间距(2.54mm)布满焊盘、可按自己的意愿插装元器件及连线的印制电路板,俗称“洞洞板”。相比专业的PCB制版,洞洞板具有以下优势:使用门槛低,成本低廉,使用方便,扩展灵活。比如在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作品通常需要在几天时间内争分夺秒地完成,所以大多使用洞洞板。
点阵式万能实验小板:0.7元一片点阵式万能实验大板:2.2元一片

焊接前的准备

    在焊接点阵板之前你需要准备足够的细导线用于走线。细导线分为单股的和多股的(上图右):单股硬导线可将其弯折成固定形状,剥皮之后还可以当作跳线使用;多股细导线质地柔软,焊接后显得较为杂乱。

    点阵板具有焊盘紧密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的烙铁头有较高的精度,建议使用功率30瓦左右的尖头电烙铁。同样,焊锡丝也不能太粗,建议选择线径为0.5~1mm的。
产品4:广州黄花陶瓷芯30W长寿命电烙铁(20元一把
    广州黄花电子厂的名牌产品,升温迅速,采用最新的陶瓷发热体,使用寿命极长,可以长时间工作,采用无铅长寿命烙铁头不容易烧死,绝缘电阻大于100M,可以焊接怕静电的器件,手柄带电源指示灯功能,使用更方便。
手工焊接操作的基本步骤:
    掌握好电烙铁的温度和焊接时间,选择恰当的烙铁头和焊点的接触位置,才可能得到良好的焊点。正确的手工焊接操作过程可以分成五个步骤:

⑴ 步骤一:准备施焊(图(a))
左手拿焊丝,右手握烙铁,进入备焊状态。要求烙铁头保持干净,无焊渣等氧化物,并在表面镀有一层焊锡。
⑵ 步骤二:加热焊件(图(b))
烙铁头靠在两焊件的连接处,加热整个焊件全体,时间大约为1~2秒钟。对于在印制板上焊接元器件来说,要注意使烙铁头同时接触两个被焊接物。例如,图(b)中的导线与接线柱、元器件引线与焊盘要同时均匀受热。
⑶ 步骤三:送入焊丝(图(c))
焊件的焊接面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焊锡丝从烙铁对面接触焊件。注意:不要把焊锡丝送到烙铁头上!
⑷ 步骤四:移开焊丝(图(d))
当焊丝熔化一定量后,立即向左上45°方向移开焊丝。
⑸ 步骤五:移开烙铁(图(e))
焊锡浸润焊盘和焊件的施焊部位以后,向右上45°方向移开烙铁,结束焊接。从第三步开始到第五步结束,时间大约也是1~2秒。
焊接注意要点:
⑴ 保持烙铁头的清洁
⑵ 靠增加接触面积来加快传热
⑶ 加热要靠焊锡桥
⑷ 烙铁撤离有讲究
烙铁的撤离要及时,而且撤离时的角度和方向与焊点的形成有关。图5.18所示为烙铁不同的撤离方向对焊点锡量的影响。

⑸ 在焊锡凝固之前不能动
⑹ 焊锡用量要适中
⑺ 焊剂用量要适中
⑻ 不要使用烙铁头作为运送焊锡的工具
理想焊点的外观:
① 形状为近似圆锥而表面稍微凹陷,呈漫坡状,以焊接导线为中心,对称成裙形展开。虚焊点的表面往往向外凸出,可以鉴别出来。
② 焊点上,焊料的连接面呈凹形自然过渡,焊锡和焊件的交界处平滑,接触角尽可能小。
③ 表面平滑,有金属光泽。
④ 无裂纹、针孔、夹渣。

点阵板的焊接方法:

    对于元器件在洞洞板上的布局,大多数人习惯“顺藤摸瓜”,就是以芯片等关键器件为中心,其他元器件见缝插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边焊接边规划,无序中体现着有序,效率较高。但由于初学者缺乏经验,所以不太适合用这种方法,初学者可以先在纸上做好初步的布局,然后用铅笔画到洞洞板正面(元件面),继而也可以将走线也规划出来,方便自己焊接。

    对于点阵板的焊接方法,一般是利用前面提到的细导线进行飞线连接,飞线连接没有太大的技巧,但尽量做到水平和竖直走线,整洁清晰。现在网上流行一种方法叫锡接走线法工艺不错,性能也稳定,但比较浪费锡。纯粹的锡接走线难度较高,受到锡丝、个人焊接工艺等各方面的影响。如果先拉一根细铜丝,再随着细铜丝进行拖焊,则简单许多。洞洞板的焊接方法是很灵活的,因人而异,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即可。

     很多初学者焊的板子很不稳定,容易短路或断路。除了布局不够合理和焊工不良等因素外,缺乏技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掌握一些技巧可以使电路反映到实物硬件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减少飞线的数量,让电路更加稳定。下面就笔者的经验谈谈洞洞板的焊接技巧。

1、初步确定电源、地线的布局

    电源贯穿电路始终,合理的电源布局对简化电路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某些洞洞板布置有贯穿整块板子的铜箔,应将其用作电源线和地线;如果无此类铜箔,你也需要对电源线、地线的布局有个初步的规划。
2、善于利用元器件的引脚

    洞洞板的焊接需要大量的跨接、跳线等,不要急于剪断元器件多余的引脚,有时候直接跨接到周围待连接的元器件引脚上会事半功倍。另外,本着节约材料的目的,可以把剪断的元器件引脚收集起来作为跳线用材料。

3、善于设置跳线

    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多设置跳线不仅可以简化连线,而且要美观得多。

4、善于利用元器件自身的结构

     笔者焊接的矩阵键盘。这是一个利用了元器件自身结构的典型例子:图中的轻触式按键有4只脚,其中两两相通,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简化连线,电气相通的两只脚充当了跳线。

5、善于利用排针

    笔者喜欢使用排针,因为排针有许多灵活的用法。比如两块板子相连,就可以用排针和排座,排针既起到了两块板子间的机械连接作用又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这一点借鉴了电脑的板卡连接方法。

6、在需要的时候隔断铜箔

    在使用连孔板的时候,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必要时可用小刀或者打磨机割断某处铜箔,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空间放置更多的元器件。

7、充分利用双面板

    双面板比较昂贵,既然选择它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双面板的每一个焊盘都可以当作过孔,灵活实现正反面电气连接。

8、充分利用板上的空间

    芯片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

    点阵板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或许它已成为你电子实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参考笔者提供的这些小经验、多动手实践,你将会体会到更好、更适合自己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这是站长早期用点阵板制作的打入电话录音控制器 功能:可以配合录音机、复读机实现只对打入的电话进行录音,而对打出的电话或者上网等不进行录音,控制器静态微功耗。

这些是网上高手的点阵板作品!

网友A(2017-04-01):
哥们,功夫了得啊

网友B:
这个要顶要学,更要多练。

网友C:
厉害了 受教了!

网友D(2017-05-14):
在下佩服1!

网友E(2017-08-22):
要多练啊,正准备开始呢

网友F:
电路设计得好,元器件位置规划好,焊接时小心,不要短路,漏焊,少锡,速度要快,不然焊盘容易受高温脱落,元器件也容易烧坏,特别是LED灯,IC元器件脚位要悍准,不连锡,不假焊。在鹏宇电路店里选用好一点的万能板,如双面FR4玻纤板,不要买电木板

网友G:
总结到位,经验独到。

网友H:
也没有个收藏功能,唉!

网友I:
想想自己做的 ,唉唉

网友J(2017-10-08):
哪里有售呀?

网友K: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L:
这个需要长期多练

网友M(2018-01-20):
换不如画个PCB图去打样做板,按原理图导出PCB不会错还漂亮,打样又不贵,就几十元。

网友N(2018-02-22):
焊接水平很高,学习了

网友O:
上次40块钱买了100多个小块的电木的,用着很方便,但是容易掉焊点铜片,加热三秒左右就掉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P(2018-04-10):
引用 网友H:
也没有个收藏功能,唉!

想想自己做的 ,唉唉

网友Q:
最近在做东西,不知道怎么焊,现在学到咯

网友R(2018-06-01):
后面发布的作品比印刷电路板还好看

网友S:
后面几个,真功夫。估计同样的电路做过好几块了。

网友T:
确实需要多练习,更要听听你的好建议。受益非线

网友U:
都是高手,还得认真练习啊!

网友V(2018-07-07):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

网友X:
其实都是很实用的技术

网友N(2019-04-16):
焊接功夫很好,学习了

网友Y(2019-06-21):
我从不用焊接面,把焊接面改在元件面,而且我讨厌用焊锡当连线把线路连接起来。

网友Z:
高手在民间

网友AA:
小弟只在40年前中學生時期有用當時的土方法做PCB,  近10年重拾電子制作興趣後一直用萬用板.  我總是覺得做完一塊PCB的時間,  我已經焊好使用中.  除非要大量生產.

网友AB:
学习了,这是爱好电子制作的基本功

网友AC(2020-03-17):
有洞洞板设计软件,可以方便的规划好连接线,我一直在用,名称是:LochMaster 4.0
下面是自己设计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正面:

反面:

设计好了再焊接,多方便。

网友AD(2020-06-22):
焊锡不往洞洞板上沾

网友AE:
值得长来看看

网友N(2020-07-27):
不错不错,方便灵活的洞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