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GBT做调整管的2.5—24V稳压电源

楼主(2016-06-19):
电源的大部分去年就做得了,一直没找到适合的电压表。要做几个试验,今天先装上。

电源基本用的是这个图,MOS管直接替换成IGBT,限流取样电阻略有变化0.3Ω左右。在2A左右保护(实测)。
工作原理
        如图所示,220v电压经变压器B降压、D1-D4整流、C1滤波。此外D5、D6、C2、C3组成倍压电路(使得Vdc=60V),Rw、R3组成分压电路,T1431、R1组成取样放大电路,9013、R2组成限流保护电路,场效应管K790作调整管(可直接并联使用)以及C5是输出滤波器电路等。稳压过程是:当输出电压降低时,f点电位降低,经T1431内部放大使e点电压增高,经K790调整后,b点电位升高;反之,当输出电压增高时,f点电位升高,e点电位降低,经K790调整后,b点电位降低。从而使输出电压稳定。当输出电流大于6A时,三极管9013处于截止,使输出电流被限制在6A以内,从而达到限流的目的。本电路除电阻R1选用2W、R2选用5W外,其它元件无特殊要求,其元件参数如图3所示。                                               另外 k790完全可以用 K725 15A 500V 125W 的管子代替。因为是电压型器件,不用考虑驱动问题。
印制板用PS+CorelDRAW绘制

热转印制版,电熨斗转印,三氯化铁腐蚀。

散热器、IGBT、整流桥均取自电磁炉

根据机壳的尺寸,散热器要裁切,手工加工,很累人

内部图:做了个辅助电源在里边,给风扇和数字电压表提供电源

屁股图

前脸图,今天相机不在家,手机拍的。改天补上

试用感觉还不错,C4最好并联在可变电阻上,当作加速电容用;R2最好串联在MOS的漏极,就是接整流桥的那个极,这样纹波会减小

网友A(2020-03-05):
很精致的做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