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食盐溶液电解法制作印刷电路板,学电子的好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6-06-19):
业余电子爱好者在制作印刷线路板时,多数都用三氯化铁腐蚀,但是往往没有三氯化铁,这时可以用食盐代替,电解腐蚀电路板。-
1.预先设计好自己要制作电路的印刷电路图,并设计好所用电路板的尺寸,特别注意的是电路中元件的体积和尺寸,电路中是否要用到散热片;-
2.按设计好的印刷电路板尺寸切割一块相同尺寸线路板,并在线路板铜铂一面涂满油漆,然后凉干;-
3用复写纸将印刷电路图复印在线路板的油漆上,然后用刀子将没用的油漆刮掉(除了印刷电路图中线路部分所用的油漆,其余的油漆都为没用),这时线路板铜铂一面的油漆程现出所设计好的印刷电路图;-
4.用铅笔在电路板的印刷线路上描出焊盘,并用手电钻(有台钻的更好)给焊盘的正中心钻孔,孔径根据元件引脚的外径确定,一般普通电路板可选用1mm孔径,可选用0.9mm的钻头;-
5.打好孔后,在线路板外露的铜铂上焊上导线,并将导线焊接位置涂上松香,(注意所焊的位置铜铂面积越大越好,以免将该处铜铂点解完后而停止电解),防止导线腐蚀断。-
6.将处理好的电路板放入盛有浓食盐水溶液的容器里,铜铂所焊的导线接电源的正极,用其它金属板或碳棒接电源负极,若用的是金属容器可直接接电源负极(特别注意的是电路板铜铂不可与金属容器或金属板向碰,否则可能构成短路损坏电源);-
7.在正负间加上10~30V直流电压(控制电解电流在1A以下),开始通电电解,电解时间与所加电压有关,电压越高时间越短,大约在20分钟~2小时之间,电压30V时大约需要20分钟即可。-
7.电解结束后,取出电路板,用清水洗干净,并用汽油将油漆洗掉,印刷线路将程现出来,一块线路板就制成了。-
电解分析:-
该化学反应方程式为,Cu+2NaCl+2H2O=CuCl2+2NaOH+H2     所用食盐水要浓些,接近饱和,盐与水的体积比大约为1:10,浓度过低将导至反应终止。电源应选用1A左右的稳压电源,电解时可串一个电流表,控制电流在1A以下(可调压或串限流电阻控制),电流过大,铜铂电流分部不均匀,使电源导线焊点府近先腐蚀掉,导至反应停止,电流过小时会加长电解时间。-
  爱好电子的好友们,有空可以试一下,制作一块属于自己的电路板,有兴趣的可留言共同谈论,有错的地方欢迎提出,谢谢-
     参照《无线电》      张石峰总结-

                                                      用食盐水电解法制作的可调稳压电源电路板

网友A(2019-10-05):
没用,浪费盐巴。

网友B:
我曾经差点相信这个方法了。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实际上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C:
好资料及简单又方便而且又经济。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及简单又方便而且又经济。谢谢楼主!

你试试就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D:
一看真想试试,看了后面的评论就打消了念头。

网友E:
二十多年前试过,最终腐蚀块四不像出来。难看至极,由于不能完全腐蚀。最终也不能用。

网友F:
似乎很牛啊!!

网友G:
看看成品呗,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H(2020-07-30):
這個不符合化學反應方程式,cu要和溶液裡的離子發生反應,形成可溶性或者可被液體帶走的物質才可以,銅是金屬活性很差的,除非是強酸腐蝕,

网友I:
要用硫酸铜溶液,采用电泳好吧

网友J(2021-02-19):
这个可以的 04年的时候做过一台不锈钢的盒体 电流电压表都有  还买了小水泵   只不过做线条宽的还可以  腐蚀的线条不太整齐

网友K:
本来想试试的,但是看了后边儿的评论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网友L:
你试过吗,这理论上都是是行不通的东西就复制粘贴啊

网友M:
感觉不行,刚开始铜箔是连在一起的还能反应,等有些铜箔被腐蚀掉,断开后就不能继续被腐蚀,估计做出来的就像被狗啃的一样。

网友N:
电路板上加电极,焊点附近的铜箔腐蚀完后,反应就该停了,怎么保证没通电部分电腐蚀

网友O(2021-07-26):
现在到处免费PCB打样,不用考虑这些东东了吧

网友P:
自己动手是值得称赞的,但现在打样费用很低!而且比自己制作要美观一些,质量也要可靠一些,所以,从实用价值看,自己制作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Q:
楼主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撑着了?描板刮油漆加上操作的时间,不够你挣回打样的钱?

网友R:
引用 网友O:
现在到处免费PCB打样,不用考虑这些东东了吧

楼主2016年的帖子,那时候打样贵的要死,做梦都想不到

网友S(2021-11-09):
电解收集氯气和钠卖了钱再买板子

网友R:
如果这方法真的有用,过期食盐直接就被PCB厂回收走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二十多年前试过,最终腐蚀块四不像出来。难看至极,由于不能完全腐蚀。最终也不能用。

需要用碳棒  类似于电解  好像还需要加双氧水什么的 忘记了  做的带可调压电源的不锈钢腐蚀槽还放在架子的最上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