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及各种符号代表的意义

楼主(2016-06-20):
1.万用表的结构(500型)
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第一条(从上到下)标有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二条标有∽和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10V以外的其它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三条标有10V,指示的是10V的交流电压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四条标有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2)测量线路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3)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
2.符号含义
(1)∽ 表示交直流
(2) V-2.5KV 4000Ω/V 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2.5KV的直流电压挡,其灵敏度为4000Ω/V
(3)A-V-Ω 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 表示使用频率范围为1000 Hz以下,标准工频范围为45-65Hz
(5)2000Ω/V DC 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其他因为符号格式不对不能全部写上『表示磁电系整流式有机械反作用力仪表 『表示三级防外磁场『表示水平放置)))

3.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交流电压的测量:将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负载并联即可。
b直流电压的测量:将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到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选择合适的倍率挡。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b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由内部电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一、电压的测量
  1、直流电压的测量,如电池、随身听电源等。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孔,红表笔插进“V Ω ”。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 (注意:表盘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V-”表示直流电压档,“V~”表示交流电压档,“A”是电流档),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保持接触稳定。数 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工业电器。 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2、交流电压的测量。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测量方法跟前面相同。 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二、电流的测量
  1、直流电流的测量。先将黑表笔插入“COM”孔。若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插孔并将旋钮打到直流 “10A”档;若测量小于200mA的电流,则将红表笔插入 “200mA”插孔,将旋钮打到直流200mA以内的合适量程。调整好后,就可以测量了。将 万用表串进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
交流电流的测量。测量方法与1相同,不过档位应该打到交流档位,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红笔插回“VΩ”孔,若忘记这一步而直接测电压,哈哈!你的表或电 源会在“一缕青烟中上云霄”--报废!
三、电阻的测量
  将表笔插进“COM”和“VΩ”孔中,把旋钮打旋到“Ω”中所需的量程,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金属部位,测量中可以用手接触电阻,但 不要把手同时接触电阻两端,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的--人体是电阻很大但是有限大的导体。读数时,要保持表笔和电阻有良好的接触;注意单位:在“200” 档时单位是“Ω”,在“2K”到“200K“档时单位为 “KΩ ”,“2M”以上的单位是“MΩ”。
四、二极管的测量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测量时,表笔位置与电压测量一样,将旋钮旋到“ ”档;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会 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是0.2V左右,普通硅整流管(1N4000、1N5400系列等)约为0.7V,发光二极管约为 1.8~2.3V。调换表笔,显示屏显示“1.”则为正常,因为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很大,否则此管已被击穿。
五、三极管的测量
表笔插位同上;其原理同二极管。先假定A脚为基极,用黑表笔与该脚相接,红表笔与其他两脚分别接触其他两脚;若两次读数均为0.7V左右,然后再用红 笔接A脚,黑笔接触其他两脚,若均显示"1",则A脚为基极,否则需要重新测量,且此管为PNP管。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如何判断呢?数字表不能像指针表那 样利用指针摆幅来判断,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利用“hFE”档来判断:先将档位打到“hFE”档,可以看到档位旁有一排小插孔,分为PNP和NPN管的测 量。前面已经判断出管型,将基极插入对应管型“b”孔,其余两脚分别插入“c”,“e”孔,此时可以读取数值,即   β值;再固定基极,其余两脚对调; 比较两次读数,读数较大的管脚位置与表面“c”,“e”相对应。
小技巧:上法只能直接对如9000系列的小型管测量,若要测量大管,可以采用接线法,即用小导线将三个管脚引出。这样方便了很多哦。
六、MOS场效应管的测量
  N沟道的有国产的3D01,4D01,日产的3SK系列。G极(栅极)的确定:利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若某脚与其他两脚间的正反压 降均大于2V,即显示“1”,此脚即为栅极G。再交换表笔测量其余两脚,压降小的那次中,黑表笔接的是D极(漏极),红表笔接的是S极(源极)。
一、电压档:
在检测或制作时,可以用来测量器件的各脚电压,与正常时的电压比较,即可得出是否损坏。还可以用来检测稳压值较小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其原理如 图:R为1K,电源端的电压视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而定,一般比标称电压大3V以上,但不要超过15V。再用万用表检测D管两端电压值,此值既为D管实际稳 压值。
二、电流档
将表串入电路中,对电流进行测量和监视,若电流远偏离正常值(凭经验或原有正常参数),必要时可以调整电路或者需要检修。还可以利用该表的20A档测 量电池的短路电流,即将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端。切记时间绝对不要超过1秒!注意:此方法只适用于干电池,5号,7号充电电池,且初学者要有熟悉维修的人 员指导下进行,切不可自行操作!根据短路电流即可判断电池的性能,在满电的同种电池的情况下,短路电流越大越好。
三、电阻档;
可用于判断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坏的方法之一。对于电阻其实际阻值偏离标称值过多时则已损坏。对于二三极管,若任两脚间的电阻都不为很大值(几百K 以上),则可认为性能下降或者已击穿损坏,注意此三极管是不带阻的。此法也可用于集成块,须要说明的是:集成块的测量只能和正常时参数作比较。
四、现在普通万用表的表笔都存在阻值较大,有兴趣的爱好者可自行制作一副表笔;方法:准备一米左右的优质音箱线或者多蕊铜电线,带绝缘套的夹子一对 (红黑色),用于音箱接线的香蕉插一对(红黑色);线的一端焊牢在夹上,另一端相应接入香蕉插中;一副优良的表笔即大功告成。

网友A(2017-02-21):
很不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