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通道ADC采集DMA转换源程序

楼主(2016-06-20):
本程序用的是STM32F103RC芯片,ADC用DMA方式获取ADC数据。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利用STM32的ADC1通道0来采样外部电压值,并在TFTLCD模块上显示出来。实现一个简单的电压表的功能。

本实验可以SWD下载仿真.

//////////////////////////////////////////////////////////////////////////////////
#include "dma.h"
u16 DMA1_MEM_LEN;//保存DMA每次数据传送的长度
//DMA1的各通道配置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DMA通道CHx
//cpar:外设地址
//cmar:存储器地址
//c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u32 DR_Base;  //做缓冲用,不知道为什么.非要不可
        RCC->AHBENR|=1<<0;//开启DMA1时钟
        __nop();                    //等待 DMA1 时钟稳定
    __nop();                    //经测试最少 2 个 nop
    __nop();
        DR_Base=cpar;
        DMA_CHx->CPAR=DR_Base;          //DMA1 外设地址
        DMA_CHx->CMAR=(u32)cmar; //DMA1,存储器地址
        DMA1_MEM_LEN=cndtr;      //保存DMA传输数据量
        DMA_CHx->CNDTR=cndtr;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0X00000000;//复位
        DMA_CHx->CCR|=0<<4;       //从外设读
        DMA_CHx->CCR|=1<<5;       //循环模式
        DMA_CHx->CCR|=0<<6;  //外设地址非增量模式
        DMA_CHx->CCR|=1<<7;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CCR|=1<<8;  //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CHx->CCR|=1<<10; //存储器数据宽度16位
        DMA_CHx->CCR|=2<<12; //中等优先级  //最高优先级
        DMA_CHx->CCR|0<<14;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
//开启一次DMA传输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Hx->CCR&=~(1<<0);       //关闭DMA传输
        DMA_CHx->CNDTR=DMA1_MEM_LEN;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1<<0;          //开启DMA传输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