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的知识讲解!

楼主(2016-06-20):
学电子基础很重要,如果你还是电子新手,你的一切迷惑将在这里揭晓!看完之后是否觉得茅舍顿开,那么恭喜你入门了!
一、电的基础知识
1、电是什么?电有几种?电有何重要特性?
电是最早从“摩擦起电”现象中表现出来实物的一种属性。电有正负两种。“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是电的重要特性。
2、如何理解“电是实物的一种属性”?
电来源于实物本身一般情况,实物本身就存在等量的正负电荷,因而不显示电的特性;由于某种原因当实物失去或得到某种电荷,对外才会显示电的特性。
3、“摩擦起电”是物体变成带电状态的唯一方法,请说明?
不对。除了摩擦之外,受热、化学变化等其它原因都可能使物体变成带电状态。
4、什么是导体和绝缘体?举例说明。
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极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绝缘体。金属物和带杂质的水溶液都是导体;塑料、空气、干燥的木头是绝缘体。
5、塑料棒与羊毛摩擦后能吸起小纸绡,而金属物不能,所以金属物无法 “摩擦起电”,对吗?为什么?
不对,金属物同样可以“摩擦起电”只是因为金属为良导体,电荷很快通过人体对地放电中和,所以不显示带电状态。
6、各种导体导电性能都一样吗?
不一样。例如铜的导电性能比铝好,铝的导电性能又比铁好。而带杂质的水溶液的导电性能较差,但还是属于导体。
7、导体为什么容易导电?而绝缘体不容易导电?
导体存在可以移动的电荷,绝缘体中可以移动的电荷极少所以导体容易导电,而绝缘体不容易导电。
8、绝缘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导电吗?举例说明。
不对。如空气在电压达到一定强度,就会被电离变成导体。雷电就是空气在高压静电下突然变成导体的自然现象。
9、什么叫“击穿”现象?
原来是绝缘体的物质处在高压电场下变成了导体,这一现象称为“击穿现象”,雷电就是空气被高压静电击穿的一种现象。
10、人体为什么也会导电?
人体含有大量的溶解有其他物质的水溶液,因此也会导电。
11、电流是怎样形成的?
导体中能够自由移动的电荷在外电力的作用下,进行有规则的移动,就形成电流。
12、表示电流大小的单位是用哪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表示电流大小的单位是用法国科学家安培的名字来命名。安培的主要贡献是研究确定了电流与磁场之间的作用力关系。
13.导体中电流的方向是怎样规定的?
电流的方向习惯上以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正向。
14、金属导体依靠什么导电,其移动方向如何?
金属导体依靠可以自由移动的“自由电子”来导电,“自由电子”带负电荷,其移动方向与正电荷移动方向相反。
15、常听说“交流”与“直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举例说明。
工作电流的大小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叫直流电。工作电流的大小方向随时间变化的叫交流电。手电简是直流电工作方式,家庭白炽灯照明是交流电工作。
16、电压是怎么一回事?
就象水位差会保持水压一样,电位差也会对电荷产生电作用力,电位差也叫做电压。
17、电压的单位取自哪一位科学家的名字?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电压的单位取自发明了“伏特电池”的科学家伏特的名字“伏特”,简称“伏”,符号“V”。他的主要贡献是发明了“伏特电池”,为电的利用和研究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18、什么是“安全电压”?
对人体而言,大于36V的电压,会有生命危险。故规定小于36V的电压称为安全电压。
19、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电压数值?
民用交流电的电压为220V;一节干电池的标称为1.5V;一节镍镉充电电池的标称电压一般为1.2V左右;铅蓄电池每组电压约为2V左右。等等。
20、如何用干电池得到更高的电压?
将干电池串联起来可得到1.5V倍乘的电压,如两节电池串联可得到3V电压、3节可得到4.5V …… 以此类堆。
21、什么是电源?举例说明。
将其它形式的能量转变为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如干电池将化学能转化成电能:发电机 低压同步发电机 将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等等。
22、直流电源 可调直流稳定电源WYJ 与交流电源有什么区别?请说明。
提供直流形式的电源称直流电源,提供交流形式的电源称交流电源,民用交流电是交流电源,干电池是直流电源。
23、什么是负载?举例说明。
与电源相反,把电能转化成其它形式能量的装置叫做负载。如电灯将电能转化成光能,电动机将电能转化成机械能等。
24、通常使用的电灯即白炽灯是谁发明的?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25、磁场有什么特性?
磁场总是存在两个极性相反磁力最强的区域,称磁极。磁极分北极(N)和南极(S)两种,其特性是:同极性相斥,异极性相吸。
26、磁场是怎么产生的?
运动的电荷产生磁场,磁现象来源于电荷的运动。
27、第一个揭示电能够产生磁场的科学家是谁?
19世纪二十年代,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第一次向公众演示了通电的导体使磁针产生编转的实验,从而揭示了电与磁之间的密切联系。
28、“指南针”现象说明了什么?
最早由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说明了地球存在着一个大磁场。
29、第一个实现“磁生电”的科学家是谁?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1831年实现了“磁生电”的科学实验,并研究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30、谁发现了电磁波?
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用数学方法总结前人有关电和磁的研究成果时,推算出变化的电磁场,会在其周围空间传播形成电磁波。
31、第一个证实电磁波存在的科学家是谁?他的名字用来表示什么物理单位?
麦克斯韦提出电磁波理论的15年之后,德国青年赫兹研制出一个巧妙的装置,第一次证实了电磁波理论。他的名字用来表示频率的单位。
32、什么是电磁波频率?
单位时间内完成电磁周期变化的次数,称为电磁波频率,其单位是“赫兹”,简称“赫”,符号“Hz”。常用单位还有“KHz”(千赫)、“MHz”(兆赫)。
33、无线电波与可见光本质是否一样?
是的,无线电波与可见光都是电磁波,只是频率不同,无线电波频率较低。无线电波与可见光的传播速度一样。
34、波长与频率是什么关系?
电磁波完成一次电磁周期转化,其传播的距离称为波长。波长等于光速除以频率。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35、经常听到中波、短波收音机是怎么区别的?
根据频率与波长的对应关系,接收频率在500KHz到1600KHz为中波收音机,接收频率在3MHz到30MHz之间为短波收音机。
36、率先实现用的无线电通信实验,是哪两位科学家?
意大利人马可尼和俄国人波波夫。马可尼还获得诺贝尔奖。
37、什么是业余无线电通信活动?
业余无线电通信活动做为业余业务划入国际电信条约,是指“不是为了金钱利益,而是专为个人对无线电技术抱有兴趣,并经正当许可者从事自我训练、通信和技术研究的业务”。无偿享受国际电信联盟划归给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使用的无线电频率资源,进行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等方面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显著增进参与者在技术、语言、人文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才能。
38、什么是电路?电路“三要素”是什么?
电流的通路叫做电路。电路必须是封闭的,即电荷从电源的正极流出,必须能回到电源的负极才能形成电流,因此电路又称电回路。电源、负载和连接它们之间构成回路的导线,是任何一个电路必不可少的要素。
39、电路有几种状态?什么状态是最危险的?
电路有三种状态:一、电路处处相通形成回路。二、电路某处断开形不成回路,叫做开路或断路。三、电路某一部分原来存在电压的两端意外导通,叫做短路。其中短路可能损坏电源装置和元器件,是用危险的状态,必须加以避免。
40、什么是电阻?电阻的单位是用哪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主要贡献?
电路中对电流通过有阻碍作用并且造成能量损耗的部份叫做电阻。电阻的单位用德国物理学家欧姆的名字来命名。他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出电压、电流和电阻三个电学量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最基本的电路定律——欧姆定律。
41、什么是“欧姆定律”?
导体中的电流和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和导体的电阻成反比。或者电阻不变时电流随着电压的增大而增大,电压不变时电流随电阻的增大而减小。
42、举例说明什么是串联,什么是并联?假定负载是两个灯泡。
两个灯泡在电路中有两种可能的接法。如果将两个灯泡一个接一个按前后顺序连接,叫做串联。将两个灯泡的两端并排连接在一起叫做并联。
43、两个电阻串联,阻值更大还是最小?并联呢?
串联更大,并联则更小。
44、如何理解“电功”?怎样表示其大小?
不同形式的能量转化过程中可以用“功”来表示其数量关系。电流的能量传递给负载转化成其它的数量,可以用电功来表示其数量关系。电功等于电量与电压的乘积,其单位常用千瓦时。千瓦时也可用来衡量耗电量,此时,l千瓦时等于消耗l“度”电。
45、1000瓦灯泡亮2个小时,所做的电功为多少?消耗多少度电?
电功2千瓦时,消耗2度电。
46、什么是电功率?
单位时间内所做的电功大小,就是电功率。可以用来衡量同电器转化电功的能力大小。
47、电功率与负载的电压、电流成什么关系?单位是什么?
电功率等于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即成正比关系。单位是瓦特,常用“W”来表示。
48、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对应注意什么?
测量直流电压前电压值选择大于待测电压的直流电压档,不必断开电路,红表笔接高电位端,黑表笔接低电位端。
49、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应注意什么?
测量电流时,须先将待测电路断开,选择大于待测电路电流的直流电流档,使电流从红表笔流入电表,从黑表笔流出电表。
50.怎样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
尽量选择指针指向中部的欧姆档,测试前应调零,并注意切勿用手指触碰待测电阻或表笔的两端。
二、电子元器件知识
51、电阻器 可调电阻器RF0805D-VI 在电子电路中的基本作用是什么?
电阻器简称电阻,在电路中能够限制电流的大小,分配所需的电压。简称“限称分压作用”。
52、一般电路图中如何表示电阻的阻值?
一般电路图中省略电阻的单位直接用数值表示。大于1000欧姆的阻值用 “K”来表示。大于1000K用“M”倍率表示。
53、色环电阻是怎样表示阻值的?例如四色环电阻。
用颜色环表示数值,前二环表示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倍率、或零的个数。第四环表示误差。
54、色环电阻与颜色是怎样对应的?
棕1、红2、橙3、黄4、绿5、兰6、紫7、灰8、白9、黑0; 金0.1、银0.01
55、选择电阻器要注意哪两个参数?
电阻标称值和标称功率。
56、电容器有何作用?
电容器简称电容,具有储存电荷的能力,在电路中起“通交流,阻直流”, “通高频,阻低频”等作用。
57、电容器为什么能够储存电荷?
电容由两片相距很近,又相互绝缘的金属导体构成,接上再断开电源后,由于“异性相吸”的原理正负电荷会分别保留在极板上,储存了电荷,极板面积越大,距离越近,储存的电荷越多。
58、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是怎么一回事?
电容器的两端接上电源后,极板上会储存一定量的电荷,这个过程叫充电。断开电源后,将负载接上已充电的电容器两端,由于电容器两端存在电位差,将产生电流,直到电容器储存在电荷全部释放,这一过程叫放电。
59、如何表示电容器的电容量?
电容量的基本单位是“法拉”,符号“F”.实用中常用较小的单位,如微法拉(μF)和皮法拉(pF)。
1法拉=1000000微法 1微法=1000000皮法
60、电容器的种类是怎么划分的?
电容器可分为固定电容和可变电容器。以中间绝缘材料区分的电容器大多直接取绝缘材料的名称来命名。选用时应注意有的电容器不适合高频电路,有的电容有极性,接入电路时需注意接法。
61、电容器数值的常用表示方法是什么?举例说明。
容量较小的电容器常用数码法表示,即用三位数字表示电容量,前两位是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有效数字后面要加多少个零,基本单位为皮法。如471就是4700pF。103就是10000pF相当于0.01μF。
62、两个容值相同的电容器串联和并联使用容值有什么不同?
两个容值相同的电容器串联容量变小,并联容量变大。
63、选用电容器应注意什么?
选用电容器应注意电容器的电容量标称值和耐压值。
64、电容器为什么能够“通交流”?
交流电信号相当于一个交流电源,其极性和大小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电容器接在交流回路中,交流电信号在电容两端的极性变化,相当于电容器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就如同能够导电一样。
65、电感器是根据什么原理工作的?具有什么作用?
电感器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工作的,具有将电能与磁能相互转换的作用,在电路中起“储存磁能”、“阻交流,通直流”的作用。
66、常用电感器的种类是什么?
包括收音机的磁性线圈,中频变压器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10KV级S11-M ,普通电源变压器,色码电感等等。
67、色码电感是怎么一回事,电感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一些小型固定电感器,用色标表示电感量,称为色码电感。电感器的储能特殊性能用电感量来衡量,其基本单位是享利,用符号H表示,较小的单位是毫享(mH)和微享(μH)。
68、简述电感器的组成结构?
电感器一般都是用漆包线绕在线圈骨架上完成的中间常装有磁芯材料,有的电感器还加上屏蔽罩。
69、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两个并列靠紧的线圈,由于电磁感应原理,一个线圈的电流变化会引起另一个接成回路的电圈产生变化的电流,且两个线圈的电压比等于线圈匝数比。
70、什么是电声器件?举例说明。
将电信号变成声音的器件如:扬声器、耳机和将声音变成电信号的器件如:话筒等统称为电声原件。压电陶瓷片也是一种电声转换器件。
71、什么是RC电路?有什么作用?
将电阻与电容结合起来的电路称RC电路,电阻能控制充放电的电流大小控制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的快慢速度,因此RC电路又称时间电路,可构成定时器等。
72、什么是LC电路,有什么作用?
将电感和电容器接成回路,称为LC回路。LC回路具有选择信号频率的作用。
73、半导体有什么特性?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半导体的导电性能会随温度、光照和掺杂杂质的变化而变化。半导体最重要的特征是掺杂不同的杂质,其导电的“自由电荷”极性能够改变。
74、半导体器件的核心是什么?
PN结
75、简述PN结的特性?二极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P型半导体依靠“自由正电荷”导电,N型半导体依靠“自由负电荷”导电,两者结合形成PN结,具有单向导电的特性,半导体二极管就是由一个PN结构成。
76、使用二极管要主要哪些事项?举例说明。
半导体二极管的使用要注意工作电流,反向工作电压不能超过相应的技术参数。如发光二极管不加限流电阻,其工作电流可能超过而烧坏。因此切不可将二极管直接与电源形成回路。
77、请举例说明三种以上常见二极管?
有发光二极管、稳压管、检波管、整流二极管等。
78、三极管的主要结构与主要类型是怎样的?
半导体三极管又叫晶体三极管,主要由两个PN结构成。根据两个PN结的组合不同,又可分为PNP和NPN型。
79、一般三极管有三个电极引脚,说出其名称和文字符号?
三极管的三个电极分别为发射集e、基极b、集电极c。
80、三极管电路可工作在哪三种状态?有何应用?
截止、放大、导通。截止和导通状态常用于开关 紧急停止开关HW 转换电路。放大状态是无线电技术中应用最广泛的三极管工作状态。
81、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与基极电流的变化量的比值,就是直流放大倍数。
82、什么叫三极管的直流偏置电路?
让三极管工作在所需要的状态,必须事先用电阻器分配好三极管的各极直流电压,这种电路叫做偏置电路。
83、三极管按工作频率高低分为哪两大类?相互可代换吗?
可分高频管和低频管,一般低频管不可代换高频管,而高频管可代换相应工作条件的低频管。
84、三极管的主要几个参数是什么?
直流放大系数β值;穿透电流Iceo.;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集电极一发射击穿电压Vceo;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低压小功率条件下最关键的参数直流放大系数β值。
85、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常用硅三极管的三个电极和类型?
用内电源大于9V的R×1K万用表找到固定一个表笔按一个电极,另一表笔分别触碰其余两个管脚均能导通的状态,若是红表笔固定接那个电极则为PNP型三极管,且那个电极为b极,若为黑表笔固定接那个电极则为NPN型且那个电极也为b极;然后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其余两个电极,若指针有较大明显的摆动指示,PNP型红表笔接的为c极,NPN型为e极;黑表笔接的PNP型为e极,NPN型为c极。以上测试时,注意排除人体电阻对欧姆档的影响,b极必须悬空与其余电极不接触。也可用手指接触b极,估测直流放大能力大小的方法来判断e、c极。
86、什么是集成电路?简称什么?
将二极管、三极管的部分阻容元器件及电路连线全部集中制作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构成单元电路,称之为集成电路简称IC 集成电路PI5V330SQ 。
87、集成电路有什么优点?
减少电子电路的焊点,提高电路的可靠性,缩小电路的体积和重量,为电子设备的微小型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88、应用集成电路要注意哪些事项?
识别电路图中引脚与实物的对应关系,掌握常见IC封装的引脚编号规律,按要求搭接外围元件,提供正确的电源电压,防止损坏IC。
89、如何判断二极管的管脚极性?
有的二极管有环状标志的一端是负极,发光二极管的长脚为正极。也可用万用表欧姆档测试,能导通时,黑表笔为正极,红表笔为负极。发光二极管需用电源大于3V的欧姆档测量。
90、一般的光敏电阻有何特性?
光线越强,阻值越小;光线越弱、阻值越大。
91、简述集成电路直放式收音机的工作原理?
磁性线圈和谐振电容构成的天线LC回路选择空间无线电广播信号变成电信号,输入到直放式收音机LC进行放大、检波后输出广播音频信号,经音频放大电路放大后推动电声器件发出广播声音。
92、应用小拼装实验板完成实验电路要注意哪些事项?
识别实验板上插孔之间的电气导通与绝缘关系。对于集成电路,三极管和发光二极管等引脚容易折断的元器件,尽量不要将引脚张得太大,并且在拼装顺序上,先安排这些元器件定位,后拼插其它长脚元器件。拼插时,注意顺势用力避免折弯引脚,确保插孔簧片与引脚接触良好。
93、小拼装实验套件中9012、9013、D7642都是三个电极的元器件,请说明是什么器件?
9012为PNP型晶体三极管,9013为NPN型晶体三极管,D7642为直放式收音机IC。
94、LM386有什么功能?
LM386是常用的音频功率放大IC。
95、正确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电路图就是原理图,能清楚标出图形符号代表的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连接位置和连线走向。按照电路图标明的内容,选用相应的电子元器件,正确连接完成后,能实现预定的功能。
96、电路图中常用什么文字符号代表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电感线圈的编号前缀?
R表示电阻、C表示电容、VT表示三极管、VD表示二极管、L表示电感器。
97、如何辨认极性电容的引脚极性?
长脚为正,短脚为负。多数极性电容将负极引在封装皮上,相应的引脚即为负极。
98、前三环为棕黑棕、棕黑红、棕黑黄、棕黑橙的四环电阻,对应的具体标称值为多少?
100欧姆、1K欧姆、100K欧姆、10K欧姆。
99、前四环为棕黑黑红的五环电阻标值为多少?
10K。
100、瓷介电容471、103、104请指出最大和最小电容量的电容?
471最小、104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