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问问题

楼主(2016-06-20):
看到有STC89C51还有AT89S52这样的,作为纯新手入手哪个好一些?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两种区别不大,要不还是AT得吧。

网友B:
作为学习,没什么区别

网友C:
STC国产好货,后者是老美的,下载程序很麻烦,不能在线操作。前者更方便,随便选择吧,前者不错,后者可以知道怎么下载就行,因为下载麻烦,但是还是有迫不得已要用它的时候,毕竟多一项小技能总是好的。

网友D:
新手建议STC89C51,理由:烧录方便,基本不会烧死芯片,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网友E:
建议使用stc89c52。烧写方便。

网友F:
新手应用src15系电路简单。官网资料全。

网友G:
买个51单片机,里面附带光盘盒示例程序,可以随便烧写

网友H:
新手推荐stc

网友I:
c51 大家都在用

网友J:
看你手上的开发工具,
如果没有开发工具,就先选择开发工具,然后再决定用什么IC.
这样好一点.

网友K:
前者吧,价格便宜,现在基本用的都是STC,有专门的下载软件,烧录也方便

网友L:
这个没有啥区别的吧,,,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要选对芯片下载就好了,功能一样的

网友M:
推荐stc,程序兼容好,下载方便

网友N: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nsigned char LED[] = {  // 八段数码管字形码 (共阴极)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显示字符0,1,2,3,4,5,6,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0x6e //显示字符8,9,A,B,C,D,E,F
};

sbit key=P3^3;
int flag;         //标志位
uint temp=999;//初始值

void delay( uint k )
{
   uint m,n;
    for(m=0;m<k;m++)
        {
                for(n=0;n<120;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_50;//
   TH0=0xb1;
   TL0=0xdf;//定时时间为20ms,每20ms中断一次
Count_50--;
   if(Count_50==50)//20ms*50=1秒
   {
     Count_50=0;
     temp--;
}

}

void init()//初始化
{
TMOD=0x01;
TH0=0xb1;
TL0=0xdf;//定时时间为20ms,每20ms中断一次
        ET0=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1=1; //T1开始运行
        delay(14);

delay(15);
}

void display()
{
if(key==0)
    { delay(15);
       if(key==0)
       {
           flag++;

             if(flag==4)
             {
              flag=1;
             }
         while(!key);
             }
    }
        switch(flag)
        {
        case 1:
        temp=999;//恢复初值
        ET0=0; //关T0中断
    EA=0; //关总中断
    TR0=0; //T1不运行
        P2=0xef;        //百位
        P0=LED[temp/100];
        delay(4);
        P2=0xef;        //十位
        P0=LED[temp%100];
        delay(4);
        P2=0xef;//个位
        P0=LED[temp%10];
        delay(4);
        break;
        case 2:
        ET0=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1; //T1开始运行
        if(temp>0)
        {
        P2=0xef;        //百位
        P0=LED[temp/100];
        delay(4);
        P2=0xef;        //十位
        P0=LED[temp%100/10];
        delay(4);
        P2=0xff;//个位
        P0=LED[temp%10];
        delay(4);
        }
        else

{
       P2=0xef;        //百位
        P0=LED[temp/100];
        delay(4);

        P2=0xef;        //十位
        P0=LED[temp%100/10];
        delay(4);
        P2=0xef;//个位
        P0=LED[temp%10];
        delay(4);
        }
        break;
        case 3:
           ET0=0; //关T1中断
    EA=0; //关总中断
    TR0=0; //T0不运行
        delay(5);
                P2=0x76;
        P0=LED[3];
        delay(5);
                P2=0x76;
        P0=LED[2];
        delay(5);
                P2=0x76;
        P0=LED[1];
        delay(5);

        break;
  }
}

void main()
{
  init();
  P2=0Xff;        //开数码管
   while(1)
{
display();
  }
}
求大神改一下,改成第二次中断后显示999自减

网友O:
没有特别要求建议STC89C51,便宜

网友P:
STC89C51 烧录方便

网友Q:
AT的吧,都还可以,选择经典的,其实都一样。

网友R:
stc公司的比较好卖,比较常见,建议用stc,功能基本一样

网友S:
都差不多,一般用89C51

网友F:
直接用STC15系,电路简单IO口多,官网资料全。

网友T:
新手就先从简单开始,贪多嚼不烂,at的比较经典,资料也是满天飞,可以从它入手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新手就先从简单开始,贪多嚼不烂,at的比较经典,资料也是满天飞,可以从它入手

stc89系列和at89系列是兼容的,但是stc的下载程序什么的要简单的多,所以,资料什么的用at的资料,硬件用stc89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