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新力作—5.1发烧功放制作

楼主(2016-06-20):
一直在想 怎样才能做到我心中的perfect功放机?看了众多^的DIY作品都觉得很,可自己的作品就要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积蓄很久的想法和经验今天终于开始了我的DIY之旅……

      在想如何做一台能兼顾多种功放功能的作品呢?因现在的DTS解码器种类多更新快,不适合DIY。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做5.1纯后级功放,而DTS解码器则买现成的。重低音声道100W,其余5个声道均50W
准备材料

一  电源板

整流桥25A的

用6颗大容量电容滤波,每颗10000uF总容量60000uF

刀刻

就电容的引脚使用交叉焊接,增加了稳定性和电流平衡

增加了两块滤波板,全部用63V470uF的电容,每板60颗,总容量28200uF×2=56400uF。

整机电源滤波容量为11.64万uF,为功放板提供一个较稳定的电源。

二     扬声器保护延时板

加了个闪烁电路,作用是在继电器未吸合时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吸合后正常发光!

三       前置放大,让LM3886有足够的推动前级,全部选用NE5532运算放大器

四       LM3886功放板和TDA7293功放板

五   加工机箱的背面,增加了端口

基本成形,准备通电……

通电后 一切正常,音频输入线用铝箔胶带包了一遍,开机后一点噪音都听不到。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安装外壳、面板,再固定连线。

用1mm的铁板做了一个变压器罩,这样可以有效消除变压器的干扰。要注意的是固定变压器的螺丝与罩不能连接,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螺丝很烫 才明白相当于短路了一匝线圈。所以要注意螺丝与罩之间有一端要绝缘。

装机完成!
整机看上去很厚实,家庭用功率足够了,外观很棒!配上5.1解码器,肯定超爽!在音质上LM3886应该毋庸置疑了,绝对属于发烧级……
望朋友们多给点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2016-12-22):
集成电路5.1功放做的太复杂了,线路也乱。互相交流,个人见解别生气,没别意。

网友B:
这么多电容全跳闸么?

网友C(2017-01-29):
有木有电路图还有材料清单

网友D(2017-05-30):
怪了,都已经洗PCB了,怎么还用洞洞板呢?

网友E(2017-08-01):
看到这么多电容,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F:
还以为是打鱼机

网友G(2017-09-02):
这个根本谈不上HIFI; 我也非专业人士 简单的 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
1;不是电容越多就越好;大电容旁边并几个102;103 104的高频去耦电容 反而更有效果
2;电位器用这种普通的 有考虑过每声道是否平衡吗?
3;线尽量不要从变压器头上过;沿功放外壳边缘走;而且电源和信号分开各走一边
4;NE5532 的正负滤波电容越靠近芯片教越好;焊线的话让电压先流过电容 再从电容流到芯片更好;
5;可以在变压器或者开关端 接个去火花电容;
6;功放的输出端接个空心电感 的LC电路 消振防自激
7;所有的地线 都从主电容的地线那里取出;包括喇叭的输出地线,中间不要串任何电路;形成一个端点接地
8;低音炮是BTL输出 可以不用考虑相位; 但是其他几路有接运放缓冲的;注意一下相位;

网友H:
完全被惊呆了,佩服!不过土豪,你又不差钱,怎么又是刀刻PCB,又是洞洞板,画个PCB打样花不了几个钱啊。

网友I(2017-10-26):
其实,虑波电容可以不要那么多也可以的

网友J:
花了很多功夫,支持一下。

网友J:
这样花了很多功夫,支持一下。
但觉得功放的设计应多考虑信号的处理与完整性这些。

网友K:
有米真好!

网友L:
成长不是一时刻的,有心作最棒,别人眼光如何不重要,有道理受用,没道理也不受气,这才是真道理...

网友M(2018-04-24):
7293是前级
3886环绕?

低音和中置是什么ic 你得说清楚啊大哥

网友N(2018-08-03):
这是为欣赏影片声效而设计的家庭影院,关键是地线的处理。

网友O(2019-09-13):
好牛逼的功放!

网友P(2019-11-13):
厉害,也算是狠人,准备做一款电子二分频功放,电路都弄好了,考虑成本(机箱,变压器,电容,功率管啥的)一直搁浅

网友N:
关键是信噪比

网友Q:
电容矩阵啊,壮观!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这个根本谈不上HIFI; 我也非专业人士 简单的 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
1;不是电容越多就越好;大电容旁边并几 ...

仰望

网友R(2019-12-21):
大家都是音箱发烧友,我有几个建议大家一起沟通一下:1.电解电容太多了,有点浪费,这种普通电解电容也很容易坏,如果有一颗击穿,整个电路都会瘫痪。2.电路太乱了,虽然是DIY,但是很多板子都可以组成一块,这样就可以减少连接线。3.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调音,我们只看见组装成功了,至于音效怎么样,这里暂且不评论。其他的确实很棒。

网友S(2020-02-22):
小白的仰慕

网友T:
想知道待机时产生的功耗有多少。

网友U(2020-05-01):
电容太垃圾了

网友V:
卧槽,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W(2021-08-19):
引用 网友D:
怪了,都已经洗PCB了,怎么还用洞洞板呢?

我看图感觉是削出来的

网友X:
13楼说的很中肯,另外补充一点:看楼主的机器内部各板之间连线都比较长,建议前级到输入端以及前级到功放端尽量使用带屏蔽的信号线

网友Y:
这是要电容开会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