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86小功放DIY

楼主: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来说,没有一台自己的DIY作品是很没面面的.在网上看到了很多DIY作品都很棒,自己也来试试看,经过反复思量决定做一台小功放.以前也有做过可很随便。一直以来很想做一台属于自己的作品,可惜由于一直没这个条件,最近闲着没事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       第一步:构思.一直以来就想做一台发烧级的功放,本人对音效的感觉很敏感,也很挑剔。垃圾的差的音质听了会浑身不自在,所以我追求完美音质,以前有做过TDA2030,感觉做电脑音箱很好。可就是功率小了点。考虑了再三最后选用LM3886,LM3886TF是美国NS公司推出的新型的大功率音频放大集成电路,其后面的TF为全绝缘封装,和 LM1875T相比,它的功率较大,在额定工作电压下最大可达68W的连续不失真平均功率,同样具有比较完善的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最可贵的是它具有自动抗开关机时的电流冲击的功能,使扬声器能够安全的工作。 LM3886优异的性能,使得它在近几年音响制作中广泛的应用,许多成品功放机中就有直接的应用它担任后级功放或者用它作为重低音放大电路。采用了美国NS公司(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的新型高保真音响功放集成电路LM3886TF作功率放大,用运放NE5532或AD827作前置线性放大和音调放大。其特点有:输出功率大(连续输出功率68W)、失真度小(总失真加噪声<003%)、保护功能(包括过压保护、过热保护、电流限制、温度限制、开关电源时的扬声器冲击保护、静噪功能)齐全,外围元件少,制作调试容易,工作稳定可靠。由于用它制作功率放大电路具有简易,适用的特点,特别适合于烧友以及电子爱好者的制作。
       第二步:购买材料,我在网上把没有的元件和机箱一起买好,首先是PCB板,我选择的是做工较好的
双层PCB板

电源板

滤波电容很重要,我选用大容量的10000uF
还有欧姆龙银触点继电器,可是花了不少钱哦
还有一些元件
扎线

散热片

镀银屏蔽线

等等
        第三步,焊接。按照PCB上的元件参数一一焊接上去,这里要注意焊接的美观,长的引脚要剪短,这是要费点时间的,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就是有些元件很难找,不过都按照图上的来安装了。
电源板,4个10000uF的电解电容,超爽……

采用高压电容,漏电小,噪音低和高精度电阻,可以说用料很足了
遗憾的是没买到发烧级的电容。等有机会再换上了……
         第四步就是通电调试.连接好所有的线,注意电源不要接错了(很关键的),接上电源再输入音频信号,这时心情很是激动,生怕把那接错了。一开电源就爆了……可还是没有令我失望,通电后一切OK,声音强劲有力,功率很大,才放了一会就发烫了,测量电压差不多有42V很是奇怪?我买的变压器才28V,可能是电容的缘故吧!不过这样的电压刚刚好。因只是调试阶段就没再通电。拆除连线准备固定在机箱里。

一台崭新的小功放就呈现在眼前了,通电一试一切OK!!!!
    对于一个电子爱好者来说,做好后迫不及待的就是马上通电试机,接上我的小音箱(不是很好)。再用我的5800XM输入音源,把均衡器调到重低音.下面就我所听的几首歌作出评价.
林肯公园的变形金刚主题曲New Divide:很有震撼力,让人听了热血沸腾,开到很大时感觉不到失真,就觉得好像喇叭承受不住,我的小音箱是3寸的。然而功放还绰绰有余,那种直逼胸口的震撼力很是爽啦……
周杰伦和袁咏琳的画沙:歌曲刚开始的部分是大提琴与小提琴,感觉很逼真,声音的穿透力很强、整个空间飘荡着优美的琴声……而后是袁咏琳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呈现得完美无暇,不管是女声还是男声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多的也不说了你们听了就知道……要是有对好的音箱就好了,所以下步的计划就是做一对自己满意的音箱,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网友A(2019-03-07):
楼主这里的设计好,非常值得借鉴,功放IC螺丝孔,有条件的可以开长孔,方便调试安装。

网友B:
个人觉得线扎在一起是好看,可能影响音质。

网友C(2019-04-06):
散热器太小---评差
散热器不抹硅脂---评差
输出线和输入线捆一块---评差

网友D: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E(2019-08-21):
输入必须屏蔽电缆

网友F(2019-10-03):
3886声音挺好

网友G:
能不能分享原理图和PCB,也想做一个玩一玩。

网友G:
音量调整用数字电位器或者编码器,避免使用久了,电位器磨损转动有噪音。

网友H:
3886 器件哪个店买的啊

网友I(2019-12-24):
个人觉得线扎在一起是好看,可能影响音质

网友J:
电源改成开关电源的话,体积和重量都减少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楼主买的LM3886是翻新的,本人多年前做NS的音频

翻新的到没啥事,只要是正品就可以,假货太让人心寒了

网友M(2020-10-13):
楼主 机箱和电路板 散件哪里买的!分享下,谢谢!!!

网友N:
不错,感觉很好。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O(2020-11-21):
3886用那么小的散热器可以吗??

网友P:
设计有想法,思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Q:
牛的一批,学习不来 只能观赏

网友R:
3寸的的小音箱,也让你听出了直逼胸口的震撼力,也真的是醉了。现在来论坛发表文章的都是吹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