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L2K61S2单片机开发板 PCB+源代码+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6-20):
IAP15L2K61S2板子的实物图如下:

  该IAP15L2K61S2开发板设计资料包括PCB、元件库,大家可以随意引用或更改文档、代码、PCB,不必等待作者同意。目前完成的资料,希望至少有点STC89C52的基础看看,当然但愿对于所有的电子爱好者来说,有点参考价值。
PCB:

原理图:

单片机开发板的测试程序如下:
/**************************************************************************************
注意事项:按ALT+F7 配置->Target->Memory Mode->Large:variables in XDATA,如果需要用到仿真
                  Debug中设置好仿真和串口号;
                  初始化有液晶背光调节演示,需要把P19的跳线帽插到上面,使LCD背光引脚与P26相连,使
                  用PWM1来调节液晶背光亮度;
                  使用串口1的1通道发送数据打游戏:在lkb.h中增加了KEYMSG结构体
                  mpu6050.c中Accel_x、Accel_y、Accel_z升为全局变量,增加;
                  Accel_y  = (float)GetData(ACCEL_YOUT_H)/286.0f;          //读取Y轴加速度
                  ADC初始化把AD采样时间改小了
// *************************************************************************************
#include "config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kb.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mage0.h"
#include "pca_pwm.h"
#include "hmc5883l.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h"

unsigned int adc0,adc1,adc2,adc3,adc4;
float li_voltage=0;

KEYMSG left;
KEYMSG right;
KEYMSG up;
KEYMSG down;
KEYMSG kb;

KEYMSG a_jump; //跳跃
KEYMSG a_shoot;//射击
KEYMSG a_left;
KEYMSG a_right;

void Encoder_Task();
void MPU6050_Task();
void HMC5883_Task();
void KEY_Task();
void ADC_Task();

void Encoder_Task()
{
        LCD_Show2Num(0,112,Freq,6);
        printf("%d\n",Cnt_Now);
}

void MPU6050_Task()
{
        static unsigned int j=0;
        Angle_Calcu();                //倾角计算 将得到下面两个全局变量,使用了网上摘抄的卡尔曼滤波
                                                //float Angle;   //最终倾斜角度
                                                //float Gyro_y;  //Y轴角速度
        if(Accel_x >=20 && Accel_x<=90)
        {
                sendMsg(&a_jump, 7, 1);
        }
        else if(Accel_x >=-90 && Accel_x<=-20)
        {
                sendMsg(&a_shoot, 6, 1);
        }
        else
        {
                if(a_jump.msg == 1)
                {
                        sendMsg(&a_jump, 7, 0);
                }
                else if(a_shoot.msg == 1)
                {
                        sendMsg(&a_shoot, 6, 0);
                }
        }

        if(Accel_y >=20 && Accel_y<=90)
        {
                sendMsg(&a_right, 3, 1);
        }
        else if(Accel_y >=-90 && Accel_y<=-20)
        {
                sendMsg(&a_left, 2, 1);
        }
        else
        {
                if(a_right.msg == 1)
                {
                        sendMsg(&a_right, 3, 0);
                }
                else if(a_left.msg == 1)
                {
                        sendMsg(&a_left, 2, 0);
                }
        }

        //printf("%.2f,%.2f\n",Angle,Gyro_y);
        j++;
        if(j>=240)
        {
                j=0;
                LCD_Fill(0,140,239,318,Black);
                POINT_COLOR = Red;
                BACK_COLOR=Black;
                LCD_DrawLine(0,229,239,229);
                POINT_COLOR = Green;
        }
        if((int)Angle>-90 && (int)Angle<90 )          //排除初始不稳定杂波
        {
                LCD_DrawPoint(j,229-(int)Angle);
                //通过NRF24L01发送出去
                if(Angle>=0)
                {
                        Tx_Buf[2] = '+';
                        Tx_Buf[3] =(unsigned char)Angle;
                }
                else
                {
                        Tx_Buf[2] = '-';
                        Tx_Buf[3] = (unsigned char)(Angle*(-1));
                }
                  Transmit(Tx_Buf);                        //24L01发送缓冲数组
                  sta=SPI_Read(READ_REG +  STATUS);        //读24L01的状态寄存器
                  if(TX_DS)        //sbit TX_DS =sta^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接收到应答信号时此位置1,写1清除中断
                  {
                           //Delay_ms(5);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写状态寄存器,清除中断
                  }
                if(MAX_RT)  //如果是发送超时  sbit MAX_RT =sta^4;
                  {                        //达到最多次重发中断,MAX_RT中断产生则必须清除后系统才能进行通讯,写1清除中断
                           //Delay_ms(5);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
        }

}

void HMC5883_Task()
{
        //static unsigned int m=0;
        static float Last_HMC5883_Angle=0;
//        float Avg_HMC5883_Angle=0;
//        float Last_Avg_HMC5883_Angle=0;
//        float temp_HMC5883_Angle=0;

        Multiple_Read_HMC5883();                                  //角度的变化似乎并不是线性的
        LCD_Show2Num(32,80,(int)HMC5883_Angle,3);
        POINT_COLOR=BACK_COLOR;                                           //三角函数使用弧度而不是度!
        LCD_DrawLine(120,100,120+(int)(28.0*cos((Last_HMC5883_Angle-180.0)/57.3)),100+(int)(28.0*sin((Last_HMC5883_Angle-180.0)/57.3)));
        POINT_COLOR=Yellow;
        LCD_DrawLine(120,100,120+(int)(28.0*cos((HMC5883_Angle-180.0)/57.3)),100+(int)(28.0*sin((HMC5883_Angle-180.0)/57.3)));
        Last_HMC5883_Angle=HMC5883_Angle;
//                        //平均值滤波
//                        m++;
//                        temp_HMC5883_Angle+=HMC5883_Angle;
//                        if(m==5)
//                        {
//                                m=0;
//                                Avg_HMC5883_Angle=temp_HMC5883_Angle/5.0;         //与前面四个值相关联
//                                //printf("\n\n%.2f\n\n",HMC5883_Angle);          //HMC5883_Angle: float型,0~360
//                                LCD_Show2Num(32,80,(int)Avg_HMC5883_Angle,3);
//                                POINT_COLOR=BACK_COLOR;
//                                LCD_DrawLine(120,100,120+28*cos((Last_Avg_HMC5883_Angle-180.0)/57.3),100+28*sin((Last_Avg_HMC5883_Angle-180.0)/57.3));
//                                POINT_COLOR=Yellow;
//                                LCD_DrawLine(120,100,120+28*cos((Avg_HMC5883_Angle-180.0)/57.3),100+28*sin((Avg_HMC5883_Angle-180.0)/57.3));
//                                Last_Avg_HMC5883_Angle=Avg_HMC5883_Angle;
//                        }
}

void ADC_Task()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int k=0;

        POINT_COLOR= Green;
        i++;
        switch(i)
        {
                case 1: adc0=(int)ADC_GetResult(0);LCD_Show2Num(48,0,adc0,3); break;
                case 2:        adc1=(int)ADC_GetResult(1);LCD_Show2Num(48,16,adc1,3); break;
                case 3:        adc2=(int)ADC_GetResult(2);LCD_Show2Num(168,0,adc2,3); break;
                case 4:        adc3=(int)ADC_GetResult(3);LCD_Show2Num(168,16,adc3,3); break;
                case 5:        li_voltage=(float)ADC_GetResult(4)*0.019f; break; //adc4*3.3/256*(6.8+3.3)/6.8=adc4*0.019
                default:
                        i=0;
                        LCD_Show2Num(96,32,(int)li_voltage,1);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2Num(112,32,((int)(li_voltage*100))%100,2); //显示小数部分
                        //printf("%d,%d,%d,%d,%.2f\n",adc0,adc1,adc2,adc3,li_voltage);
         }//switch 结束

        k++;
        //printf("%d,%d,", adc1, adc0);
        if(k%2)
        {
                if(adc1>=0 && adc1<=80)
                {
                        sendMsg(&up, 1, 1);
                }
                else if(adc1>=170 && adc1<=255)
                {
                        sendMsg(&down, 4, 1);
                }
                else
                {
                        if(up.msg == 1)
                        {
                                sendMsg(&up, 1, 0);
                        }
                        else if(down.msg == 1)
                        {
                                sendMsg(&down, 4, 0);
                        }
                }
        }
        else
        {
                if(adc0>=0 && adc0<=80)
                {
                        sendMsg(&left, 3, 1);
                }
                else if(adc0>=170 && adc0<=255)
                {
                        sendMsg(&right, 2, 1);
                }
                else
                {
                        if(left.msg == 1)
                        {
                                sendMsg(&left, 3, 0);
                        }
                        else if(right.msg == 1)
                        {
                                sendMsg(&right, 2, 0);
                        }
                }
        }
}

//void KEY_Task()
//{
//        if (key_up==0)
//        {
//                sendMsg(&kb, Key_Num, 1);         //sendMsg()函数里面有printf
//        }
//        else  //if(key_up == 1)
//        {
//
//                if (kb.msg == 1) ;
//                        sendMsg(&kb, kb.key, 0);
//        }
//        //printf("%d\n",Key_Num);
//}

/*可以使用单步仿真一步步查看效果*/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Delay_ms(10);
        Delay_us(10);
        PWM2=0;                        //电机制动,可以下拉10k设置引脚为推挽制动

        /*2.2寸、320*240分辨率、SPI接口的LCD初始化,使用STC的硬件SPI,LCD驱动芯片为ILI9340C*/
        LCD_LED=0;                //LCD背光最亮
        SPI_Init();                //IAP15硬件SPI初始化,切换到了SPI的第二通道:SS/P24、MOSI/P23、MISO/P22、SCK/P21
        LCD_Init();                //LCD初始化,厂家提供

        /*LCD休眠演示*/
        LCD_Sleep();        //LCD进入休眠状态
        Delay_ms(100);
        LCD_ExitSleep();//LCD退出休眠状态
        /*LCD刷屏演示:红橙黄绿青蓝紫 白黑*/
        LCD_Clear(Red);
        LCD_Clear(Orange);
        LCD_Clear(Yellow);
        LCD_Clear(Green);
        LCD_Clear(Cyan);
        LCD_Clear(Blue);
        LCD_Clear(Purple);
        LCD_Clear(White);
        LCD_Clear(Black);
        /*LCD画线、英文、汉字、数字显示测试*/
        /*液晶屏左上角坐标为(0,0),右下角坐标为(239,319)*/
        POINT_COLOR=Green; //全局变量
        BACK_COLOR=Black;         //前景色类似于在黑板写字的各种颜色的粉笔,黑板的颜色就是背景色
        LCD_ShowString(0,0,"Hello,world!");        //从(0,0)坐标开始显示字符串“Hello,World!”
        POINT_COLOR=Blue;                                        //可以随时更改画笔颜色,显示不同颜色的数字
        LCD_DrawLine(100,0,240,15);                        //画一条线段,起始坐标(100,0),终点坐标(240,15)
        LCD_Show2Num(0,16,65535,5);                        //从(0,16)坐标开始显示0~65535的数字,5为数字位数,即显示5位数字
        LCD_ShowNum(100,16,987654321,9);        //从(100,16)坐标开始显示unsigned long型数字(0~4294967295),10为数字位数,即10位数字
        POINT_COLOR=Yellow;
        for(i=32;i<320;i+=16)
        {
                LCD_ShowString(0,i,"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LCD_LED=1;                //LCD背光关闭
        Delay_ms(500);
        LCD_LED=0;                //LCD背光最亮
        Delay_ms(500);
        LCD_Clear(Black);                                        //清屏:黑色
        //LCD_Fill(120,120,160,160,Yellow);        //在矩形区域填充色块,在函数处按F12可以查看函数原型
        LCD_ShowImage(gImage_musi,80,120,78,80);//显示彩色图像: 慕司LOGO
        Delay_ms(2000);
        LCD_Clear(Black);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0,0,239,60);         //画矩形:对角坐标(左上、右下)为(0,0),(239,60)
        POINT_COLOR=Purple;
        LCD_ShowString(80,2,"慕司");          //显示16*16汉字
        LCD_ShowString(16,22,"为一线微茫憧憬一意孤行,");
        LCD_ShowString(8,42,"这众生芸芸谁不曾如此任性!");
        POINT_COLOR=Cyan;
        LCD_ShowGB3232(80,160,"青春");
        POINT_COLOR=Green;
        LCD_DrawCircle(112,176,48);
        Delay_ms(500);

        PCA_PWM_Init();                //PWM初始化,切换到PWM的第三通道P25/P26/P27,这里仅使用了PWM1(P26,即LCD_LED引脚)
        LCD_LED=0;                        //LCD背光最亮
        for(i=255;i<=0;i--)        //液晶背光256级亮度调节演示:由亮到暗
        {
                CCAP1H = CCAP1L = i;           //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屏幕亮度
                Delay_ms(20);
        }
        LCD_LED=1;                        //LCD背光关闭
        for(i=0;i<255;i++)        //液晶背光256级亮度调节演示:由暗到亮
        {
                CCAP1H = CCAP1L = i;           //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屏幕亮度
                Delay_ms(20);
        }
        Delay_ms(1000);
        LCD_Clear(Black);

        LKB_Init();                                //LED Key Buzzer:LED、按键、蜂鸣器 初始化(设置蜂鸣器端口为推挽输出)
        Buzzer_Func(500,1000);        //蜂鸣器500Hz@1000ms

        ADC_Init();                           //AD初始化:设置P1的0 1 2 3(摇杆)4(锂电池电压)口为AD口,
        POINT_COLOR = Green;            //液晶屏画笔颜色
        BACK_COLOR=Black;           //背景色
        LCD_ShowString(0,0 ,"adc0:     ");
        LCD_ShowString(0,16,"adc1:     ");
        LCD_ShowString(120,0,"adc2:     ");
        LCD_ShowString(120,16,"adc3:     ");
        LCD_ShowString(0,32,"li_voltage:      V");
        LCD_ShowString(104,32,".");

        NRF24L01_Init();
        TX_Mode();                     //发送模式
        LCD_ShowString(0,48,"NRF24L01_State: Tx_Mode");

        MPU6050_Init();
        Delay_ms(100);
        POINT_COLOR = Red;
        LCD_DrawLine(0,319,239,319);
        LCD_DrawLine(0,139,239,139);
        LCD_DrawLine(0,229,239,229);

        HMC5883_Init();
        Delay_ms(100);
        POINT_COLOR = Green;
        LCD_DrawCircle(120,100,31);
        LCD_ShowString(0,64,"direction:");

        LCD_ShowString(0,96,"speed:");

        Timer_Init(100);         //每10ms中断一次,参数为百us:100*100us = 10ms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使用了串口1的第一通道,设置波特率115200,用于仿真时可以切换到第二通道P36/P37
        TI=1;
        SBUF=0;                                 //这一句使用printf有时是必须的

        INT_Init();

        while(1)
        {
                if(LED_flag)                 //每1s切换一次LED的状态
                {LED_flag=0;LED1 = ~LED1;}

                if(ADC_flag)
                {ADC_flag=0;ADC_Task();}

                if(adc2 >=80 && Encoder_flag)         //使用adc2作开关
                {
                        Encoder_flag=0;
                        CCAP2H = CCAP2L = (adc3 - 10)*2;        //使用摇杆的ADC3调节电机转速
                        Encoder_Task();
                }
                else  if(adc2 <=70)
                {
                        if(MPU6050_flag)          //MPU6050的几个函数使用了Delay_us(5)
                        {MPU6050_flag=0;MPU6050_Task();}

                        if(HMC5883_flag)
                        {HMC5883_flag=0;HMC5883_Task();}

                        //interrupt.c中把Key_Scan()改成支持连按
                        //uart.c中把串口1切换回P30/P31
                        if(KEY_flag)
                        {
//                                KEY_Task();
                                if (key_up==0)
                                {
                                        sendMsg(&kb, Key_Num, 1);         //sendMsg()函数里面有printf
                                }
                                else  //if(key_up == 1)
                                {
                                         KEY_flag=0;
                                        if (kb.msg == 1) ;
                                                sendMsg(&kb, kb.key, 0);
                                }
                                //printf("%d\n",Key_Num);
                        }
                }
                else
                        {;}
        }
}

本开发板的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
怎么没有PCB文件,打开空的

网友B(2018-04-30):
楼主:我也IAP15W4K58S4做AD怎么不好啊?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