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尝试改装电脑显示器做电视

楼主(2016-06-20):
        朋友有一台CRT电脑显示器,17寸纯平,因更新换代就弃之不用。丢了又可惜所以决定废物再利用,把它改成电视看。以前改过一台14寸的很成功。所以就买来一套电视板准备改之, 因考虑到电脑的行偏和场偏与电视的不同,需加自耦变压器来调节行幅(左-右),又买了一个自耦变压器。
       拆下电脑显示器的显像管清理好装到电视机壳上,找出电脑的行偏线圈和场偏线圈,行偏接到自耦变压器上,场偏直接接。通电试机后,发现自耦变压器发热很严重。上次装时就遇到过,主要是行偏线圈阻值很小,它采用多组并绕的方式。所以要把线圈并联改串联。于是拆下把线圈改过来,再次试机,自耦变压器没那么烫了,用万用表测量温度在58-63度之间,用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可这个是表面的温度,那磁芯就更高了,至少也有80度左右。再量行管散热片温度也很高在50多度,这样的温度虽说能用但还是太高了。问题还是在行偏线圈,只有再改行线圈。

       通过我多方查找,发现可以将线圈每组都分开,分开后再串联。串联起来的阻值要在2欧以上才能直接接,省掉自耦变压器。测量的实际值为7.4欧,应该没什么问题了,通电试机屏幕正常显示。行幅还是有点大,又调整了电源电压刚好得到了一个合适的行幅,再进总线调整场幅、基色等一切都正常了。准备装机……
       装机后用了一段时间没出现什么问题,图像也很细腻,颜色也调整到最佳。不过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图像有点枕形失真,看着就不舒服!在两个边显示的图像是弯曲的,如图所示。所以断定应该是没有枕形校正电路。拆开查看发现电路板上有电路但没装元件,找来电路图,根据图上的值把这部分电路一一补上。这下可折磨人了,电路图上的编号跟板上的不一样。估计图是另外一台的,没法只有根据原理图来装了。东拼西凑找来元件,有的值找不到一样的就找相近的。终于把它装好,通电试机……

调节电位器好像不起作用,再次观察整机电路图,发现没装DM快恢复二极管,找来两只装上,又把原先的50V0.47uF的电容换成250V100n的无极电容,拆掉原先的元件。再次试机调节电位器有反应了,可还是不能调整到最佳,最后把L433和C433的值增大后终于可以调整到最佳状态了。装机后一切正常,没有了枕形失真,简直是完美!在使用了近1小时后测量温度:开关管37、行场散热器43、偏转线圈几乎没温度。各项温度正常偏低,功耗达到了最小。这次真正装机!在改装电视上自己又学到了一课!

可以看出没有了枕形失真——左边的字跟机壳是平行的

网友A:
底下的字还没完全显示出来,还没改好呢。

网友B(2017-11-24):
楼主老师能改电视机,已经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