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二进制数右移

楼主(2016-06-20):
可以加个mask? (1000>>1) && (0111)  不是很确定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同问,求解答此类问题

网友B:
变成1,位与0111,;变成1,位或1000.

网友C:
先把二进制变成16进制,即0x08;0x08 | (0x08 >> 1);

网友D:
4位2进制数右移?c语言一个语句可以实现吗?

网友E:
1000 >> 1    就是  0100

网友F:
(0x80>>1)|0x80

网友G:
四位为1000数整体向右移一位,得到0100,高位就为0了

网友H:
char or uchar?  符号位在起作用。

网友I:
右移一位是0100

网友J:
再和0111与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你可以与一个数

网友L:
加个条件语句,当小于1000,第四位变成0

网友M:
假设a的值是1000,取反他,变成0111,然后采用右位移>>,变成0011,然后把这个值取反变成1100,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N:
直接右移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