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方程 x^4 + y^4 = z^4 无正整数解

楼主(2016-06-20):
【引理 1】
    对于x^2 + y^2 = z^2,可以假定(x,y) = 1。
    因为若 (x,y) = d > 1,则可将方程两边同时除以d。
    故总是假定(x,y)=1.
    因为x、y互质,故x、y不同为偶数,假设x、y同为奇数,则设x=2m+1,y=2n+1
    (2m+1)^2 + (2n+1)^2 = z^2,化简得 4m^2 + 4m + 4n^2 + 4n + 2 = z^2
    得到2|z^2 但 4不整除 z^2,这与z是一个正整数矛盾。故x、y不同为奇数。
    可假定 x偶,y奇,则

勾股方程 x^2 + y^2 = z^2 的一切正整数解形如下:
        x = 2ab
        y = a^2 - b^2
        z = a^2 + b^2
    其中 (a, b) = 1, a、b 一奇一偶,a>b>0.
【证明】
    x^2 + y^2 = z^2,由上面讨论可知,可设x偶,y奇,且有(x,y)=(y,z)=(x,z)=1.则
    x^2 = z^2 - y^2 = (z + y)(z - y) ,设x=2X,则x^2=4X^2,z-y,z+y都是偶数。
    X^2 = (z+y)/2 * (z-y)/2
    而且((z+y)/2,(z-y)/)=1。否则((z+y)/2,(z-y)/2)=d>1可得d|z,d|y导致d|(z,y)>1矛盾。
    因此(z+y)/2 = a^2 , (z-y)/2 = b^2。(a,b)=1
    易得z = a^2 + b^2 , y = a^2 - b^2, x = 2ab.
    剩下的就很显然了。

【证明】不定方程 x^4 + y^4 = z^4 无正整数解。

    先证明不定方程 x^4 + y^4 = u^2 无正整数解。
    如果不定方程 x^4 + y^4 = u^2 有正整数解,那么一定存在一组最小的解,即存在一个最小的v,使得:
    x^4 + y^4 = v^2 成立。
    此时一定有(x, y) = 1,因为如果(x, y) = d > 1,那么有d^4|x^4, d^4|y^4,可以得到d^4|v^2。也就是d^2|v。此时将方程两边同时除以d^4,则得到了:

    (x/d)^4 + (y/d)^4 = (v/d^2)^2

    这里由于d>1,那么v/d^2一定是小于v的。而x/d、y/d、v/d^2都是正整数,这与v是最小的正整数u矛盾。
    故只能(x, y) = 1。有x、y不同时为偶数。
    假设x、y同时为奇数,设x = 2m+1, y = 2n+1 ,
    则有 (2m+1)^4 + (2n+1)^4 = v^2 ,得到2|v^2但 4不整除v^2,这与v是正整数矛盾。
    故x、y不同时为奇数,只能一奇一偶。现假设 x 为偶数,y 为奇数。改写原方程:

              2         2      2
        (x^2)   + (y^2)   =  v

    这其实是一个勾股方程。由假设x为偶数,y是奇数,我们得到了:

        x^2 = 2ab
        y^2 = a^2 - b^2
        v   = a^2 + b^2

    其中(a,b)=1, a、b一奇一偶。同时a>b>0.
    现在一定有b是偶数,a是奇数。因为如果b是奇数,则有:

     y^2 + b^2 = a^2

    其中y、b皆为奇数,得到2|a^2,但4不整除a^2。这与a是正整数矛盾。
    故只能b为偶数,a为奇数。
    由于x、b是偶数,不妨设x=2X,b=2B,则 x^2 = 4X^2 = 4aB,得到 X^2 = aB,因为(a,b)=1,那么一定有(a,B)=1。
    由于 X^2 = aB, (a,B)=1 , X是正整数,知道a、B一定都是平方数。
    现设 a = c^2, B = d^2, 由(a,B)=1 得到(c,d)=1。
    对于 y^2 + b^2 = a^2 ,由于y是奇数,b是偶数,a是奇数,就有:

        b = 2kl
        y = k^2 - l^2
        a = k^2 + l^2

    其中 (k, l) = 1, k、l一奇一偶,k > l > 0。
    由于 b = 2B = 2d^2,得到 d^2 = kl,又由(k,l)=1,d是正整数,可得到k、l都是平方数。
    不妨设 k = K^2, l = L^2, 由(k,l)=1 易得(K,L) = 1。
    我们又有 a = c^2, 有 c^2 = k^2 + l^2,就得到了:
    K^4 + L^4 = c^2。这里K、L、c 都是正整数。
    但是问题在于,v = a^2 + b^2 ,由于这里a、b都是正整数,一定有 a^2<v , b^2<v,而a≤a^2,而且由a = c^2得到 c≤a。
    也就是说,一定有 c < v。然而这与v是最小的u矛盾。
    因此,方程 x^4 + y^4 = u^2 没有正整数解。
    此时x^4 + y^4 = z^4 也无正整数解,因为它可以改写成 x^4 + y^4 = (z^2)^2,而z^2是一个正整数。知道这个式子是不可能有正整数解的。
    故 x^4 + y^4 = z^4 没有正整数解,命题得证。

如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