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写的根号化简程序

楼主(2016-06-20):
'程序版本:V1.0 (Test)
Function Simplify (Expr)
Dim fds, SHX, Arr, i, Res, Xishu, Canshu, j, k, l, w, w2, Cans(100), Xis(100), Xi2(100), Can2(100), Xi_ON, Can_On
Arr = Split(Replace(LCase(Expr), " ", ""), "+")
Res = ""
SHX = ""
k = 0
For Each i In Arr
VZ = instr(i, "sq")
If VZ <> 0 Then
If VZ > 1 Then
xishu = CDbl(Mid(i, 1, VZ - 1))
Else
xishu = 1
End If
Canshu = CDbl(Mid(i, VZ + 3, InStr(VZ, i, ")") - VZ - 3))
For j = 1024 To 2 Step -1
If Canshu Mod (j * j) = 0 Then
xishu = xishu * j
Canshu = Canshu / (j * j)
End If
Next
Cans(k) = Canshu
Xis(k) = Xishu
Else
Cans(k) = 1
Xis(k) = CDbl(i)
'Res = Res & "+" & i
End If
K = K + 1
Next
l = 0
For i = 0 To UBound(Arr)
Xi_on = Xis(i)
Can_on = Cans(i)
If Can_on <> 0 Then
For j = 0 To UBound(Arr)
If Cans(j) = Can_on And j <> i Then
Xi_on = Xi_on + Xis(j)
Cans(j) = 0
Xis(j) = 0
End If
Next
Xi2(l) = Xi_on
Can2(l) = Can_on
l = l + 1
End If
Next
For i = 0 To l
Canshu = Can2(i)
XiShu = Xi2(i)
If Canshu > 1 Then
If Xishu = 1 Then
Res = Res & "+√" & Canshu
Else
Res = Res & "+" & Xishu & "√" & Canshu
End If
Else
Res = Res & "+" & Xishu
End If
Next
If Mid(Res, 1, 1) = "+" Then Res = Mid(Res, 2, Len(Res) - 1)
w = 1
w2 = 1
fds = 0
While InStr(w + 1, Res, "√") <> 0
w = InStr(w, Res, "√") + 1
shx = shx & string(w - w2, " ")
w2 = InStr(w, Res, "+")
shx = shx & string(w2 - w + 1, "_")
'fds = fds + 1
Wend
If Mid(Res, Len(Res), 1) = "+" Then Res = Mid(Res, 1, Len(Res) - 1)
Simplify = shx & vbCrLf & Res
End Function

ExpIn = inputbox ("输入表达式。根号:sq(x)或sqrt(x)", "√", "")
Msgbox " " & ExpIn & String(2, vbCrLf) & "=" & vbCrLf & Simplify (ExpIn), , "Sqrt Simplify"

以上代码保存为*.vbs即可运行。(360请无视。。)

这个代码十分的绞尽脑汁。(用记事本编程很不方便。。)。目前也只实现了自然书写、根号的化简、根号的加减法,还不能做乘除法运算。。(有可能存在潜在的BUG)
另外这程序做的很差,跟CAS(计算机代数系统)没有可比性。。大家将就着看看吧。。

至于自然书写是怎么实现的——这个……那个“上划线”实际上是在数字的上一行添加下划线。。。(绞尽脑汁的方案)

效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