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帮忙吧,进来看看懂的话说2句 跪谢

楼主(2016-06-20):
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求求各位大哥们了

楼主:
好人谢谢,好着急啊,不搞完今晚不睡了

网友A:
这是个太阳能LED灯控电路。
D1:防止电池板接反。
Q1:这种接法,是三极管当二极管用的一种方式。限制:R1与R2的分压值,使之不能大于0.7V。
IC1:是电源IC,由于型号未提供,只能猜其功能。猜想是一个电流控制器,其控流的大小与R1与R2的分压值有关。
C1,C2功能要看IC1的说明书。猜想与IC1的工作频率有关。
D2:防止LED灯承受反压。
LED:照明灯。
L:储能电感,与电池串联后,可以改变(控制)加在LED上的电压,以达成控流的目的。
但这里L的接法受到质疑。所以不再分析下去,请楼主确认L的位置。
R2:光敏变阻,与R1分压,得到控流(或控压)的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太阳能LED灯控电路。
D1:防止电池板接反。
Q1:这种接法,是三极管当二极管用的一种方式。限制:R ...

分析的不错,能看懂Q1接法的作用,模电基础很扎实。

网友C:
太阳能电池呀,,,光能转化成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