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实验成功

楼主(2016-06-20):
电路改进了许多次,最后成功用一节1.5V电池点亮了3V的LED,

最后确定的电路图如下:

电路原理直接写在图片里面了,在这里我就不复述了·……
话说这个电路缺陷还很大,实测1.2V时电流80mA,
那么这个电路的升压转换效率就是:

效率= (3v / 1.2v) × (5mA / 80mA) × 100% ≈ 15%

转换效率居然如此之低,的确雷到我了
毕竟第一次研究升压电路吧,缺陷的确很大。
希望有高人能指点指点,这个电路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网友A(2017-11-26):
作品真不错,可以用废节能灯里的磁芯材料绕制,效率更高!

网友A:
也可改为输出9V,用来给数字万用表供电吧,以代替9V的6F22型一次性电池,保护环境.

网友B:
按焦耳小偷电路设计应该效率高些。

网友C:
优点:电路简单,易制作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个更简单的

网友E:
对,用一个电感就能升压成3V 了,点LED 足够用了。

网友F(2018-01-09):
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那个接地电阻47Ω 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