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lasting Time2 电子时钟全部制作资料【含源程序、电路图】欢迎仿制!!

楼主(2016-06-20):
ET2          永恒时钟2

【本次功能更新】:
多方法闹钟(闹钟可设置 周一至周五 、周六周日、周六、周日、只响一次、天天响、关闭)
整点报时设置 (可设置整点报时和半点报时的时间范围。)

这是整点报时设置:↓

这个作品里面饱含着欢笑与酸辛,甚至还有危险……
我原本打算用的是一块手机锂电池(捡的),不带保护板,我把电池芯给拆了出来。接着我用这个做电源,还给ET2背上安了2块太阳能板。当这个作品装成,我兴高采烈地拿到客厅。谁知,危险的事发生了,ET2开始冒“清”烟,这下了我一跳,浑身出冷汗,条件反射似的把电池直接拔了下来……后来检查电路时,发现电源没有问题,锂电池没烧坏,但是连接锂电池的导线居然烧糊了,导线的塑料壳都是又黑又“脆”的,一碰就“碎”,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问题:太阳能板上面的滤波电容的引脚掉了,造成短路……于是我换了一块电池,选用了18650电池(还是锂电池),装在1602后面,单片机下面,从正面看不到,保证了美观。
(在此提醒大家:玩锂电池的时候注意点,锂电池的输出能力特别强……这一点我是亲身体验过的……经常搞豆腐渣工程的人士们一定要
(像我一样……)注意啦!你可以选用镍氢电池或是带保护板的锂电池,短路是不会爆炸,不会冒烟的。)

【功能】:
温度显示,
16级背光设置,
自动调光,
9路闹钟,
4键调时设置,
整点报时,
半点报时,
39个公历节日提醒,
生日提醒,
日期及星期显示。
多方法闹钟(闹钟可设置 周一至周五 、周六周日、周六、周日、只响一次、天天响、关闭)
整点报时设置 (可设置整点报时和半点报时的时间范围。)

唉,废话少说,上图!
所需元器件很简单!液晶屏直接与单片机连接,无需电路板,无需走线。单片机产生时间,无需时钟芯片。四键调时并设置,按钮直接焊在单片机背部。并具有自动调光功能。
十分简单的设计,大家都可以做的。对了,我用的一节18650电池,无保护板。可以连接一片5V太阳能电池,这样就无需维护,充电。

做工不是很美观,献丑了。

所需元件列表:
锂电池*1
标准型1602液晶屏*1          (最好是蓝底白字的,蓝色有永恒的含义。)
STC12c5a56s2单片机*1      (可用stc12c5a08s2或stc12c5a16s2或stc12c5a32s2或stc12c5a56s2或stc12c5a60s2替换)
12M晶振*1
30P电容*2
5V太阳能板*2        (一片也可)
排针(圆孔)排孔(圆孔) *2       (16PIN)
微动开关
直径3mmLED*1
5v有源蜂鸣器*1

这么点东西可以做出时钟?是不是不信?爱动手的人士们快开电烙铁去吧~

提供电路原理图:(整整画了2个多小时啊……)

DIY牛人照着这个图可以拼出来。
电路非常简单,简洁!

以上图片均为第一硬件版本,给大家看看第二硬件版本吧(全新的):(做工相比之前好看多了):

图片看着不爽?没关系,有视频:(效果不好,请见谅。。。。)(此为硬件第一版本)

热烈热烈热烈欢迎提出批评表扬或任何建议!

纯属个人原创,希望大家支持!
版权“龟”我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源程序公开:
/********************************************************************

编写人:谭泽睿

ET2主程序

最后修改于2017年8月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float.h>

/********************************************************************************************/

unsigned char code nums[12]={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7,0x00,0x0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unsigned int code fs[39]={32,76,101,105,107,108,114,115,125,129,131,146,156,159,163,178,

187,191,209,218,228,249,/*260*/289,311,314,315,319,334,338,339,341,349,355,373,375,396,397,

403

};

unsigned int code tab[]={ //音阶表

63628,63835,64021,64103,64260,64400,64524,  //低音1-7

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中音1-7

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65252,65283//高音1-7

};

unsigned int code br[3]={213,222,216};

unsigned char alm[9][3]={{6,30,0},{7,30,0},{8,30,0},

{0,0,0},{0,0,0},{0,0,0},{0,0,0},{0,0,0},{0,0,0}

};//Hour Min Way

//#defineLCM2402_DB0_DB7P0

sbit LCM2402_RS   = P2 ^ 3;

sbit LCM2402_RW   = P2 ^ 4;

sbit LCM2402_E    = P2 ^ 5;

sbit LCM2402_Busy = P0 ^ 5;

data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y,week,hour,min,sec;

data bit db = 0;

bit kj;

bit rbit;

unsigned char autolum;

data unsigned char cou  = 0;

unsigned char i,hh,ll;

//unsigned char mh;

//unsigned char ml;

unsigned char set,aln,reps,repe;

unsigned char mo;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v;

unsigned char ke;

unsigned char mt;

unsigned char menu;

unsigned char RP;

unsigned char dbs;

unsigned char light;

unsigned int beepc,C,D;

#defineCMD_clear0x01             // 清除屏幕

#defineCMD_back0x02             // DDRAM回零位

#defineCMD_dec10x04             // 读入后AC(指针)减1,向左写

#defineCMD_add10x06             // 读入后AC(指针)加1,向右写

#defineCMD_dis_gb10x0f             // 开显示_开光标_开光标闪烁

#defineCMD_dis_gb20x0e             // 开显示_开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CMD_dis_gb30x0c             // 开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CMD_OFF_dis0x08             // 关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CMD_set820x38             // 8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CMD_set810x30             // 8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CMD_set420x28             // 4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CMD_set410x2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lin_10x8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lin_20xc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bee beep=0;beepc=1

#define lbee beep=0;beepc=10

sbit vss = P2^0;

sbit vdd = P2^1;

sbit vo = P2^2;

//sbit RS = P2^3;

sbit db0 = P2^6;

sbit db1 = P2^7;

sbit db2 = P4^4;

sbit db3 = P4^5;

sbit db4 = P4^6;

sbit db5 = P0^7;

sbit db6 = P0^6;

sbit db7 = P0^5;

sbit blv=P0^4;

sbit blg=P0^3;

sbit KEYAG=P3^7;

sbit KEYA=P3^5;

sbit KEYBG=P3^4;

sbit KEYB=P3^2;

sbit KEYCG=P3^1;

sbit KEYC=P4^7;

sbit KEYDG=P1^7;

sbit KEYD=P1^5;

sbit ka=P1^4;

sbit RC=P1^1;

sbit beep=P1^0;

sbit ltv=P4^6;

sbit lm35vcc=P1^1;

sbit lm35gnd=P1^3;

sbit rlv=P0^1;

sbit rl=P0^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a > 0){

    a--;

    for(i=0;i<600;i++);

  }

}

void db07(unsigned char dbs){

db0=dbs%2;

db1=dbs/2%2;

db2=dbs/4%2;

db3=dbs/8%2;

db4=dbs/16%2;

db5=dbs/32%2;

db6=dbs/64%2;

db7=dbs/128%2;

}

/*********************************************************************************************

函数名:10位A/D转换初始化函数

调  用:Read_init (?);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无

结  果: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

备  注:使用ADC功能时需要将对应的IO接口设置为高阻输入方式(例如:P1M1 = 0x01;)

/**********************************************************************************************/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

/*********************************************************************************************

函数名:10位A/D转换函数

调  用:? = ADC_Read();

参  数:无

返回值:10位ADC数据高(从0到1023(十进制))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5A60S2.h头文件)

/**********************************************************************************************/

unsigned int ADC_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4+ADC_RESL);//返回A/D转换结果(10位ADC数据高8位在ADC_RES中,低2位在ADC_RESL中)

}

void LCM2402_TestBusy(void){

   db07(0xff);//设备读状态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1;

   LCM2402_E = 1;

   while(LCM2402_Busy);//等待LCM不忙

   LCM2402_E = 0;//

}

/********************************************************************************************

// 写指令程序 //

// 向LCM2402写命令 本函数需要1个指令集的入口参数 //

/********************************************************************************************/

void LCM2402_WriteCMD(uint8 LCM2402_command) {

  LCM2402_TestBusy();

  db07(LCM2402_command);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0;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void PWM_init (void){

CMOD=0x00;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0_set (unsigned char a){

hh=a;

ll=0xff-a;

TR1=1;

}

/********************************************************************************************

// 写数据程序 //

// 向LCM2402写数据 //

/********************************************************************************************/

void LCM2402_WriteData(uint8 LCM2402_data){

    LCM2402_TestBusy();

db07(LCM2402_data);

  LCM2402_RS = 1;

  LCM2402_RW = 0;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

// 打印字符串程序 // (本函数调用指针函数)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48字符之内

// 第一行位置 0x00~0x17  第二行位置 0x40~0x57

// 应用举例:print(0x80,"doyoung.net"); //在第一行第一位处从左向右打印doyoung.net字符串

/********************************************************************************************/

void print(uint8 a,uint8 *str){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while(*str != '\0'){

LCM2402_WriteData(*str++);

}

*str = 0;

}

/********************************************************************************************

// 打印单字符程序 //

// 第一行位置 0x00~0x17  第二行位置 0x40~0x57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以十六进制(0x00)表示

// 应用举例:print(0xc0,0x30); //在第二行第一位处打印字符“0”

/********************************************************************************************/

void print2(uint8 a,uint8 t){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LCM2402_WriteData(t+0x30);

}

void print3(uint8 a,uint8 t){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LCM2402_WriteData(t);

}

/********************************************************************************************

// 定义小汉字 //

// 可写入8个自字义字符,写入后可用其CGRAM代码直接提取显示。

// 字符定义方法请参考技术手册

/********************************************************************************************/

uint8 code Xword[]={

    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上,代码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        //下,代码 0x01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左,代码 0x02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右,代码 0x03

    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        //上下,代码 0x04

    0x00,0x00,0x04,0x04,0x00,0x00,0x00,0x00,        //点上,代码 0x05

    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00,0x00,//点下,代码 0x06

0x00,0x01,0x00,0x1E,0x10,0x10,0x10,0x1E //度,代码 0x07

/*0x00,0x1f,0x00,0x1f,0x10,0x1f,0x10,0x1f,//恒右上,代码 0x08

0x1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0x00,//恒右下,代码 0x09

0x10,0x18,0x00,0x10,0x10,0x10,0x10,0x10,//恒右上上,代码 0x0a

0x1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恒右下下,代码 0x0b */

};

void CgramWrite(void) {// 装入CGRAM //

    uint8 i;

LCM2402_WriteCMD(0x06);// CGRAM地址自动加1

LCM2402_WriteCMD(0x40);// CGRAM地址设为00处

    for(i=0;i<8*8;i++) {

    LCM2402_WriteData(Xword[i]);// 按数组写入数据

    }

}

void LCM2402_Init(void){

  LCM2402_WriteCMD(CMD_set82);//*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LCM2402_WriteCMD(CMD_clear);//  显示清屏

  LCM2402_WriteCMD(CMD_back);//* 数据指针指向第1行第1个字符位置

  LCM2402_WriteCMD(CMD_add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M2402_WriteCMD(CMD_dis_gb3);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CgramWrite();//  向CGRAM写入自定义字符

}

bit IsLeapYear(void){    //计算本年是否是润年

unsigned int a;

a = 2000+year;//加2000表示成完整的年

if((a%4==0 && a%100!=0)||(a%400==0)){ //润年的计算公式

return 1;//是润年返回1

}else{

return 0;//不是润年返回0

}

}

void month_day(void){

unsigned char mon_day[]={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day++;

week++;

if(week>7){

week=1;

}

if(day > mon_day[month-1]){

if(IsLeapYear()&&month==2){

day = 29;

}else{

day = 1;

month++;

if(month > 12){

month = 1;

year++;

}

}

}

}

void clear(void){

print(0x80,"                ");

print(0x40,"                ");

}

void change(void){

bee;

for(i=light;i>0;i--){

PWM0_set(i);

delay(2);

}

clear();

for(i=0;i<0xff;i++){

PWM0_set(i);

delay(1);

}

for(i=0xff;i>light;i--){

PWM0_set(i);

delay(2);

}

}

void jieri(void){

v=0xff;

for(i=0;i<38;i++){

if(fs[i]/31==month && fs[i]%31==day){

v=i;

break;

}

}

if(v==0){print(0x40,"Happy New Year! ");}

if(v==1){print(0x40,"Valentine's Day ");}

if(v==2){print(0x40," 38-Women's Day ");}

if(v==3){print(0x40,"China Arbor Day ");}

if(v==4){print(0x40," White Day ^-^  ");}

if(v==5){print(0x40,"ConsumerRightDay");}

if(v==6){print(0x40,"World Forest Day");}

if(v==7){print(0x40,"World Water Day ");}

if(v==8){print(0x40,"April Fools' Day");}

if(v==9){print(0x40,"TombSweeping Day");}

if(v==10){print(0x40,"World Health Day");}

if(v==11){print(0x40,"World Earth Day ");}

if(v==12){print(0x40,"5-1  Labour Day ");}

if(v==13){print(0x40,"China Youth Day ");}

if(v==14){print(0x40,"  Red-Cross Day ");}

if(v==15){print(0x40,"  -Milk Day-    ");}

if(v==16){print(0x40,"-Children's Day-");}

if(v==17){print(0x40,"Environment Day ");}

if(v==18){print(0x40,"  Olympic Day   ");}

if(v==19){print(0x40,"Dang De Sheng Ri");}

if(v==20){print(0x40," Population Day ");}

if(v==21){print(0x40," the Army Day   ");}

if(v==22){print(0x40,"ChinaTeachersDay");}

if(v==23){print(0x40,"  National Day  ");}

if(v==24){print(0x40,"World Animal Day");}

if(v==25){print(0x40,"WorldTeachersDay");}

if(v==26){print(0x40," World Post Day ");}

if(v==27){print(0x40,"UnitedNationsDay");}

if(v==28){print(0x40,"Mens Healthy Day");}

if(v==29){print(0x40,"Biodiversity Day");}

if(v==30){print(0x40,"   Halloween    ");}

if(v==31){print(0x40,"ChinaReporterDay");}

if(v==32){print(0x40,"WorldDiabetesDay");}

if(v==33){print(0x40," World AIDS Day ");}

if(v==34){print(0x40,"WorldDisabledDay");}

if(v==35){print(0x40,"WorldFootballDay");}

if(v==36){print(0x40,"Christmas Night ");}

if(v==37){print(0x40," Christmas Day  ");}

if(v==38){

print(0x40," 20");

print2(0x43,year/10);

print2(0x44,year%10);

print(0x45," Last Day  ");

}

if(v==0xff){

print(0x40,"Good ");

if(hour<11){print(0x45,"morning!^_^");

}else if(hour<13){print(0x45,"noon!   ^_^");

}else if(hour<18){print(0x45,"afternoon(:");

}else if(hour<21){print(0x45,"evening!^-^");

}else if(hour<24){print(0x45,"night!-_-zZ");

}

}

}

void birth(void){

v=0xff;

for(i=0;i<3;i++){

if(br[i]/31==month && br[i]%31==day){

v=i;

break;

}

}

if(v==0){print(0x40,"TZR's Birthday! ");}

if(v==1){print(0x40,"CSJ's Birthday! ");}

if(v==2){print(0x40,"TXT's Birthday! ");}

if(v==0xff){

print(0x40,"^_^ -_- 0_0");

print(0x4b,":");

print2(0x4c,sec/10);

print2(0x4d,sec%10);

print(0x4e,"s");

print(0x4f," ");

}

}

void time (void){

if(sec%30/15==0){

print2(0x80,C/10);

print2(0x81,C%10);

//print(0x82,".");

//print2(0x83,D/10);

print3(0x82,0x07);

print(0x83,"  ");

if(month>9){print2(0x85,month/10);}else{print(0x85," ");}

print2(0x86,month%10);

print(0x87,"-");

if(day>9){print2(0x88,day/10);}else{print(0x88," ");}

print2(0x89,day%10);

print(0x8a," ");

}else{

if(week==1){print(0x80," MonDay    ");}

if(week==2){print(0x80," TuesDay   ");}

if(week==3){print(0x80," WednesDay ");}

if(week==4){print(0x80," ThursDay  ");}

if(week==5){print(0x80," FriDay    ");}

if(week==6){print(0x80," SaturDay  ");}

if(week==7){print(0x80," SunDay    ");}

}

print2(0x8b,hour/10);

print2(0x8c,hour%10);

if(sec%2==0){

print(0x8d,":");

}else{

print(0x8d,"-");

}

print2(0x8e,min/10);

print2(0x8f,min%10);

if(sec%20/10==0){

jieri();

}else{

birth();

}

if(db == 1){

month_day();

db = 0;

}

}

/*void sound (unsigned char v,unsigned char b){

ET1=1;

TH1=mh;

TL1=ml;

TR1=1;

} */

void KEY(void){

ke=0xff;

KEYA=1;

KEYB=1;

KEYC=1;

KEYD=1;

delay(1);

if(KEYA==0){delay(20);if(KEYA==0){ke=0x0a;while(~KEYA);}}

if(KEYB==0){delay(20);if(KEYB==0){ke=0x0b;while(~KEYB);}}

if(KEYC==0){delay(20);if(KEYC==0){ke=0x0c;while(~KEYC);}}

if(KEYD==0){delay(20);if(KEYD==0){ke=0x0d;while(~KEYD);}}

if(ke!=0xff){bee;}

}

void showbignum(unsigned char hour,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1,s2,s3,s4,temp;

bit a,b,c,d,e,f,g;

s1=hour/10;

s2=hour%10;

s3=min/10;

s4=min%10;

temp=nums[s1];

a=temp/128;

b=temp/64%2;

c=temp/32%2;

d=temp/16%2;

e=temp/8%2;

f=temp/4%2;

g=temp/2%2;

if(a==1){

print3(0x81,0);

}

if(b==1){

print3(0x82,2);

}

if(c==1){

print3(0x42,2);

}

if(d==1 && g==0){

print3(0x81,1);

}

if(e==1){

print3(0x40,3);

}

if(f==1){

print3(0x80,3);

}

if(g==1){

print3(0x81,4);

}

}

void init (void) {

//mh=0x00;

//ml=0x00; 3.5 3.2 4.7 1.5

beep=1;

beepc=0;

mo=1;

KEYAG=0;

KEYBG=0;

KEYCG=0;

KEYDG=0;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TH1 = 0x00;

TL1 = 0x00;

    EA = 1;

    ET0 = 1;

ET1 = 1;

    TR0 = 1;

TR1 = 1;

menu=0;

P4SW=0x70;

P2M0=0x02;

P0M0=0x10;

/*P3M1=0x24;

P4M1=0x80;

P1M1=0x20;*/

blv=0;

blg=0;

vss=0;

vdd=1;

vo=0;

ltv=1;

P1M1=0x04;

P1M0=0x02;

RC=1;

RP=0;

//Read_init(1);

Read_init(2);

rbit=0;

if(day==0){

year=11;

month=8;

day=13;

week=6;

hour=8;

min=51;

sec=50;

}

kj=1;

light=0xa0;

LCM2402_Init();//LCM2402初始化

PWM_init();

PWM0_set(light);

//sound();

change();

autolum=1;

lm35vcc=1;

lm35gnd=0;

P0M0=0x12;

P0M1=0x01;

rlv=1;

rl=0;

reps=6;

repe=23;

}

void main (void){

init();

while (kj){

/*print3(0x80,0x00);

print3(0x81,0x02);   //永

print3(0x82,0x04);

print3(0x40,0x01);

print3(0x41,0x03);

print3(0x42,0x05);

print3(0x83,0x06);

print3(0x84,0x08);  //恒

print3(0x85,0x0a);

print3(0x43,0x07);

print3(0x44,0x09);

print3(0x45,0x0b);

delay(2000);

*/

change();

print(0x80,"Everlasting Time");

print(0x40," -V3- TZR Studio");

delay(5000);

kj=0;

}

change();

while(1){ //主线程//

//LCM2402_Init();

if(cou==0){

C=(ADC_Read()-8)*1000;

C/=2048;

}

if(autolum==1 && rbit==1){

rbit=0;

LCM2402_Init();

//LCM2402_Init();

if(rl==1){

light=165;

PWM0_set(light);

}else if(rl==0){

light=45;

PWM0_set(light);

}

}else if(autolum==0 && rbit==1){

rbit=0;

LCM2402_Init();

//LCM2402_Init();

}/*else if(autolum==2 && rbit==1){

RC=1;

rbit=0;

delay(1);

RP=ADC_Read();

/*if(RP*4>245){

light=RP*4-80*3;

}else{

light=5;

}

if(RP*4>495){

light=255;

}*//*

light=RP;

PWM0_set(light);

RC=0;

} */

if(menu==0){

aln=0xff;

for(i=0;i<9;i++){

if(alm[i][0]==hour && alm[i][1]==min && alm[i][2]==1){

aln=i;

break;

}

}

if(aln==0xff){

time();

}else{

print(0x80,"Alarm");

print2(0x85,(i+1));

print(0x86," ");

print2(0x87,hour/10);

print2(0x88,hour%10);

print(0x89,":");

print2(0x8a,min/10);

print2(0x8b,min%10);

print(0x8c," Pre");

print(0x40,"ss any keys stop");

}

}else if(menu==1){

print(0x80,"[A  B  C  D]");

print2(0x8d,mt/10);

print2(0x8e,mt%10);

print(0x8f,"s");

print(0x40,"Alm Time Lum Rep");

if(mt==0){

menu=0;

change();

}

}else if(menu==2){

if(set==0){

print(0x80,"[+1 -1 SET ESC]");

print(0x40,"Alm");

print2(0x43,mo);

print(0x44," ");

print2(0x45,alm[mo-1][0]/10);

print2(0x46,alm[mo-1][0]%10);

print(0x47,":");

print2(0x48,alm[mo-1][1]/10);

print2(0x49,alm[mo-1][1]%10);

if(alm[mo-1][2]==0){

print(0x4a," Close");

}else if(alm[mo-1][2]==1){

print(0x4a," Open ");

}else if(alm[mo-1][2]==2){

print(0x4a," W1-5 ");

}else if(alm[mo-1][2]==3){

print(0x4a," W6-7 ");

}else if(alm[mo-1][2]==4){

print(0x4a," W 6  ");

}else if(alm[mo-1][2]==5){

print(0x4a," W 7  ");

}else if(alm[mo-1][2]==6){

print(0x4a," Once ");

}

}else{

print(0x80,"+/-/next/OK ");

if(mo==0){print(0x8c,"Hour");}

if(mo==1){print(0x8c,"Mins");}

if(mo==2){print(0x8c,"Ways");}

print(0x40,"Alm");

print2(0x43,set);

print(0x44," ");

print2(0x45,alm[set-1][0]/10);

print2(0x46,alm[set-1][0]%10);

print(0x47,":");

print2(0x48,alm[set-1][1]/10);

print2(0x49,alm[set-1][1]%10);

if(alm[set-1][2]==0){

print(0x4a," Close");

}else if(alm[set-1][2]==1){

print(0x4a," Open ");

}else if(alm[set-1][2]==2){

print(0x4a," W1-5 ");

}else if(alm[set-1][2]==3){

print(0x4a," W6-7 ");

}else if(alm[set-1][2]==4){

print(0x4a," W 6  ");

}else if(alm[set-1][2]==5){

print(0x4a," W 7  ");

}else if(alm[set-1][2]==6){

print(0x4a," Once ");

}

}

}else if(menu==3){

print(0x80,"[+1 -1 next ESC]");

if(mo==0){

print(0x40,"Year");

print2(0x45,2);

print2(0x46,0);

print2(0x47,year/10);

print2(0x48,year%10);

}else if(mo==1){

print(0x40,"Month");

print(0x46,":");

print2(0x47,month/10);

print2(0x48,month%10);

}else if(mo==2){

print(0x40,"Day  ");

print(0x46,":");

print2(0x47,day/10);

print2(0x48,day%10);

}else if(mo==3){

print(0x40,"Hour  ");

print(0x46,":");

print2(0x47,hour/10);

print2(0x48,hour%10);

}else if(mo==4){

print(0x40,"Min  ");

print(0x46,":");

print2(0x47,min/10);

print2(0x48,min%10);

}else if(mo==5){

if(week==1){print(0x40," MonDay    ");}

if(week==2){print(0x40," TuesDay   ");}

if(week==3){print(0x40," WednesDay ");}

if(week==4){print(0x40," ThursDay  ");}

if(week==5){print(0x40," FriDay    ");}

if(week==6){print(0x40," SaturDay  ");}

if(week==7){print(0x40," SunDay    ");}

}

}else if(menu==4){

PWM0_set(light);

print(0x80,"[+F -F Auto ESC]");

print(0x40,"Lum:");

print2(0x44,light/100%10);

print2(0x45,light/10%10);

print2(0x46,light%10);

print(0x47," Auto:");

if(autolum==0){

print(0x4d,"OFF");

}else if(autolum==1){

print(0x4d,"ON ");

}else if(autolum==2){

print(0x4d,"AS ");

}

}else if(menu==5){

/*print(0x80,"Sorry! This mode");

print(0x40,"is open up now! ");

delay(3000);

menu=0;

*/

print(0x80,"[St Ed Rep ESC]");

if(reps!=0xff){

print2(0x40,reps/10);

print2(0x41,reps%10);

print(0x42,":00 to ");

print2(0x49,repe/10);

print2(0x4a,repe%10);

print(0x4b,":00");

}else{

print(0x40," -Closed-    ");

}

}

/****************************按钮操作***************************/

KEY();

if(menu==0){

if(ke!=0xff){menu=1;mt=15;change();}

}else if(menu==1){

if(ke==0x0a){menu=2;change();mo=1;set=0;}

if(ke==0x0b){menu=3;change();mo=0;}

if(ke==0x0c){menu=4;change();}

if(ke==0x0d){menu=5;change();}

}else if(menu==2){

if(set==0){

if(ke==0x0a){mo++;if(mo==10){mo=1;}}

if(ke==0x0b){mo--;if(mo==0){mo=9;}}

if(ke==0x0c){set=mo;mo=0;}

if(ke==0x0d){menu=0;change();}

}else{

if(ke==0x0a){

if(mo==2){

alm[set-1][2]++;

if(alm[set-1][2]==7){

alm[set-1][2]=0;

}else if(alm[set-1][2]==0){

alm[set-1][2]=6;

}

}else {

alm[set-1][mo]++;

}

}

if(ke==0x0b){

if(mo==2){

if(alm[set-1][2]>=7){

alm[set-1][2]=0;

}else if(alm[set-1][2]==0){

alm[set-1][2]=7;

}

alm[set-1][2]--;

}else if(alm[set-1][mo]!=0){alm[set-1][mo]--;

}

}

if(ke==0x0c){mo++;if(mo==3){mo=0;}}

if(ke==0x0d){menu=0;change();}

if(alm[set-1][0]>23){

alm[set-1][0]=0;

}

if(alm[set-1][0]<0){

alm[set-1][0]=23;

}

if(alm[set-1][1]<0){

alm[set-1][1]=59;

}

}

}else if(menu==3){

if(ke==0x0a){

if(mo==0){year++;}

if(mo==1){month++;}

if(mo==2){day++;}

if(mo==3){hour++;}

if(mo==4){min++;}

if(mo==5){week++;}

if(year>29){

year=11;

}

if(month>12){

month=1;

}

if(day>31){

day=1;

}

if(hour>23){

hour=0;

}

if(min>59){

min=0;

}

if(week>7){

week=1;

}

}

if(ke==0x0b){

if(mo==0 && year>11){year--;}

if(mo==1 && month>1){month--;}

if(mo==2 && day>1){day--;}

if(mo==3 && hour>0){hour--;}

if(mo==4 && min>0){min--;}

if(mo==5 && week>1){min--;}

}

if(ke==0x0c){mo++;if(mo==6){mo=0;}}

if(ke==0x0d){menu=0;change();}

}else if(menu==4){

if(ke==0x0a){

if(light>0xFE){

light=0x00;

}else{

light+=0x0F;

}

}

if(ke==0x0b){

if(light<0x0E){

light=0xFF;

}else{

light-=0x0F;

}

}

if(ke==0x0c){

autolum++;

if(autolum==2){

autolum=0;

}

}

if(ke==0x0d){menu=0;change();}

}else if(menu==5){

if(ke==0x0a){

if(reps>9){

reps=5;

}else{

reps++;

}

}

if(ke==0x0b){

if(repe>23){

repe=20;

}else{

repe++;

}

}

if(ke==0x0c){

if(reps<0xff){

reps=0xff;

}else{

reps=6;

}

}

if(ke==0x0d){menu=0;change();}

}

}

}

void tiem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cou++;

if(beepc>0){

beepc--;

beep=0;

}else if(beepc==0){

beep=1;

beepc=0;

}

    if(cou > 19){

        cou = 0;

        sec++;

if(sec%2==0){

rbit=1;

}

if(mt>0){

mt--;

}

        if(sec > 59){

            sec = 0;

            min++;

if(hour>=reps && hour<=repe && reps!=0xff && min==30){

bee;

}

            if(min > 59){

                min = 0;

if(hour>=reps && hour<=repe && reps!=0xff){

lbee;

}

                hour++;

                if(hour > 23){

                    hour = 0;

db = 1;

}

            }

for(i=0;i<9;i++){

if(alm[i][0]==hour && alm[i][1]==min && alm[i][2]!=0){

if(alm[i][2]==1){

beep=0;

beepc=20*30;

break;

}else if(alm[i][2]==2 && week>=1 && week<=5){

beep=0;

beepc=20*30;

break;

}else if(alm[i][2]==3 && week>=6 && week<=7){

beep=0;

beepc=20*30;

break;

}else if(alm[i][2]==4 && week==6){

beep=0;

beepc=20*30;

break;

}else if(alm[i][2]==5 && week==7){

beep=0;

beepc=20*30;

break;

}else if(alm[i][2]==6){

beep=0;

beepc=20*30;

alm[i][2]=0;

break;

}

}

}

        }

    }

    TH0 = 0x3c;

    TL0 = 0xd0;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blv=~blv;

if(blv==0){

TH1=hh;

TL1=hh;

}else{

TH1=ll;

TL1=ll;

}

}

网友A:
顶!!楼主的电子钟做的很不错啊,很简洁构造有创意呀,不知道准确性上是否精确,感觉用单片机自身的时钟可能会受程序等的影响产生误差,还有电源的地方我基本没有了解,很喜欢你做的et2中的电源部分,可否给我点电路原理图,不胜感激(424780212@qq.com),给你提点建议,就是用da芯片与喇叭做蜂鸣器部分,这样可以将闹钟部分播放优质的音乐,还有诺基亚5110液晶屏很好(也有蓝背景不是很好看),用它可以显示更多的东西,性价比超高,加上18b20显示温度,单片机推荐msp430(我没用过)在功耗上效果明显,最好用时钟芯片(ds1302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