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省电的时钟制作 最省电时可达3mA [修正BUG]

楼主(2016-06-21):
最近终于有时间发图片了:
样子:

显示月份:

省电模式:

背面走线图

数码管底部暗藏IC:

  1. /***********************************************************************

  2. 作者:TZR

  3. 版本:CK3148 (ver2.0)

  4. 功能:  1 显示时间

  5.     2 显示日期

  6.     3 计算年份

  7.     4 闹钟功能

  8.     5 超小体积设计(电池最大……)

  9.     6 整点报时

  10.     7(重点改进点)超省电设计,正常工作电流在9~12mA之间,最省电时电流可达3mA!闹钟鸣响时电流在15mA~18mA左右。

  11.     8.增加省电模式,模式下耗电<3.3mA,数码管不显示,走时仍然继续,闹钟,整点报时仍然运行。(闹钟会中断省电模式)

  12. 日志:V1:实现走时功能,程序整体不稳定,闹钟和整点报时功能不正常。

  13.    V1.2:修正闹钟和整点报时BUG,修正出现“0月0日的”BUG,修正年份显

  14.   V2:改进了程序,作品变得相当省电,耗电量相比之前下降一半,最省电时可达3mA.

  15.   V2.2:增加省电模式。修正程序稳定性差,整点报时不兼容“省电模式”的问题。

省电原理:LED显示屏低频闪烁,闪烁期间单片机进入空闲模式,使用定时器中断唤醒单片机,并产生时钟。

***************************************************************************/

#include <stc12c2052ad.h>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st;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alh;
unsigned char alm;
unsigned char yearH;
unsigned char yearL;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beepc;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
unsigned bm[12]={1,0,1,0,1,0,1,1,0,1,0,1};
bit am;
sbit mode=P1^7;
sbit chan=P1^6;
sbit beep=P3^7;
sbit v4=P1^5;
sbit c=P1^4;
sbit b=P1^3;
sbit v3=P1^2;
sbit v2=P1^1;
sbit d=P1^0;
sbit e=P3^0;
sbit f=P3^1;
sbit h=P3^2;
sbit g=P3^3;
sbit a=P3^4;
sbit v1=P3^5;
#define close v1=0;v2=0;v3=0;v4=0;
#define led0 a=1;b=1;c=1;d=1;e=1;f=1;g=1;h=1;
#define num0 a=1;b=0;c=0;d=0;e=0;f=0;g=0;
#define num1 a=1;b=1;c=1;e=1;f=1;d=0;g=0;
#define num2 f=0;e=0;d=0;c=0;a=0;
#define num3 g=0;f=0;d=0;c=0;a=0;
#define num4 g=0;d=0;b=0;a=0;
#define num5 g=0;f=0;c=0;b=0;a=0;
#define num6 c=0;b=0;e=0;f=0;g=0;a=0;
#define num7 c=0;d=0;g=0;
#define num8 a=0;b=0;c=0;d=0;e=0;f=0;g=0;
#define num9 a=0;b=0;c=0;d=0;f=0;g=0;
//CLKS0=1;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a >= 0){
    for(i = 0; i < 300; i++);
  }
}
void paint(unsigned char i){
if(i==0){num0;}
if(i==1){num1;}
if(i==2){num2;}
if(i==3){num3;}
if(i==4){num4;}
if(i==5){num5;}
if(i==6){num6;}
if(i==7){num7;}
if(i==8){num8;}
if(i==9){num9;}
}
void main (void){
P3M0=0x00;
P3M1=0x80;
mode=0;
beep=0;
beepc=0;
chan=0;
mo=0;
EA=1;
ET0=1;
st=0;
close;
led0;
hour=11;
min=59;
alh=12;
alm=00;
sec=59;
TH0=0x00;
TL0=0x00;
TR0=1;
t=1;
am=1;
yearH=20;
yearL=11;
month=4;
day=23;
while(1){
  if(mo==0){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beep=0;
     beepc=0;
     while(chan==1);
    }
   }
   if(sec%10==8 || sec%10==9){
    led0;
    paint(day%10);//0001
    close;
    v1=1;
    delay(t);
    led0;
    paint(day/10);//0010
    close;
    v2=1;
    delay(t);
    led0;
    paint(month%10);//0100
    h=0;
    close;
    v3=1;
    delay(t);
    led0;
    paint(month/10);//1000
    close;
    v4=1;
    delay(t);
   }else{
    led0;
    paint(min%10);//0001
    close;
    v1=1;
    delay(t);
    led0;
    paint(min/10);//0010
    close;
    v2=1;
    delay(t);
    led0;
    paint(hour%10);//0100
    h=sec%2;
    close;
    v3=1;
    delay(t);
    led0;
    paint(hour/10);//1000
    close;
    v4=1;
    delay(t);
   }
  }else if(mo==1){
   if(st<50){
    led0;
    paint(hour/10);//1000
    close;
    v4=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hour+=10;
     if(hour>23){
      hour=0;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2){
   if(st<50){
    led0;
    paint(hour%10);//1000
    close;
    v3=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hour+=1;
     if(hour%10==0){
      hour-=10;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3){
   if(st<50){
    led0;
    paint(min/10);//1000
    close;
    v2=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min+=10;
     if(min>59){
      min=0;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4){
   if(st<50){
    led0;
    paint(min%10);//1000
    close;
    v1=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min+=1;
     if(min%10==0){
      min-=10;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5){
   if(st<50){
    led0;
    paint(month/10);//1000
    close;
    v2=1;
    delay(t);
    led0;
    paint(month%10);//1000
    close;
    v1=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month+=1;
     if(month==13){
      month=1;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6){
   if(st<50){
    led0;
    paint(day/10);//1000
    close;
    v2=1;
    delay(t);
    led0;
    paint(day%10);//1000
    close;
    v1=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day+=1;
     if(day==32){
      day=1;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7){
   if(st<50){
    led0;
    paint(yearL%10);//0001
    close;
    v1=1;
    delay(t);
    led0;
    paint(yearL/10);//0010
    close;
    v2=1;
    delay(t);
    led0;
    paint(yearH%10);//0100
    h=0;
    close;
    v3=1;
    delay(t);
    led0;
    paint(yearH/10);//1000
    close;
    v4=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yearL+=1;
     if(yearL>=30){
      yearL=11;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8){
   if(st<50){
    led0;
    paint(alh/10);//1000
    close;
    v4=1;
    delay(t);
    led0;
    paint(alh%10);//1000
    close;
    v3=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alh+=1;
     if(alh>23){
      alh=0;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
    }
    while(mode==1);
   }
  }else if(mo==9){
   if(st<50){
    led0;
    paint(alm/10);//1000
    close;
    v2=1;
    delay(t);
    led0;
    paint(alm%10);//1000
    close;
    v1=1;
    delay(t);
   }
   if(chan==1){
    delay(20);
    if(chan==1){
     alm+=1;
     am=1;
     if(alm>=60){
      alm=0;
     }
     while(chan==1);
    }
   }
   if(mode==1){
    delay(20);
    if(mode==1){
     mo=0;
    }
    while(mode==1);
   }
  }
}
}
void t0 (void) interrupt 1 {
st++;
if(st>99){
  st=0;
  sec++;
  if(beep==1){
   beepc--;
   if(beepc<=0){
    beep=0;
   }
  }
}
if(sec>59){
   sec=0;
   min++;
   if(min==alm && hour==alh && am==1){
    beep=1;
    beepc=50;
   }
  }
  if(min>59){
   min=0;
   hour++;
   beep=1;//整点报时
   beepc=1;
  }
  if(hour>23){
   hour=0;
   day++;
   if(month==2){
    if(yearL%4==0){
     if(day==30){
      day=0;
      month++;
     }
    }else{
     if(day==29){
      day=0;
      month++;
     }
    }
   }else if(bm[month]==0){
    if(day==31){
     day=0;
     month++;
     if(month==13){
      month=1;
      yearL++;
     }
    }
   }else if(bm[month]==1){
    if(day==32){
     day=0;
     month++;
     if(month==13){
      month=1;
      yearL++;
     }
    }
   }
  }
TH0=0x6c;/*7a9c*/
TL0=0xc2;
}

网友A:
能把原理图发上了么

网友B(2019-07-25):
能把原理图发上了

网友C(2025-03-31):
这个没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D:
3ma很费电了,省电就不能用数码管,只能用断码液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ma很费电了,省电就不能用数码管,只能用断码液晶

数码管3mA人家已经很认真了,但对纽扣电池确是电老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