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秒表课程设计 带ppt 仿真 单片机c51和汇编程序

楼主(2016-06-21):
电子秒表课程设计

1. 设计要求
   用AT89C52设计一个用液晶显示作为“秒表”:显示时间为时,分,秒,每秒自动加1,另设计四个按键,按下按键1后,可发现led停止闪烁,即时钟停止走时,时钟停在当前时刻,按下按键2和按键3后,可改变时间,按下按键4后,时钟复位到修改后的时间,时钟重新开始运转。
2. 实验原理
   题目难点在于通过对键盘的扫描对时钟的走时/停止进行控制,项目采用定时器T0作为计时器,每10ms发生一次中断,每100次中断加1s。在此期间,如“开始”按键按下,程序方将TR0置为1,从而开启中断,时钟开始走时。
  系统总体方案
   本系统采用AT89C52单片机为中心器件,利用其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和记数的原理,结合硬件电路如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显示电路,以及一些按键电路等来设计计时器,将软、硬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软件系统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包括显示程序,计数程序,中断,硬件系统利用PROTEUS强大的功能来实现,简单切易于观察,在仿真中就可以观察到实际的工作状态。
  仿真图

      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具体训练和考察过程,在此次的设计中我学会很多,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以前所学过的知识理解得不够深刻,掌握得不够牢固,比如说不懂一些元器件的使用方法,对单片机汇编语言掌握得不好……通过这次课程设计之后,一定把以前所学过的知识重新温故。
     在做设计的日子里老师和同学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再次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秒表汇编程序:
            LCDRS  BIT   P2.0
                lCDEN  BIT   P2.2
        LCD    EQU   P3

                LED    BIT   P2.4

            NUM    EQU   20H
                MIAO   EQU   21H
                FEN    EQU   22H
                SHI    EQU   23H
        SITE   EQU   24H
            MIAO_L EQU   25H
                FEN_L  EQU   26H
                SHI_L  EQU   26H
                KNUM   EQU   27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T0P

MAIN:   LCALL  INITL
        LCALL  INITT
        MOV    SP,   #60H
                MOV    MIAO, #00H
                MOV    FEN,  #00H
                MOV    SHI,  #00H
                MOV    KNUM, #00H
                SETB   LED

HERE:   LCALL   SM
                LCALL   SF
                LCALL   SS
                LCALL   KEY4
                LCALL   KEY1
                LCALL   JIA
                LCALL   JIAN
        LJMP   HERE

INITL:  CLR    LCDEN
        MOV    R1,   #38H
        LCALL  LCDWC
        MOV    R1,   #0CH
        LCALL  LCDWC
        MOV    R1,   #06H
        LCALL  LCDWC
        MOV    R1,   #01H
        LCALL  LCDWC
                MOV    R1,   #80H
        LCALL  LCDWC
                LCALL  LCDT1
                LCALL  LCDT3
                MOV    R1,   #0C9H
                LCALL  LCDWC
                MOV    R1,   #3AH
                LCALL  LCDWD
                MOV    R1,   #0CCH
                LCALL  LCDWC
                MOV    R1,   #3AH
                LCALL  LCDWD
                RET

INITT:  CLR    A
                MOV    B,     #10
        MOV    R4,    #0FH
            MOV    NUM,   #0AH
        MOV    TMOD,  #01H
            MOV    TH0,   #4CH
            MOV    TL0,   #0D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RET

LCDWC:  CLR    LCDRS
        MOV    LCD,  R1
        LCALL  DELYMS
        SETB   LCDEN
                LCALL  DELYMS
                CLR    LCDEN
        RET

LCDWD:  SETB   LCDRS
        MOV    LCD,  R1
        LCALL  DELYMS
        SETB   LCDEN
                LCALL  DELYMS
                CLR    LCDEN
        RET

DELYMS: MOV    R7,  #5
        MOV    R6,  #110
DEL:    DJNZ   R7,  DEL1
DEL1:   DJNZ   R6,  DEL
                RET

DELY:   MOV    R7,  #40
DEL12:  MOV    R6,  #123
DEL11:  DJNZ   R6,  DEL11
        NOP
        DJNZ   R7,  DEL12
                RET

LCDT1:  MOV    DPTR, #0000H
        MOV    R2,  #12
        MOV           B,   #80H
        MOV    DPTR,#TAB1
                MOVC   A,   @A + DPTR
                MOV    R1,  B
                LCALL  LCDWC
                MOV    R1,  A
                LCALL  LCDWD
LCDT2:  CLR    A
                INC    DPTR
                INC    B
                MOVC   A,   @A + DPTR
                MOV    R1,  B
                LCALL  LCDWC
                MOV    R1,  A
                LCALL  LCDWD
                DJNZ   R2,  LCDT2
                RET

LCDT3:  MOV   R2, #4
        MOV          B, #0BFH
LCDT4:  CLR    A
                INC    DPTR
                INC    B
                MOVC   A,   @A + DPTR
                MOV    R1,  B
                LCALL  LCDWC
                MOV    R1,  A
                LCALL  LCDWD
                DJNZ   R2,  LCDT4
                RET

IT0P:   PUSH   PSW
        PUSH   Acc
        MOV    TH0,   #4CH
            MOV    TL0,   #0D0H
            DJNZ   NUM,   LOOPT
                MOV    NUM,   #14H
        INC    MIAO
                MOV    A,     MIAO
            CJNE   A,     #60,   LOOPT
            MOV    MIAO,  #00
                INC    FEN
                MOV    A,     FEN
                CJNE   A,     #60,   LOOPT
            MOV    FEN,   #00
                MOV    A,     SHI
                CJNE   A,     #24,   LOOPT
            MOV    SHI,   #00

LOOPT:  POP    Acc
                POP    PSW
        RETI

SM:     MOV    A,     MIAO
        DIV    AB
                MOV    MIAO_L,B
                MOV           SITE,  #0CDH
                LCALL  SHOW
                MOV    SITE,  #0CEH
                MOV    A,     MIAO_L
                LCALL  SHOW
                MOV    B,     #10
                RET

SF:            MOV    A,     FEN
        DIV    AB
                MOV    FEN_L, B
                MOV           SITE,  #0CAH
                LCALL  SHOW
                MOV    SITE,  #0CBH
                MOV    A,     FEN_L
                LCALL  SHOW
                MOV    B,     #10
                RET

SS:     MOV    A,    SHI
        DIV    AB
                MOV    SHI_L, B
                MOV           SITE,  #0C7H
                LCALL  SHOW
                MOV    SITE,  #0C8H
                MOV    A,     SHI_L
                LCALL  SHOW
                MOV    B,     #10
                RET

SHOW:   MOV    DPTR,  #0000H
        MOV    DPTR,  #TAB2
            MOVC   A,     @A + DPTR
                MOV    R1,    SITE
                LCALL  LCDWC
                MOV    R1,    A
                LCALL  LCDWD
                RET

KEY1:   MOV    A,     P1
                CJNE   A,     #0FEH,  LOOPK2
            LCALL  DELY
                CJNE   A,     #0FEH,  LOOPK2
WAIT1:  JNB    P1.0,  WAIT1
        CPL    TR0
                CPL    LED
                RET

LOOPK2: RET

KEY4:   MOV    A,     P1
                CJNE   A,     #0F7H,  LOOPK2
            LCALL  DELY
                CJNE   A,     #0F7H,  LOOPK
WAIT4:  JNB    P1.3,  WAIT4
        INC    KNUM
                MOV    R4,    KNUM
K1:                  CJNE   R4,    #01,    k2
                CPL           TR0
                   MOV    DPTR, #TABM
                LCALL  TISHI
K2:            CJNE   R4,    #02,    K3
                MOV    DPTR, #TABF
                LCALL  TISHI
K3:                CJNE   R4,    #03,    K4
                MOV    DPTR, #TABS
                LCALL  TISHI
k4:                CJNE   R4,    #04,    LOOPK
                MOV    KNUM,  #00H
            MOV    R4,    #00H
            SETB   TR0
                MOV    DPTR, #TABI
                LCALL  TISHI
                RET

TISHI:
        MOV    R2,  #7
        MOV           B,   #86H
                MOVC   A,   @A + DPTR
                MOV    R1,  B
                LCALL  LCDWC
                MOV    R1,  A
                LCALL  LCDWD
LCDT5:  CLR    A
                INC    DPTR
                INC    B
                MOVC   A,   @A + DPTR
                MOV    R1,  B
                LCALL  LCDWC
                MOV    R1,  A
                LCALL  LCDWD
                DJNZ   R2,  LCDT5
          RET
TABM:      DB "  SECOND  "
TABF:      DB "  MINUTE  "
TABS:      DB "  HOUR   "
TABI:      DB "  CHINA  "

LOOPK:  RET

JIA:    MOV    A,     KNUM
                CJNE   A,     #00H,  KEY2
                RET
KEY2:   MOV    A,     P1
        CJNE   A,     #0FDH,  LOOPK
                LCALL  DELY
                CJNE   A,     #0FDH,  LOOPK
WAIT2:  JNB    P1.1,  WAIT2
                MOV    A,     KNUM
MJIA:        CJNE   A,     #01,    FJIA
                INC    MIAO
                LCALL  LOOPKM
                MOV    A,     MIAO
                CJNE   A,     #60,  LOOPK
            MOV    MIAO,  #00H
                LCALL  LOOPKM
FJIA:        CJNE   A,     #02,  SJIA
        INC    FEN
                LCALL  LOOPKF
                MOV    A,     FEN
                CJNE   A,     #60,  LOOPK
            MOV    FEN,   #00H
                LCALL  LOOPKF
SJIA:        CJNE   A,     #03,  LOOPK
        INC    SHI
                LCALL  LOOPKS
                MOV    A,     SHI
                CJNE   A,     #24,  LOOPK
                MOV    SHI,   #00H
                LCALL  LOOPKS
                RET

JIAN:   MOV    A,     KNUM
                CJNE   A,     #00H,  KEY3
                RET
KEY3:   MOV    A,     P1
        CJNE   A,     #0FBH, LOOPK
                LCALL  DELY
                CJNE   A,     #0FBH, LOOPK
WAIT3:  JNB    P1.2,  WAIT3
                MOV    A,     KNUM
MJIAN:        CJNE   A,     #01,   FJIAN
                MOV    A,     MIAO
                CJNE   A,     #00,   MJIAN0
            MOV    MIAO,  #59
                LCALL  LOOPKM
                RET
MJIAN0: DEC    MIAO
                LCALL  LOOPKM
FJIAN:        CJNE   A,     #02,  SJIAN
        MOV    A,     FEN
                CJNE   A,     #00,  FJIAN0
            MOV    FEN,   #59
                LCALL  LOOPKF
                RET
FJIAN0: DEC    FEN
                LCALL  LOOPKF
SJIAN:        CJNE   A,     #03,  LOOPK1
        MOV    A,     SHI
                CJNE   A,     #00,  SJIAN0
                MOV    SHI,   #23
                LCALL  LOOPKS
                RET
SJIAN0:        DEC    SHI
        LCALL  LOOPKS
                RET

LOOPK1: RET
LOOPKM: LCALL   SM
        RET

LOOPKF: LCALL   SF
        RET

LOOPKS: LCALL   SS
        RET

TAB1:   DB "H.I.T.  CHINA", "TIME"
TAB2:   DB 30H, 31H, 32H, 33H, 34H, 35H, 36H, 37H, 38H,39H
                END

单片机秒表c语言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china[] = " H.I.T  CHINA";
uchar code time[] = " TIME  ";
void delayms(uchar xms);
void key_scan();
void write_sfm(uchar add, uchar date);
sbit lcdrs = P2^0;
sbit write = P2^1;
sbit lcden = P2^2;
sbit led = P2^4;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key4 = P1^3;
uchar num, miao, shi, fen, knum;

void delayms(uchar xms){
  uchar i,j;
  for(i = xms; i > 0; i --)
    for(j = 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rs = 0;
         P3 = com;
         delayms(5);
         lcden = 1;
         delayms(5);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lcdrs = 1;
         P3 = date;
         delayms(5);
         lcden = 1;
         delayms(5);
         lcden = 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 uchar date){
     uchar shi,ge;
         shi = date/10;
         ge = date%10;
         write_com(0x80 + 0x40 + add);
         write_date(0x30 + shi);
         write_date(0x30 + ge);

}
void init(){
     lcden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 = 0;
         for(num = 0;num < 13;num++){
             write_date(china[num]);
                 delayms(5);
         }
         write_com(0x80 + 0x40);
         for(num = 0;num < 6;num++){
             write_date(time[num]);
                 delayms(5);
         }
         write_com(0x80 + 0x40 + 8);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 + 0x40 + 11);
         write_date(':');
         write_sfm(6, 0);
         write_sfm(9, 0);
         write_sfm(12, 0);
         TMOD = 0x01;
         TH0 = (65536 - 45872)/256;
         TL0 = (65536 - 45872)%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_scan(){
       if(key1 == 0) {
             delayms(5);
                 if(key1 == 0) {
                    while(!key1);
                        TR0 = ~TR0;
                        led = ~led;
                  }
            }

          if(key4 == 0) {
             delayms(5);
                 if(key4 == 0) {
                    knum++;
                    while(!key4);
                        if(knum == 1){
                       TR0 = ~TR0;
                           write_com(0x80 + 0x40 + 12);
                           write_com(0x0f);
                         }
                         if(knum == 2){
                           write_com(0x80 + 0x40 + 9);
                         }
                         if(knum == 3){
                           write_com(0x80 + 0x40 + 6);
                         }
                         if(knum == 4){
                           knum = 0;
                           write_com(0x0c);
                           TR0 = 1;
                         }
                   }
                }
                if(knum != 0){
                   if(key2 == 0){
                      delayms(5);
                          if(key2 == 0){
                             while(!key2);
                                 if(knum == 1){
                                    miao++;
                                        if(miao == 60)
                                           miao = 0;
                                        write_sfm(12, miao);
                                        write_com(0x80 + 0x40 + 12);
                                 }
                                 if(knum == 2){
                                    fen++;
                                        if(fen == 60)
                                           fen = 0;
                                        write_sfm(9, fen);
                                        write_com(0x80 + 0x40 + 9);
                                 }
                                 if(knum == 3){
                                    shi++;
                                        if(shi == 24)
                                           shi = 0;
                                        write_sfm(6, shi);
                                        write_com(0x80 + 0x40 + 6);
                                 }
                          }
                   }
                   if(key3 == 0){
                      delayms(5);
                          if(key3 == 0){
                             while(!key3);
                                 if(knum == 1){
                                    miao--;
                                        if(miao == -1)
                                           miao = 59;
                                        write_sfm(12, miao);
                                        write_com(0x80 + 0x40 + 12);
                                 }
                                 if(knum == 2){
                                    fen--;
                                        if(fen == -1)
                                           fen = 59;
                                        write_sfm(9, fen);
                                        write_com(0x80 + 0x40 + 9);
                                 }
                                 if(knum == 3){
                                    shi--;
                                        if(shi == -1)
                                           shi = 23;
                                        write_sfm(6, shi);
                                        write_com(0x80 + 0x40 + 6);
                                 }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H1 = (65536 - 45872)/256;
        TL1 = (65536 - 45872)%256;
    num++;
        if(num == 20){
           num = 0;
           miao++;
           if(miao== 60){
              miao = 0;
              fen++;
                  if(fen == 60){
                     fen = 0;
                         shi++;
                         if(shi == 24){
                            shi = 0;
                         }
                         write_sfm(6, shi);
                  }
                  write_sfm(9, fen);
           }
          write_sfm(12, miao);
         }
}

void main(){
     init();

         while(1){
             //write_sfm(10, 10);
             key_scan();
         }
}

网友A:
感谢楼主,程序可以使用

网友B(2018-06-23):
感谢楼主,感谢您分享的资料

网友C(2020-06-14):
为什么解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