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接地电容计算和调试

楼主(2016-06-21):
首先购买时需要了解晶振的负载电容,比如32.768kHz/12.5pF,

如下图的负载电容计算方式可以逆推:

由CL=12.5pF,推算得到并在晶振两端的电容应该为:

假设Cs=2pF,那么=CL-Cs=10.5pF,一般两端电容相等,所以电容值为10.5*2=21pF,

购买电容时只能买到20pF和22pF ,常见32.768晶振为20ppm,
最大误差13.9小时+/-1秒,一个月+/-52秒。

负载电容和频率变化如下图:

上图红线数值大致可知20ppm范围对应为2-3pF,

由此可知我们需要购买18pF,20pF,22pF来测试,如果想并联调试可以再购买1pF和0.5pF等小容量,

测量工具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以及最便宜的那个24M逻辑分析仪等,

电路可以是单片机或时钟IC,以实际应用为准,如单片机时可以设置秒输出或者时钟输出,

测量工具需要用温补晶振等高精度时钟进行校准(无法校准时通过计算误差实现测量目标误差),

如使用逻辑分析仪最高采集速度(24M)测试,经高精度时钟测试得知逻辑分析仪误差很大(快了31ppm),

更换逻辑分析仪上的晶振两端电容使其接近理想精度,

使用20pF和22pF电容时测量计算结果为+/-10ppm以内,符合晶振的误差,可见以上计算方式是可行的。

楼主:
Cs的估计值有什么讲究?

那个是芯片引脚和PCB走线寄生电容,可以用个高频信号加大阻值电阻接上去,然后用示波器看幅度,利用RC效应可以测出寄生电容。

网友A(2016-11-16):
这个方法很有用,值得收藏,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