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笔记本自带的智能卡读卡器读写手机卡

楼主(2016-06-21):
首先确定笔记本自带有智能卡读卡器(integrated smart card reader),
其次下载一个SIM卡管理软件,如MAGICSIM,
用透明胶把小卡粘回大卡里然后插入卡槽,

系统会弹出一个发现新设备要求你安装驱动,
不用理会它,

在MAGICSIM软件上点SIM卡-设置,再选“标准SmartCard读卡器“即可,
点连接后就可以读取电话簿和短信了,也可以更改和编辑。

感觉是一个很鸡肋的用途 ,据说05年以前的卡可以进行解密复制,
手机卡内置有一个单片机一类的,提供时钟就可以对它通信了,
通信接口是一个单工双向串口 。

网上搜来了一张图,原理就是用74HC04和晶体构成一个时钟连接到SIM卡时钟脚,
串口TX和RX连接成单工双向模式连接到SIM卡数据脚,
DTR和RTS经过二极管和电容以及三极管等构成一个5V供电,
RTS经过两个反相隔离驱动SIM卡复位,
实际手机卡建议使用3V或者3.3V供电,
串口也可以用PL2303之类的USB转串口代替,
直接TTL接口时可以在USB转串口的TXD上串一个电阻和反并二极管后到RXD上后连接到SIM卡的数据脚。

楼主:
3G卡的那个在电池仓里面有手机卡槽的!这个超大卡是通用多功能智能机读卡器,手机卡就属于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