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电容的ESR判断电容质量

楼主(2016-06-21):
首先准备一只1欧大功率电阻(R1)和待测电容,以及电源一个,电路如下:

期中Cesr就在电容内部,属于寄生等效电阻,

首先把开关拨到5V那边,从对照表大概得到待测电容的ESR,

设置好示波器,R1大概会在4-5V左右,电容两端的电压大概在1V以内,

测电容的那个通道设置成交流耦合,触发由R1上的那个通道触发(1V即可),

设置成单次触发,把开关拨到放电那边,

可以看到示波器如上图那杨出现压差,红色是电流4.542A,

电容压差是0.457V左右,所以计算0.457/4.542约=0.1欧。

实测:

电阻我用2.2欧水泥电阻,黄色线是4.4V,

也就是2A,所以ESR大概是0.08-0.1欧左右吧。

楼主:
仿真误差如何

-----------------------------------

怪怪的,电容还是负极接5v

往无前貌似接反了!

再改一下,加多个实测图!

仿真的坏处

实测开关有抖动毛刺,估计搞个MOS或者可控硅应该可以好看点,加个单片机测电压可以做ESR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