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几个零件就可以搞一个数字显示温度计

楼主(2016-06-21):
首先准备一个5V的电源,如手机充电器等,

接着准备两个电位器(最好是多圈电位器)和一个万用表(带mv或者档的),

1N4148做好防水工作,还有必须能导热,如下图。

二极管可以用三极管代替,把B和C连接即可,密封二极管以达到防水效果,

按图焊接好电路,接入5V电源,并且把万用表(2V档)并在二极管两端后即可进入调试阶段。

调试过程:

1:烧一壶水,直到完全滚开时(100摄氏度时)放入电路中封装好的二极管。

2:等待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稳定后记录 ,如原理图中的412.4mV。

3:接着准备冰水混合物作为0度的参考温度。

4:再次放入二极管测量,等待电压稳定后记录下电压,如原理图中的616.7mV。

5:计算压差,如616.7-412.4=204.3mV。

6:计算出电位器的调节位置,比如在二极管放入0度下时100/204.3*616.7=302mV。

7:把万用表连接到R2电位器中间输出端和地之间,把电位器R2调节到302mV。

8:把 万用表连接到R4电位器中间输出端和地之间,把电位器R4调节到302mV。

9:如原理图那样把万用表连接到R2和R4电位器的中间输出端,调节到mV档应该显示为0,否则需要调节R4归0。

10:把二极管拿出冰水后即可测其它 温度了,比如当前的环境温度。

楼主:
貌似有点鸡勒…

-----------------------------------

某种情况下虫子的存在就是鸡肋,对比参考物不同,所以结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