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FM无线转发器制作

楼主(2016-06-21):
用空芯线圈电感计算工具计算电感,手头有根网线,抽一根出来测量铜丝直径是0.5mm的,
经过多次调节计算后得到35mm直径(长度110mm)时电感接近0.11uH。

仿真频率约99-100M之间(仿真器搞RF效果不行),实际101M,

实物中三极管使用MMBT3904(丝印1AM),300MHz的管子,

电池使用一个18650锂充电池。

线圈最好用硬纸片或者塑料片粘透明胶固定下更好,变形会频率改变。

楼主:
单管不稳定

-----------------------------------

听了一个晚上毫无压力!

效果如何 ? 不漂移? 洞洞板?

楼主:
线圈只有一圈漂个毛线啊!还有就是我压根就没有外接天线!更加不会漂!如果加个LDO那就完美了……

-----------------------------------
结电容会飘的啊,你拿个吹风几试试?
要求高就用那个从B极输入的振荡电路,那个不会受三极管结电容影响!
或者买个数控的那种带数字PLL合成的!
BH1417,BH1415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