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使用编译器自带的延时函数例子

楼主(2016-06-21):
编译器自带的延时函数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转换成对应消耗时间的指令,所以能做到精密延时,
因为4M时钟下每个指令周期为1us,所以_delay(100)和__delay_us(100)所消耗的时间都是100us,
加上IO更改消耗的1us后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到101us,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要调节那个时钟校正值了!

网友A(2016-09-06):
自带的程序在哪调出?

网友B(2023-08-21):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程序在哪调出?

我也想问一下

网友C(2023-10-03):
这个文件里的宏定义
#include <builtins.h>

其实 xc.h 里面已经包含了。
再加个宏定义,下面示例是4MHz的晶振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