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6F1824的内部DAC做正弦波发生器测试

楼主(2016-06-21):
抵制直接复制,所以代码用图片!

正弦波合成采用最简单的定时器扫描码表,内部的DAC只有5位,所以波形一般,如果加个RC滤波下估计还可以!

除了IC外还有一个复位开关,下面有个去藕电容,其它就是接插件和万能板了。

楼主:
O口输出0-5v只有255个点能到得到那么好的线性波型吗?外面还要加RC电路?怎么取值?

STM8L好像有个输出12位DA的那个估计不错吧!
我买了个STML101F3

楼主:
大师~我在琢磨如何DIY,USB无线网卡信号增强,手机放上网卡都比插在USB设备网速还快还稳定。求大师指点下
-------------------------------
加个座子,把天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