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PIC单片机做的红外遥控开关核心实验板

楼主(2016-06-21):
左边的为白色LED,用来做指示开关状态,
红外接收头下面的是红外LED,用来做手势检测,
该电路可实现功能为:红外遥控开关灯,手势开关灯!
此设计属于本人原创,请勿转载!

楼主:
我是想做遥控直升飞机的,但是现有的控制距离太近了
---------------------------------------
飞机飞不了那么远,还有它不是直线的,所以一般用2.4G或者315M-433M的射频遥控

楼主:
家庭照明省电理想方案: 首先所有灯都能调光,其次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亮,人走灯灭,控制模式,正常时按照使用用户设置的亮度,尽量使用适合的亮度以达到省电,夜间则自动进入夜灯等待模式,因为人在黑暗中醒来的眼睛感光度最好,这时遥控开灯如果是微亮即可看见,并且不会刺激眼睛,也达到了省电!

网友A(2017-05-28):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