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灯发光效果和简易检测

楼主(2016-06-21):
目前普通的照明灯分三种,灯泡和日光灯以及LED灯,

先说说交流电,我们用的交流电是50Hz的,由正半周和负半周组成,

因为灯泡直接点亮下不管正半周还是负半周都会亮,所以发光频率是50*2=100Hz波动!

然后是日光灯,分电感驱动和高频开关电源驱动,电感驱动的效果和灯泡一样 ,
高频开关电源驱动的 发光为100Hz夹带高频波动(一般里面的滤波电容不大,所以有100Hz的波动,50Hz交流整流后就是100Hz了)

最后说到近几年出来的LED灯,驱动方式也分两种,

一种是串联式高压驱动,直接使用电容降压或者电感降压(听说替代日光灯管的就用这个),发光波动也是和灯泡一样是100Hz的,
但因为LED接在输出的滤波电容上所以跳动没有灯泡那么厉害(反正肉眼看不到,就算是灯泡也看不到闪) ,

另外一种就是开关电源恒流,听起来有个恒流那么一般都会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波动了吧?
实际中为了节省成本,在滤波进行偷工减料,所以发出的光还是带100Hz夹带高频波动的,

从电磁辐射方面来分就是低频和高频两种,
低频的因为有金属屏蔽(镇流器是金属壳的)所以根本传不出来(就算没有屏蔽也传不远),
高频的不带屏蔽也没有滤波处理高频干扰的山寨货不用说是辐射到处是了,找个AM收音机可以听到干扰声!

如果分高频和低频?

日光灯的话开灯时会闪几下的就是用整流器的,这个或者还会嗡嗡响,没有的就是高频的了!

LED灯的话不好分,除非拆开来看,目前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的了!

用工具来检测: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准备一个示波器,然后一个光敏电阻或者其它的光敏元件,串一个电阻后接上电再接示波器就可以看到发光的波形了!

检测是否有高频干扰的方法就是用一台带有AM的收音机就可以了,或者用功放的输入线靠近会有吱吱声的!

楼主:
一个灯弄的这么深奥 装修买灯的时候还有找你这位专业人士来挑选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