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使用简易验证

楼主(2016-06-21):
首先我们下载规格书,并且买到个实物测试,
实物为SN74HC595 ,TI公司的,
内部原理我们可以看作有两个寄存器,临时寄存器和输出寄存器

真值表

按照真值表画个简易图
K1是移位,上升沿触发一个移位,
K2是数据输入,
K3 是把临时寄存器更新到输出寄存器,
K4 是切断输出,使全部输出为悬空状态(Q7'除外,这个级联用)
K5是复位用,按照真值表来看应该是清除寄存器,实际测试发现只是清除了临时寄存器而已.

控制流程:
1:设置好数据输入脚,比如你要输入低就不用按K2,否则按着K2,
2:按一下K1把数据向前移一位,
3:按一下K3 把数据更新到输出寄存器(也可以认为是把临时寄存器的数据复制到输出寄存器)

假设你需要输出全部悬空的话还可以按下K4 ,
又或者你要把所有输出变成低,你可以先按着K5 ,然后按一下K1,最后按一下K3更新输出寄存器即可,

如果74HC595是由单片机控制的话,
你可以一次性输出8个数据最后才更新到输出寄存器,
因为复位需要多一根IO控制并且意义不大,所以可以直接电源,
如果你不需要输出悬空状态的话连13脚也可以省去控制,直接接地即可.
多个74HC595级联时可以把移位,更新并联,下一级数据接到上一个Q7'.

用SPI驱动74HC595,
更新脚是把数据输入完毕后才能更新,
如果你直接把更新脚拉高的话就会一边移位一边更新,效果同74HC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