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模拟串口之中断方式发送(后台运行?)

楼主(2016-06-21):
#include<pic.h>
//内部振荡器4M,看门狗关,上电复位延时,开外部复位脚,数据保护关,代码保护关,关掉电复位
__CONFIG(FOSC_INTRCIO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FF); //12F67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 GP0
#define RX GP1
#define KEY GP2
#define R_S GP4
#define LED GP5
uchar TX_REG,T_TMP;
bit TX_IF;
void delay_ms(uint wm) //进入退出一次8个指令周期
{
uchar i;
for(;wm!=0;wm--)
{
  i=163;
  while(i--);
  NOP();
  NOP();
}
}
/*
模拟串口,定时器中断发送方式,波特率9600
*/
void UART(uchar U_D)
{
while(T0IE); //等待上一次数据发送完毕
TMR0=175;  //预充值
TX=0;   //发送起始位
T0IF=0;   //清零定时器中断
T0IE=1;   //定时器0中断使能
TX_REG=U_D;  //转移数据到发送缓存
T_TMP=8;  //预置需要发送的位个数(8位数据)
TX_IF=1;  //数据发送完毕标志
}
void init()
{
CMCON = 0b00000111; //关闭内部比较器
ANSEL = 0;   //全部为数字IO
TRISIO = 0b00001110; //设置RA0为TX,RA1为RX,RA2为IRQ,RA3为复位,RA4为,RA5为
GPIO   = 0b00000001; //
OPTION_REG=0b00001110;//GPIO上拉,TMR0时钟为内部
WPU = 0b00001110;
INTCON = 0b11000000;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_ms(100);
   if(KEY==0)
   {
    UART('O');
    UART('K');
    UART('\r');
    UART('\n');
   }
  }
}
}
void interrupt INT()
{
if(T0IF) //检测到定时器0中断
{
  TMR0=169; //预充值
  if(T_TMP) //检测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
   TX=TX_REG; //输出数据
   TX_REG>>=1; //移位数据
   --T_TMP; //
  }
  else   //发送完毕后进行停止位发送
  {
   if(TX_IF)
   {
    TX=1;
    TX_IF=0;
   }
   else
   {
    T0IE=0;  //发送完毕后关闭定时器中断
   }
  }
  T0IF=0;
}
}

以上程序为定时器中断方式IO模拟串口,
优点就是占用CPU少(只使用一次子函数后一直等待定时器中断才处理一次),
缺点是占用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