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指南针制作方案

楼主(2016-06-21):
先找一个烂光驱,然后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机,如果电机中间有三个四脚的贴片那就恭喜你获得了赫尔元件,
然后拆下来焊在万能板上,接着用一个90度的弯角排针连接焊好做为模块(那个传感器的磁力感应方向就在上下,地球的磁力线是水平的)
然后焊一个LM358或者别的比较器什么的,供电不用说了吧?
接着IN+和IN-接到传感器的左上角和右下角(串两个10K电阻),另外两个角接电源(好像不分正负的,用1V的电源,没有的话用1.2也行,我直接用LM317输出的),
如果移动方向可以输出相反那就已经OK了,
如果不行那么就要用个电阻调零或者把IN+和IN-调转一下(不懂的话百度去),
测试时可以用块磁铁来实验.

改进版:

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去单片机AD然后读出电压计算出偏移量就可以得到度数了.

其它用途:

比如磁铁的磁力测量啦,还有直流钳表什么的.